银笛的喇叭,用在车上怎么样

楼主(2018-01-02):
同题,我看有帖子说还不错,想问问大家有了解的吗?

网友:
要用车用的,各方面都要考虑到,如正在震动等。

网友:
银笛的喇叭还是不错的,用车上要4欧的。

网友:
银笛的喇叭不错,可以尝试

网友:
只要空间能装下  音质很不错  我装过惠威ss6.5

网友A:
我用家用乐富豪8欧喇叭上车,音色细腻到不想下车,木吉他好像就在车内弹奏,效果好的不要不要的。唯一缺点有点缺乏低音,目前已定轮毂炮,可惜商家没货,不知道得等多久了。
好多无良厂家商家把喇叭前面加个车用价格翻倍,结果效果还垃圾得一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家用乐富豪8欧喇叭上车,音色细腻到不想下车,木吉他好像就在车内弹奏,效果好的不要不要的。唯一缺点 ...

家用乐富豪8欧的喇叭哪里找的?有地址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家用乐富豪8欧的喇叭哪里找的?有地址吗

我那天是看闲鱼,发现一个成都双流的卖英国的敏特声6.5,我就联系直接开车过去,在他家选择的,每种喇叭都上机听。发觉这个乐富豪声音细腻,解析好。地址成都双流黄龙溪古镇,有微信,要的话给你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天是看闲鱼,发现一个成都双流的卖英国的敏特声6.5,我就联系直接开车过去,在他家选择的,每种喇叭 ...

微信号私信给我吧,谢谢。

网友C:
除了阻抗抗外,如果是老喇叭,功率不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阻抗抗外,如果是老喇叭,功率不够。容易坏。

只用导航带,7388最大功率35W,一般听音乐开度最大30的样子哦,极限是40,由于本身阻抗增大一倍,理论上功率应该承受小一倍,换句话说,极限也就十几瓦,开度30的话,10瓦功率,一般喇叭都能承受,毕竟听歌曲开度20-30的时候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