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盒系列矿石机之一,中短波空心线圈场管矿石机电路

楼主(2018-01-02):
最近做了几个木盒系列的场管矿石机,用作接收对比试验。首先制作的是双调谐电路空心线圈中短波场管矿石机电路。先附上电路图,制作中的关键是线圈的加工制作,中波线圈采用有机玻璃管加工沟槽,然后绕制线圈,这样制作的线圈质量高,性能稳定,可以制作出二个一致相当高的调谐线圈。短波加工出螺纹采用间绕。加工好线圈后,就可以把各个元件固定在电工板上,然后连接电路,装进木盒中,由于空心线圈直径较大,二端可以安装二只号筒压电喇叭,这样当信号足够强时,可以接下接入开关,把号筒喇叭接入电路,平时采用耳机收听。参数在表格中,所以,过于详细的制作过程就简化了一些,避免图片过多。

楼主:
下面上传具体制作过程的一些照片,为避免照片过多,所以只上传一些主要的图片,制作完成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收听,感觉整体接收效果还不错,中波段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比较好,白天能收七八个左右的电台,晚上能收十多,短波白天能收二到三个台,晚上收得更多,有时候短波的电台音量远远超过中波段的,选择性也相当不错,由于采用了双调谐电路,一个调谐电路专门提供给栅极,另一个调谐电路提供给检波线圈信号,这样对主调谐电路的影响就大为降低,提高了主调谐电路的Q值。减少了主调谐电路的能量损耗。比场管单调谐回路的性能又有明显提高。制作中要注意的二点是,一是双连可变要进行调整校准到尽量一致,最好不要另外加微调电容,原因有二,一个是微调电容的品质对电路有很大影响,二是微调电容对高端影响较大,调整较为困难,具体最好的办法是把可变最外面的花片通过拉开距离进行校准,一般高端比较一致,低端误差较大,通过反复调整几次,一般情况下都能把二个双连的变化范围调整到相当一致。第二个是二个调谐线圈的制作也要尽量一致,在物理结构上保持一致,电感量就能最大限度的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更好的同步调谐。不过实际上场管双调谐和二极管型双调谐有很大的区别。场管双调谐中的二个调谐电路并不一定要非常严格一致的同步,有些并异只能使栅极得到的触发信号相当小一些,一般并不影响电路工作。因为如果主调谐电路调谐准确,而提供栅极信号的调谐回路如果有轻微的失调,只是信号幅度相对小一些,并不影响主调谐电路的能量损耗,而二极管电路中的双调谐电路是通过耦合传输能量的,如果二个回路不同步,而直接导至耦合能量的损耗增设。所以,实际上这样对制作的要求就放宽了一些。

网友:
折腾有理,欢乐无比。

网友:
许老师丰富的实践经验、翔实的理论基础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效果相当好,打算用PE管做一个。

网友:
漂亮,手工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