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盒系列矿石机之二。中波空心,短波磁棒场管矿石机

楼主(2018-01-02):
另外又做了一只中波空心线圈,短波磁棒线圈的场管矿石机,中波采用空心线圈双调谐电路场管矿石机,短波采用磁棒线圈单调谐电路。这样避免了中短波都采用空心线圈而造成占用的空间过大的问题,也可以让初学者对空心线圈和磁棒线圈有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具体参数在表格,中波采用了195P四连电容,每二个并联,这样得到二只390P的可变,短波另外采用一只独立的可变。具体参数见表格,线圈的制作同系列一的制作方法。先上成品图和电路图,再上传制作过程的主要图片,通过接收试验试验听,整体接收效果还是可以,中波空心线圈采用双调谐电路后,灵敏度和选择性同时得到了明显提升。短波采用磁棒线圈单调谐电路,磁棒的优点是体积小,选择性比小直径的空心线圈要好,无论是中波还是短波都是如些,单根一厘米直径长度二十的磁棒,相当于口径六到八厘米左右的空心线圈效果,但如果都是采用单调谐的话,磁棒的选择性要好许多,如果空心线圈采用双调谐电路,则选择性相当。另外磁相线圈在高端的灵敏度要好于相当的空心线圈,可能是空心线圈在口径不大时,高端的耦合损耗在大一些,当空心线圈的口径足够大,通常大于二十厘米至三十厘米左右时,由于线圈口径大,耦合时的能量损耗大大减少,高端的电台灵敏度上升,收台感觉增多和音量变大,当然,线圈口径变大时,接收能力也自然跟着提高了。所以,为了兼顾中短波的可玩性,通常感觉中波采用较大口径的空心线圈,便于在中强信号直接接收听,短波采用磁棒作对比,即减少了空间,又提高电路的可玩性。如果都采用空心圈图,会感觉到线圈的引线过长过多,过于零乱。也没有必要,如果短波采用空心线圈,则中波可以采用磁棒线圈,这样互补性较强。

楼主:
制作过程的一些照片

楼主:
刻度盘的制作和安装过程

网友:
佩服。比我折腾的能力强大多了。比不了。

网友:
矿坛因为有了像llllllxing这样的前辈,才更加精彩!

网友:
真漂亮!磁棒短波机我要试着做一下,以前做的不理想。有了老师详细解释和心得,争取很好学习。

网友:
许老师是高产作家,实践经验非常丰富,当然化费也很可观,我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