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业余无线电天线和移动联通基站天线干扰问题求教

楼主(2018-01-02):
有个问题请教各位老师,估计也有不少火腿碰到过这个事情!!
情况如下:本地打算架设业余U段中继,选址在某楼顶,但是该楼顶已经让移动的基站天线抢了先,现在犹豫这天线还能不能在那里架设(距离移动的平板天线有大约3M左右),会不会造成互相干扰,虽然从频率上来说,一个是400多点,一个是8-900多,但是毕竟还是担心干扰了人家,造成以后的麻烦!!求教了!(暂时也不知道这个求教贴放哪里好,只好先放这个板块,如有不妥,还望版主给予调整,先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不会有干扰。一个铁塔上各式各样的天线挤在一起的很多的。

如果有干扰,移动的人会找你的,到时候 ...

只要有业余无线电操作证,不用害怕的

网友B:
理论上不会有干扰。一个铁塔上各式各样的天线挤在一起的很多的。

如果有干扰,移动的人会找你的,到时候再拆除也不迟

前个月,正在家收听收音机,突然,收音机里传来强烈的扫频干扰。我没有在意。

一会,有人敲门,说自己是移动公司的,移动基站受到干扰,在房顶看到我装了2根天线,怀疑是我家里有发射干扰。

门当然不能让进,主要是我办公台上放满了信号发生器,扫频仪,示波器,直流电源等仪器,要是被他看到,真的说不清了。

重要的是,我的2根天线,一根是网上买的环天线(90元),接收FM广播电台,线插在我的收音机上。另一根是电视天线,45元买的001天线。接收地面高清电视,接在我的乐视电视机上。

怎么会干扰移动基站??!!

有底气了,门坚决不让进。他们无奈,只好又上楼顶去测干扰源了,我也穿好衣服,上楼顶,指着我的天线,以专业的口吻教训一番移动公司的小伙子:“你的专业技术呢?接收天线也不懂啊?”

小伙子们翻翻白眼,用一台很高档的测干扰的仪器,东转转,西望望,然后指着斜对角的一栋房子对他的伙伴说,干扰在那边,然后就悻悻走了!

网友C:
这个我懂一点,移动的gsm板状天线主要辐射方向是天线的正前方水平偏下位置,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把你的中继天线安装高度高于或者低于板状天线,实在不行可以装在板状天线的后面或者两个板状天线之间(此为下策,因为你的全向天线辐射到板状天线背板上会引起驻波增加并且影响接收效果)。中继台的发射设备要注意滤波完好频带外辐射不超标,天线及馈线安装连接,天线和馈线质量都会引起杂波干扰大,要注意的基本上就这些了。另外提醒一句如果设立中继台的话要遵守现行法律法规,免得被喝茶!

网友C:
400多兆和900兆频率差别是很大,但是由于中继台的功率也不小,带外辐射或者是交调超标都会干扰对方设备,甚至是距离太近的话双方设备都正常也会产生一定的干扰。如果不是无委会批准过的中继设立时我还是建议慎之又慎!

楼主:
统一回复,感谢楼上各位坛友大力指点,目前中继是已经经过审批的,岂敢胡乱架设,不然请去喝茶可不好!只是好容易找到一个好位置,实在是舍不得丢弃,目前的情况是,能架设的地方没有电,信号让山挡住了;不能架设的地方却能有电源,,几经取舍,无奈之举,,。那只能多花点电缆钱,接根电缆从顶楼接电出来,跟基站距离远点,不知道还行不行,再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不会有干扰。一个铁塔上各式各样的天线挤在一起的很多的。

如果有干扰,移动的人会找你的,到时候 ...

理论上,咱心里是明白,两个频率差的多;但是移动测信号的小伙不一定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懂一点,移动的gsm板状天线主要辐射方向是天线的正前方水平偏下位置,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把你的中继天 ...

或是按照坛友,你的简易,我降低天线高度,让棒子顶端距离人家板状天线底部还有几十公分的距离,不知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多兆和900兆频率差别是很大,但是由于中继台的功率也不小,带外辐射或者是交调超标都会干扰对方设备,甚 ...

昨晚咨询老腿,别的省份的也有架设情况如我,人家就很好,没有互相干扰,,,只能暂按二楼的坛友所说方法,降低高度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是按照坛友,你的简易,我降低天线高度,让棒子顶端距离人家板状天线底部还有几十公分的距离,不知可行 ...

如果移动的天线是采用的三面一面120°的全向覆盖的话,我建议你要是能距离移动天线足够远的话足够远,如果不能足够远的话不如在三面天线(因为一般是铁塔上端分出来三个抱杆,抱杆上装天线,抱杆下端是可以调机械下倾角的)中间往上装中继天线(注意防雷高度),板状天线的前后比还是比较大的,后面比较难干扰,况且是后上方(下倾角是往下的,天线是往下照射的)。只要移动的后端设备上不显示有干扰且没有实际干扰移动通信问题就不大,其它的是代维巡查的(开通的站很少有移动的领导去检查的),同代维的人员稍微做一下关系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网友:
没有问题的,只有你的双工器质量过关,没有问题,我们这当年折腾中继,什么手机塔,电视发射塔,都挂过天线。

U段业余频率在430-440mhz,手机基站在850mhz以上,频率差的老远了,而且手机基站发射功率也不会超过30瓦,

其实干扰最厉害的是电视发射塔,我们曾经试验过,U中继挂在1kW模拟27频道和5kW模拟24频道发射塔上,干扰的确是有的,但是加上亚音后,基本可以正常使用。

唯一感觉有压制的是V段业余中继和1kW的FM广播发射挂在一个塔上,那是明显有压制的,经过陷波再进双工器,有改善,但是还是能感觉得出压制。

现在我们这市协会的模拟U和数字U都挂在市电视发射塔附近,FM,模拟电视等等都在一起发射,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协会链路在我们这里是架在一个30层的楼顶,上面遍布各种手机基站天线,也没有什么问题。

有几问题要注意,中继不能随便架,要有批准,我们这的中继架设都是无委报备了的。

第二个,玩中继也就是玩双工器,这个一点不假,中继的效果绝大部分取决于双工器的性能。其次才是位置和高度,接收发射机是最次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发射机的功率不要开太大,并不是发射功率越大,覆盖越远。
10-15瓦足矣,10瓦左右足够了,功率太大有两个不好的地方,一是干扰,功率大,干扰别人是肯定的,二是功率越大对双工器的要求更高,功率开大双工器如果隔离度不够,发射就会压制接收,造成弱信号进来,转发一开启,立马接收被压制,信号断掉了,在转发,再断掉,就会突突突的听不清。
中继是双向通信的,中继功率太大,虽然发射的远,但是太远了,手台发射功率有限,中继接收不到手台的信号,也是枉然的。

中继一般是不会干扰基站的,原因还是双工器,双工器其实就是一个Q值非常高的,两组选频回路,分别对接收和发射信号进行选频,经过合格的双工器,出去的信号是相当的干净的。
功率不要太大,一般是不会有干扰。还有就是如果中继是报备无委批准了的,就算有问题,无委也会协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业余无线电操作证,不用害怕的

你想的太简单了,

现在的中继设备比一个车台贵不了多少,如果有呼号的都去架中继,那就乱套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架中继,双工器的调整是关键,尽量减少谐波分量。同时,双工器输出端功率调到5W就可以了,与对讲机功率对等,听得到就上得到。有些人把输出调到50W,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但对讲机和一般车台都呼不回来,还会压制接收,得不偿失。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各位老师坛友,中继已经架设了,棒子高度低于他们的平板天线底部50CM,目前状态良好,功率也调的很小,也加上了亚音,管城区够用了!!!感谢各位活力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