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的事

楼主(2018-01-02):
长寿烙铁用得多了,但那层长寿涂层是什么材料的呢?真正的很好奇。请教大家,这个长寿涂层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镍铬合金吧!

网友:
铁合金的!!!!

网友A:
不知道用纯银打造的烙铁头是不是很好用。

楼主:
我说的是上锡部分的涂层。昨天拿了几个去镀镍,电镀后装上烙铁,几秒后就完全黑了,根本没法用。这个上锡涂层究竟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纯银打造的烙铁头是不是很好用。

我以前打造过一根纯银的。没用几天就蚀个缺了。事实证明不行

网友C:
烙铁头这种东西,我都不在意,本人大小烙铁20支还是有的,全是普通紫铜烙铁头,包含调温烙铁也是一样,用了几十年,证明,如果不上锡 ,锉一下就好了

网友:
烙铁头就是氧化太快了,温度不好控制的,属于消耗品

网友:
新买的调温长寿命烙铁,烙铁头不是铜的,磁铁把它吸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这种东西,我都不在意,本人大小烙铁20支还是有的,全是普通紫铜烙铁头,包含调温烙铁也是一样,用了 ...

用后用湿海棉过下就可以了,一挫就不耐用了。

网友D:
烙铁头烫久了都要打磨一下,否则都不上锡,还有涂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烙铁头烫久了都要打磨一下,否则都不上锡,还有涂层?

对的,都有涂层,涂层一破坏,也就不耐用了,坏得快了。

网友:
当年堂兄做金银加工,还真做了根30W外热烙铁纯银头给我,结果损耗真大,用着用着慢慢就变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这种东西,我都不在意,本人大小烙铁20支还是有的,全是普通紫铜烙铁头,包含调温烙铁也是一样,用了 ...

老式电烙铁头紫铜可以锉,现代的合金一锉就完蛋

网友:
合金的更适合社会的发展, 现在流行用这个,不行就扔

网友:
涂层不知道是什么材料,耐用的烙铁头不好用,好用的头不耐用,矛盾啊。怀念以前的纯铜烙铁头虽然要经常修磨

网友:
自己用紫铜做

网友:
自从用上白光烙铁之后,还没换过烙铁头。业余焊接量不很大的情况,白光烙铁头的那镀层寿命很长。真要等镀层蚀穿了就直接换烙铁头,无须关心镀层的成份。

网友:
现在的都是合金了,不能用锉刀,以前老式外热的才用紫铜,

网友:
真白光烙铁头镀层寿命与使用者有很大关系,第一是不能锉和用刀片刮,一矬一刮就废了. 二是调到合适的温度,一般配这个头的都有温度指示,设置在270~430C之间是比较合适的,焊接完了立马把温度调下来,所以业余的手调更合适些.电子市场有那种擦拭用的海绵,脏了放在湿海绵上擦下就好了.要是高温空烧时间长了,这样处理不了,可以把温度调到刚快能熔锡的温度,用湿海绵擦,然后在铜皮上面用点低熔点的含银焊锡,边加热边摩擦,使焊锡熔到覆盖烙铁头,直到上锡为止.三是不要无铅和有铅混用.

网友:
边加热边摩擦?

网友:
    老烙铁头先拿榔头拍扁成大致的形状,然后用锉刀锉平(根据焊接的东西锉成所需的形状如焊管座,接线架,接线柱类型;头不要太尖。焊印制板或拆件要锉成和焊点差不多宽窄,焊插头座根据插头座的插针大小具体而定,不管哪种刃都不要太薄否则坏的快)后用纱布磨光。然后加电糌着松香镀上锡,在没氧化之前迅速完成。如果有的地方没镀上锡,冷却后磨掉氧化层重镀。
  尖头用坏了锉掉重来,你焊的活好坏一看烙铁头便知。

网友:
我有个烙铁架,下面的盒子里面有一大坨焊锡,里面还放着松香。
高温烧得不挂锡的情况,通电调到刚好能化锡的温度,戳到这一坨焊锡松香里面来回蹭几次,一开始只是烙铁头接触部位熔化,反复戳反复蹭,等到整坨焊锡都化掉了,抽出烙铁头,关电,等待冷却,就恢复如初了。
有海绵,从来没用过,感觉我这方法最实用。

网友E:
用这样的铜棒改装吗,这个可以用在200W的烙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纯银打造的烙铁头是不是很好用。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要是烙铁头的尖端5MM那段换成银的不知道效果如何,就是怕银太软了

网友:
长寿烙铁头部是镀铁层,是不含杂的纯铁,有0.15-0.2毫米后

纯银烙铁头比铜强,但流落民间的纯银是极少的,大多数含铅和铜,做出的烙铁头并不耐用

网友:
我前时候买的铬铁头肯定不是铜的,用锉刀打锉后,容易发黑,不易上锡,劝大家还是不要费劲了,不知何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这样的铜棒改装吗,这个可以用在200W的烙铁上。

得先做退火处理。

网友:
我把合金的烙铁头全换成紫铜的,合金的不好用,有时用开关柜的紫铜板锯成方条锉圆,也很好用。

网友:
细的烙铁头就用粗一些的穿墙线下脚料改制。粗的就去铜件市场买一根5MM的铜棍,一根4米长的也就几十块钱,可以用一辈子啦!只用铜的,不用合金的,合金的不好用。老冰箱的散热管也凑呼用,废品站去找就行了。

网友:
直接用铜,车制

网友(2018-02-01):
我的合金头用的不错,没有烧死过,海绵一擦,光亮如初。

网友:
对于合金烙铁头烧坏后我又修复方法:市场上有一种“铜铝药芯焊条”,采用“气焊”(我用的是喷火式的打火机)可以焊接不锈钢,操作也非常简单。用这种焊丝镀上一层就能吃锡了,

就是这种焊丝

就是这种焊丝

修复后的合金烙铁头

修复后的合金烙铁头

临时焊了一下每个刀片

临时焊了一下每个刀片

网友:
感觉还是紫铜的用着省心,现在的太娇贵

网友:
电烙铁头紫铜的一般不用锉,我是用钢锯条刀片把吃锡面上的氧化层刮去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也不用想太多,就用普通的长寿烙铁,测量原配烙铁头的直径,到金属市场上买相应直径的紫铜条回来,按合适的长度截断,再用锉刀加工一下,就是一个很好用的紫铜烙铁头了,买长一点,够用好久的,

网友:
烙铁头挂锡部分紫铜的吧,锡覆盖后,会阻止进一步氧化!

网友:
一直用10几块的,来矿坛之后才知道有焊台这东西

网友:
应该是合金的

网友(2018-03-11):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打造过一根纯银的。没用几天就蚀个缺了。事实证明不行

间接的把锡丝变成含银的了

网友:
以前老烙铁是紫铜的头

网友:
上次磨了一个烙铁头,感觉难用了很多,早知道不磨了,虽然是不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