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灯珠拆焊台

楼主(2018-01-02):
用电烙铁焊LED灯珠很不方便,主要是电烙铁头离开时,LED灯珠被锡粘起,位置放不正。

坛里许多朋友买PTC发热板,我也买了一块PTC发热板,做LED拆焊台。

把发热板二边多余的边锯掉,用4个3毫米螺丝悬空固定在电工胶木板上,胶木板又悬空固定在铝底盒上。这样PTC发热板的热量传不到铝底盒了。
4把发热板而边多余的边锯掉,悬空 固定在电工胶木板上,胶木板又悬空

PTC发热板开始通电时功率比较大,到后面恒温了40多瓦。

做好试用,发现真的好用,LED灯珠放好以后到焊完是不会移动位置的。

1.5分钟就进入可焊温区,4分钟左右进入恒温区。
在工作初期前几秒,功率曾瞬时达到600多瓦, DIY时,要注意电线的负荷能力、保险管及开关的规格。.
.

补充内容 (2018-1-2 22:39):
PTC发热板的温度调节是靠自身的材料特性,PTC发热板具有恒温发热、不需要温度控制系统,
受电源电压影响极小、工作电压非常宽:当工作电压变化2倍时,表面温度的变化非常小。所以加调温(调压)器应该没有用,温度调不了,只能延长到恒定温度的时间。

网友:
把电熨斗倒过来用,可以吗?

楼主:
沙发你们不要?

网友A:
我也买了两块,打算做个框子并排安装两块中间留1毫米的缝隙,平面大的一面朝上,平时用的时候只给一块通电,另一块当做冷却板,焊完之后快速移动到冷的这一块上

网友B:
PTC发热板在哪里买的

网友C:
开关旁边的螺丝应打磨一下,容易伤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旁边的螺丝应打磨一下,容易伤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C发热板在哪里买的

TB上很多,找PTC发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两块,打算做个框子并排安装两块中间留1毫米的缝隙,平面大的一面朝上,平时用的时候只给一块通电 ...

这东西主要在与支撑盒的隔热上处理比较麻烦。我一开始把它直接固定在胶木板上,通电以后拆开,它把胶木板烫起了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东西主要在与支撑盒的隔热上处理比较麻烦。我一开始把它直接固定在胶木板上,通电以后拆开,它把胶木板 ...

是的,螺丝最好用又细又长的,发热铝板下面要隔上硅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螺丝最好用又细又长的,发热铝板下面要隔上硅胶垫

我没硅胶垫,垫了几片去了铜箔的PCB板

网友:
玩LED的朋友,真是啥啥都有人玩

网友D:
我也买了和你一样的加热板,拆焊LED灯珠及贴片原件非常方便,而且价格便宜,某宝9.9元包邮到家,就是没时间做盒子固定加热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和你一样的加热板,拆焊LED灯珠及贴片原件非常方便,而且价格便宜,某宝9.9元包邮到家,就是没时间 ...

我也是9.9元包邮到家,底座可以用木材,加热板用螺丝跟下面的木材隔空不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