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倍压整流可能吗

楼主(2018-01-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没问题,最近把一台三相电焊机改成两相,用的就是倍压,电流没感觉多大变化

网友:
倍压是肯定没有问题的,电容用的越大,输出的波纹就越小,假设1000微法的电容做倍压电容,输出1安培的话输出波纹将达几十伏,也就是1万微法电容也有几v的波纹,具体大小还需自己斟酌

网友:
倍压是可以的。电容选大些就行。

网友:
为了实用电解电容大概得用到500-1000微法

网友:
如果不是必须电源隔离的话可以把220v、75v两线圈串联起来组成自欧变压器,就得到约160v的输出,

网友:
高耐压的大容量滤波电容器貌似不好找,而且很贵。有可能最后性能和成本算下来还不如换变压器或者重绕次级绕组。

网友:
额 ,这样用功率因数比较低吧

网友:
大电容很贵,成本上去了.........

网友:
你说的这个没见过,见过的一般都是一些小电流的。

网友:
最好用交流动力电容倍压!!!

网友:
电磁炉里面有高压大电容。找个报废的电磁炉。

网友(2018-03-04):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最近把一台三相电焊机改成两相,用的就是倍压,电流没感觉多大变化

坛友你好。能不能给个简图。原电容用换吗。消息即可。谢谢

网友:
大电流的少见,小电流的倍压整流倒经常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