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帕萨特B5的车漏电问题

楼主(2018-01-02):
关于帕萨特B5的车漏电问题,我的车是哥哥给我,以前好好的,去年开始,车子在家停放超过三天就没电,每次都要拿小能人来启动,电池换3个新,还一样停放超过三天启动不了。有没有懂得进来指点原因?谢谢

网友:
装导航仪或加装什么东西了吗?
测一下静态电流,正常情况下在20ma左右,要是大大大于应该是设备的问题!

网友:
串个电流表    一个一个拔保险 试试

网友:
尾箱灯有没有常亮?

网友:
我觉得从多方面看看原因,一个是发电机有没有损坏,确定发电机损坏的更换发电机,然后再检查漏电问题,不一定是漏电,也可能是某种功能的继电器不能断开造成的,比如发电机励磁线圈,比如电热后视镜,玻璃之类,表面看不出来,不一定不耗电。老帕萨特挺经典的B5应该是领域系列,这车比B6空间大不少,不过本人比较喜欢B6。真正德国血统,运动范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球大众车三分之二都被中国人买了,神车是真正的混合动力,不仅烧汽油还能烧机油

主要是第二代和第三代EA888有这个问题,捷达系列和高尔夫polo等采用的EA211没这个毛病,前者油气分离器泄压阀工作不正常,当然也不是是个车就烧机油,也有好多此款发动机不烧机油的,也有内压超高到处漏油的,这个系列的车不是不能碰,有兴趣买个老帕萨特B6还是挺好的。

楼主:
检查过没灯泡亮,这车小毛病真的不断,前段时间换方向盘助力泵、油箱那个阀油器,发动机旁边几条管等等。真怀疑是那个中控器问题

网友:
是不是经常短途开,电池经常充不满?

可以停车几分钟后测测静态电流,这个简单。。。

楼主:
在今年8月去新单位报到后,开始开老婆或爸爸车去上班。就没有怎么开B5,每个星期五回来都是没电,都要小能人来启动着火。开十几分钟充电,保持星期六日能勉强启动发动机。星期一再去开就没有电

楼主:
12楼说得对,大众真的是小毛病多,我去年修车费都去1万多,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里问题

网友B:
不知是帕萨特哪一款,所以也不好判断。有款车中控锁是气动的,使用几年后,促动器胶管接头容易老化而导致漏气,由于负压保持不住而致使泵不定期起动工作而耗电,从而使电瓶几天便放完。由于漏气程度不同,所以随机性很大,“隐蔽”性也很强,我曾遇到过几例这种情况。上述仅供参考。

网友:
先把加装的东西全部断电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帕萨特哪一款,所以也不好判断。有款车中控锁是气动的,使用几年后,促动器胶管接头容易老化而导致漏 ...

2004年款,你说有道理,我那部帕萨特的有时开车途中ABS灯老是亮,当停下来重新启动发动机就不亮。都有点怀疑是这个漏洞

网友:
查一下静态电流,0.05A以内正常,加装了其他电子设备会高一点点,但不能超过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