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 求救

楼主(2018-01-02):
搞到一台UPS,接上48V电瓶开机就低压报警,请熟悉此机的师傅指导或者给我图纸,谢谢!前级是3846 和339

网友:
楼主的请求,大部分只能给你个大概。只要靠你自己。比如楼主先检查电池,和冲电板,

网友:
对,首先要确认电池是好的,电池老化容量小接上一开机就会报警的。

楼主:
电池肯定是好的

网友A:
那就找电压检测电路了,大概能看得出来再哪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找电压检测电路了,大概能看得出来再哪检测的

就是不知道电压检测电路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电压检查电路在哪里

一般的设备报欠压都会出现在两个地方:主电路电压检测电路,辅助电源电压(异常)。慢慢观察下电路板吧,如果有一定电路理论基础可以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设备报欠压都会出现在两个地方:主电路电压检测电路,辅助电源电压(异常)。慢慢观察下电路板吧, ...

估计辅助电源电压正常(也仅仅是估计),因为开机后一系列自捡后才报警的,但是也不排除是这部分的问题,我回家再看看,谢谢您的指!

网友:
没人会看到这行字

网友:
不懂绑顶,有一个12v的ups也没修好

网友:
lz这个看着做工挺好,我那个太简陋了

网友:
先那个本身就充满电的好电池换上去试试,电池电压低,机器告警是正常的功能之一

网友:
你把充电板接上用电瓶开机,看是否正常,一般在线UPS有反馈电源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