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胆石混合的商品台式收音机机芯

楼主(2018-01-02):
       近日从“职业杀鸡”人手中“救下”一台胆石混合的台式收音机机芯,外壳已毁不知品牌,但显然属于商业成品机(有了解此机坛友不妨告知一下)。胆石混合的收音机芯并不多见,貌似也节省不了多少成本,至于晶体管的中高频电路在收音性能上是否优于6A2、6K4电子管的中高频电路似乎也不确定。现发几张图请坛友们鉴析。

网友A:
输出是6P1加输出牛的单端?

网友B:
貌似功放级采用了悬浮式电路,直接用220V整流做高压,用输入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进行隔离。

网友:
值得收藏的好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6P1加输出牛的单端?

似乎是,那个管子“望一眼”可知就是6P1,估计与红灯711系列电子管机功放级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功放级采用了悬浮式电路,直接用220V整流做高压,用输入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进行隔离。

       看过好像6P1的屏压是由与电源变压器连接的4个二极管(+450V22UFX2)整流滤波后提供的,灯丝电压也是来自电源变压器。6P1输入端的7脚直接连到了晶体管电路板上输出变压器(?)附近。这机芯电路看来只有找出品牌型号再查电路图才好搞明白。谢谢加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过好像6P1的屏压是由与电源变压器连接的4个二极管(+450V22UFX2)整流滤波后提供的,灯丝电压也 ...

有“4个二极管”,那就是桥式整流的,桥式整流必然要接在变压器副边才行。

那为何要将滤波电容对地绝缘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地方放,老婆不管,还能弄响,最好能多收几个台,再装个壳子就更完美了

所言不虚啊。只是若非收音机达人,哪来这几等便宜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4个二极管”,那就是桥式整流的,桥式整流必然要接在变压器副边才行。

那为何要将滤波电容对地 ...

暂无时间仔细观察,估计是如您所说6P1高压是“悬浮供电”,(2个大电解居然是2X22UF+22UF/450V的)底板非“地”,灯丝供电也是独立的。也许电源变压器次级交流高压还是2X230-280V的,不很确定。能有电路图就明白了。

网友:
好东西真多的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暂无时间仔细观察,估计是如您所说6P1高压是“悬浮供电”,(2个大电解居然是2X22UF+22UF/450V的)底板非 ...

有实物还会没有电路图 /扔过来吧,我来画图。
预订,有转让的话排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实物还会没有电路图 /扔过来吧,我来画图。
预订,有转让的话排第一。

再看看吧

楼主:
这种单用一只6P1做功放的胆石混合收音机似乎相关资料很难找到,也许最后只能根据实物画出电路图了。下面是一个6P1的功放图加上“石”二极管整流滤波电路,估计此机这部分大致是这样接线的。不完全是“懒”,还是期望有哪位坛友找出此机芯原属品牌或提供电路图。“万能的坛”名不可虚嘛。

网友:
我的一台胆石混合商品机检波前是电子管的低放功放是晶体管的。

楼主(2018-03-11):
今天又见到一种“胆石混合机”,已经朽烂不堪,但大致结构仍看得出,即高中频放大、低放、(高压整流)是电子管的,功放是晶体管OCL输出的,电源变压器已被人卸走拆铜了...。同样不知品牌,发上来供有兴趣坛友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