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少见的德国制造全金属古董手摇留声机

楼主(2018-01-03):
        近日收进一台古董手摇留声机,机体上刻有德国制造外文,但不知是何种品牌型号。与常见的古董留声机不同的是:整个留声机除摇把为胶木质及拾音头振膜为云母外,其他部分没有一点木质或其他材料,内外为全金属。留声机造型也较为简洁,拾音臂可与机体分离存放。留声机的转速调节为旋钮杠杆式,以转动调节旋钮杆微调稳速器转盘摩擦压力实现稳速。拾音头为云母片振膜形式,内有外文“MADISON”字样。
        收进时留声机品相尚好,机件齐全,发条机完好,只是发现拾音头颈部有陈旧金属裂纹,检查时稍一用力不慎造成拾音头与传声臂的连接断裂脱落,再一看拾音头颈部接头在传声臂内早已形成了碎块,估计是原来拾音头曾经跌落或受外力撞击过所致,好心痛啊。为此,准备修整拾音头,原想将破碎的金属头焊接修理补救,结果又发现拾音头体材料为铸铝件,颈部原套装进在铁质的传声臂内的。由于不能用普通工艺焊接,于是另辟蹊径,用普通材料普通工艺修复完成,恢复了留声机的正常放声功能。
       这台留声机的造型、工艺少见,在网上查不到相关资料,有朋友说这款全金属留声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船上或军舰上使用的,不知是否如此?请坛友行家们释疑。不管怎样,这台外观品相尚可,功能正常的留声机,不失为一件怀旧的收藏品。

整机初相

整机初相

留声机初相

铁质唱盘

铁质唱盘

留声机铁质转盘

唱盘背面标识

唱盘背面标识

转盘底部标识

留声机底部

留声机底部

留声机底部

留声机制造字样

留声机制造字样

  留声机机体上刻文字样

楼主:
留声机拾音头初相

打开留声机底部盖板。

从机体内取出发条机。

发条机外观全貌。

发条机体上标识。

楼主:
发条机一瞥。

发条机一瞥。右边细长旋杆为稳速调节杆,细调旋动推拉杠杆传动稳速盘摩擦压力。

稳速机构,稳速盘直接采用齿轮传动,没有常见的蜗杆加齿轮传动形式。

传声臂与机体连接头内部图。

留声机拾音头破损初相。

楼主:
拾音头、传声臂初相。

下面开始挽救修理破损的拾音头、臂。

分解拾音头。

分解后的拾音头构件。

小心取出云母振膜,云母片完好。

云母片、橡胶压环、纸质标识等。

楼主:
由于无法焊接,遂采用金属件连接法修复拾音头。就地取材采用现在的家用金属管固定座,在拾音头体上钻孔、攻丝,金属螺钉固定底座盘,内衬橡胶圈封口,最后将管外套旋上底盘。

连接完成情况。

接着又截取另一种管座的头管,准备加工连接套。

将截取的管套上开槽,开孔加工后备用。

拾音头与传声臂弯头连接加工完成情况。

接着在原传声臂管端口上钻孔、攻丝,用于与拾音头角度转换连接。

楼主:
拾音头、传声臂修复完成连接情况。

完成情况。

拾音头收回角度情况。

放声试验情况正常了。

整机完成品相。

网友:
楼主的机加工挺历害啊。

网友:
手艺高超,使一部破损的军机又能发挥它的正常功能了。值得收藏的机器。

网友:
手巧修复古董唱机,恭喜!

网友:
楼主修造高手,工匠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拾音头、传声臂初相。

楼主妙手,老机焕发青春!

网友:
引用 楼主:
拾音头、传声臂修复完成连接情况。

便携简易结构 军用概率很大

网友:
修复的不错,学习楼主的敬业精神。云母膜片原是铆接的,现怎么处理的?胶粘的吗?

网友:
底座是喇叭,不错的设计。第一眼看第二,三张图片还以为是东北的玉米脱粒机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