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液晶电视KLV-40V440A白屏故障怎样解决?

楼主(2018-01-03):
电视正看着突然白屏了,声音正常,遥控器可以正常开关机、调音量;拆机壳取下逻辑板,用橡皮擦试连接线装回去后开机,能显示图像但色彩不正常,而后关机 再次开机绿灯亮约20秒后红灯闪14次,而后反复,此时测逻辑板是电压为0,折下逻辑板可正常开机,有伴音,屏幕有很暗的亮但无光栅。个人判定得更换逻辑板,正确吗?请大师们帮忙!

补充内容 (2018-1-23 15:39):
换了逻辑板,直接好了

网友A:
电源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
逻辑板有短路

网友B:
我同意楼上的,一般最容易坏的是电源,电源坏了会引起后级电路的异常工作,当然,百分百确认电源无问题就可以放心查后面了

网友C:
逻辑板问题,就楼主描述的,楼主自己搞不定,建议找维修专业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是否正确,

国为在不接逻辑板时除了无光栅显示貌似一切都正常工作,所以就自认为电源部分、主板部分都是好的

楼主:
我也是认为问题在逻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同意楼上的,一般最容易坏的是电源,电源坏了会引起后级电路的异常工作,当然,百分百确认电源无问题就可 ...

有空时再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板问题,就楼主描述的,楼主自己搞不定,建议找维修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的技术应该没得说,但收费标准有时难以接受。是最后的选择。
    2年前家中微波炉突然罢工,跟专业人士联系:上门费用50,拆机费用60,维修配件费另计。于是自己拆开看看吧:保险爆了,某宝上4.5元发来100只,装上用到现在了,一直正常。上月松下全自动洗衣机只会洗不会脱水,售后(过保)一问:上门费+检测费150,配件费实收。有了上次经验,决定自己先看看,打开后发现脱水时电机不动,但只要给点小力转一下内桶就可以正常起动,于是诊断为电机和转动部分正常,起动电容失效,手边刚好有只8U/450V的换上后试机,一切正常。所以,这次也决定先自己试试再说。

网友D:
楼主最好先有个万用表测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人士的技术应该没得说,但收费标准有时难以接受。是最后的选择。
    2年前家中微波炉突然罢工 ...

都象你这样,维修人员要吃西北风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E:
拔下主板到逻辑板的排线,可以开机的话就是逻辑板有短路,一般是贴片电容短路,查处后,可以尝试更换,不行的话,只有更换逻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好先有个万用表测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

电源板3.3v、12V、15V都有的,背光也能正常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拔下主板到逻辑板的排线,可以开机的话就是逻辑板有短路,一般是贴片电容短路,查处后,可以尝试更换,不行 ...

拔下主板到逻辑板的排线,可以开机,绿灯亮。

楼主:
今天换了一块同型号的逻辑板,能开机但无正常图像,只是交替出现以下色块,热心的师傅们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最下面的图片应该是灰屏

楼主:
继续更新
今天中午重新连接逻辑板上下连线加电开机竟然正常了 ,试机不到10分钟又白屏了 ,但能看到图像 ,当时就想是不是排线或上屏线存在问题?用手晃动没变化 关机。重启……悲剧了:绿灯亮约20秒后一子变红灯,并且闪14次后隔2秒又重闪14次,又回到了先前的情况了

楼主:
继续更新
晚上检查了上排线,用放大镜看,还真有问题存在,这难道就是症结所在?

看到右侧有2条铜箔卷起

看到右侧有2条铜箔卷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更新
晚上检查了上排线,用放大镜看,还真有问题存在,这难道就是症结所在?

如果是三星屏就别修了,这个排线问题应该是插拔的时候碰伤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人傻不懂规矩,没想到拿自己的坏电视练手竟然抢了维修师傅的饭,抱歉抱歉!

楼主:
换了逻辑板 故障排除

网友:
逻辑板芯片短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