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ELL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PA-1900-28D的简单“维修”过程

楼主(2018-01-03):
之所以说简单,是因为电源本身其实并没有坏,只是认识不足而已。
不管怎样,也是一个锻炼的过程,多少还是有些收获。

一开始,该电源适配器是按坏电源买来练手的。买来后,用万用表测了下外壁和中心针之间电压,基本没有,想当然以为没有电源输出。

于是直接暴力拆解,扣掉导热硅胶。
看到的是三根线,于是把这三根线整理了下,发现有一根是ID线,对应着中心针。 而电源输出则对应着外壁、内壁。
用万用表再测量外壁、内壁,电压书19.5V,正常,^_^

突然反应过来了,其实中心针并不是想象的电源输出正端,而是ID信号线。对应着电路板上就可以看出来。

楼主:
ID码对应的像直插三极管的片子,就在输出端。

网友:
测错针了

网友(2018-04-20):
我刚开始也是测得针,表笔划过到内壁一下就19.v了

网友A:
dell的就是这样,3线输出。中心针是个小芯片,虽然是3极形式但只连接了一个到GND另一个到中心针。芯片的用途主要是功率识别,比如你这个是90W(19.5V 4.62A)的,如果把这个芯片换到65W(19.5V 3.34A)电源上去,电脑就会按90W去匹配充电电流,导致65W电源发生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的就是这样,3线输出。中心针是个小芯片,虽然是3极形式但只连接了一个到GND另一个到中心针。芯片的用 ...

学习了!感谢感谢!

网友:
前两年从坛里买了一个这样的坏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拆开看就是电路板输出的线短路了,修好又好了;

网友:
学习,学习。。。。不错长知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l的就是这样,3线输出。中心针是个小芯片,虽然是3极形式但只连接了一个到GND另一个到中心针。芯片的用 ...

当年吃过这个亏。。。。。。那时候用的笔记本电脑,外壳为金属材质的,一到阴天下雨什么的返潮天气,电人(实际上是这个天气内空气湿度大,人体电阻及地表电阻下降的原因),于是拆开电源,去掉了冷热地之间的Y电容,结果这怪事就来咯,插回去之后,电脑显示电池未充电(电池图表上有个红色的X),后来才发现DELL的电源是有玄机的,中间插针连着一个像三极管的元件。为了这事还在坛子内发过帖子,那个元件给击穿短路了。后来在淘宝上买了10个,倒是不贵,换上之后,把Y电容复位,检查无误后插上电源,电脑充电恢复正常。
        有的人曾说这个元件是一个精密的基准稳压源,也不知道戴尔在这上面有什么玄机,难道真的就是一个精密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年吃过这个亏。。。。。。那时候用的笔记本电脑,外壳为金属材质的,一到阴天下雨什么的返潮天气,电人 ...

版主好。
那个芯片是个单总线的IC,绝对不是基本元件。
至于IC里面具体写了什么内容没有公开的资料,不得而知。
从实际功能上看就是电源的品牌、功率识别。网上卖这个芯片的之前也没见过全新的,都是拆机件。
dell原版的电源都是19.5V的,我做过实验,用维修电源或者另外19V的电源,加上这个芯片,不管电源额定功率,电脑就只按这个芯片识别,芯片标识功率高了,充电时电源就过流保护。不带芯片,电脑就拒绝充电,并不关心输入电压的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好。
那个芯片是个单总线的IC,绝对不是基本元件。
至于IC里面具体写了什么内容没有公开的资料,不 ...

           我买的那10个元件还是代用型号的,换上就好了,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电源仍然工作异常,可换上就好。而且都未剪脚、未上锡的新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那10个元件还是代用型号的,换上就好了,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电源仍然工作异常, ...

这样看来,芯片近些年已经被破解或者从工厂流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来,芯片近些年已经被破解或者从工厂流出了。

很有可能,多高难度的东西放在华强北分分钟给你仿出来。
       我可不是贬低华强北,华强北那些搞逆向工程的人才是真正电子界的大佬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