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短天线的疑惑

楼主(2018-01-03):
玩矿机有个好天线就是好条件,在高楼林立的城市架一条又长又高的天线难以办到,只能从12楼窗外墙边垂下一条线,还不敢一直垂到一楼。配小磁环矿机,收听效果中波的中低频端信号强度还可以,但是感到高频端信号很不好,分析可能是贴墙太近的原因,于是想改一改。

观察周围半天,决定把天线底端向外斜拉一点,离开墙,系到楼下小卖店的房顶围栏上。真实现了,还加长了几米。

试听效果,本以为会效果大增,但是实际上很失望,中低频段信号强度显著减少,欣慰的是高频端信号增强显著,能听到好多外地弱台。

难道贴墙垂下的短天线低端信号会好些,离开墙反倒弱了?

网友A:
难道是因为在小卖店的房顶围栏直接连接,走漏了信号?

网友B:
把天线的空闲端拉过来形成一个圈,然后这一端就接到地线上,你会有新发现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因为在小卖店的房顶围栏直接连接,走漏了信号?

哪里哪里,不会漏电的,架天线用了绝缘很好的塑料管做绝缘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天线的空闲端拉过来形成一个圈,然后这一端就接到地线上,你会有新发现滴。

就是大环了吧,但是条件不允许。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矿石机采用的什么天线耦合方式。如果天线过长过于复杂,那么分布电容就会增加。如果是采用的单回路直接耦合或电容耦合,那分布电容对高端就会产生较大影响,造成高端一部分收不到台。如果天线短些,分布电容的影响就会降低明显,天线离地或靠墙太近的话,分布电容的影响就比较明显,分布电容和漏电阻产生的能量耦合也比较明显。如果采用电磁耦合,那么天线的分布电容对矿石机的影响小些,但漏电阻引起的能量损失也会比较明显的。

网友:
有道理。天线同墙体之间存在电容,使天线的谐振频率降低,高端信号就弱了。离开了墙体,电容缩小了,天线的谐振频率升高,高端信号就强了。

如果在天线中串联一个可变电感,比方说50-200uh,低端信号有可能恢复。

天线离开墙体,接收能力应该是增强了,弄的好的话,低端信号会比原来的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大环了吧,但是条件不允许。

别死盯着没条件呀,有多长的线?收上来往窗帘架上挂就行了,线要长了就多挂一圈,灵活些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死盯着没条件呀,有多长的线?收上来往窗帘架上挂就行了,线要长了就多挂一圈,灵活些嘛。

你是说挂在屋里吧,呵呵,我试了,没声音。
可能是因为墙体里面都是钢筋,都给屏蔽了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矿石机采用的什么天线耦合方式。如果天线过长过于复杂,那么分布电容就会增加。如果是采用的单回 ...

天线耦合方式是串接了空气可变 双联,双回路。

长天线,又离开墙,低频弱,有些反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耦合方式是串接了空气可变 双联,双回路。

长天线,又离开墙,低频弱,有些反常。

天线采用电容耦合方式,胎里毛病,先天不足,怎么改进总是有限的。不妨改进成线圈电磁耦合估计一下子会改善许多

网友D:
天线挨近楼体效果会好一些,因为楼体内部都是钢筋,整个楼相当于一个接地良好的导体。很多网友已经共同认可大型金属构件附近无线电信号更强。楼房与天线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耦合关系,楼体的接收无线电信号肯定和楼体本身大小【高矮,长宽等】有一定的联系,换句话说,就是不同结构的楼,都各自有其电波敏感波段。这要经过大量实验才能得出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挨近楼体效果会好一些,因为楼体内部都是钢筋,整个楼相当于一个接地良好的导体。很多网友已经共同认可 ...

您分析的有一定道理,我也是从事实出发怀疑天线跟墙体有某种耦合关系,楼体的钢筋相当于长导体,感应出来的中波信号偏于低频段,然后耦合到垂下贴墙的短天线,使低频段加强,但是高频段损失大。

这让我想起一位矿友以前说过玩磁环矿机只用一根窗外垂下的短天线就能听到许多中波台的事,以前我们习惯认为天线贴墙很不好,最好离开一米以上或者尽量水平拉直,但是我的目前的经验是贴墙信号中低频段强于离墙的状态,很有趣。

现在我又找了根导线,干脆再垂墙送下去,这样就可以轻易得到两根天线还可以轮换使用比较一下,结果真的还是这根垂下贴墙的短天线的中,低频段信号好,603千赫台很响。但是,当我把两根天线并联企图让信号更强的时候,结果是全频段信号都不好了,变得微弱了,太意外了。

网友:
埃着墙壁的天线是从墙壁汇集的电波中耦合出来的信号,强度要大于远离墙的空气中的电波信号。而天线的长度则是与电波的波长有关,但决不是天线越长频率就越低,比如说一个很短的天线,它正好是某一频率的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等的等分点上,也会耦合出来强的电流,这要经过大量实验才能完全掌握。

网友:
电磁波是失量,两个不同的天线并联肯定得不到好的结果,天线不是不能并联,只是目前世界上好像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网友A:
我猜测:
网友们将天线离开墙体一米以上,声音大多了。注意,地线可能接在了墙体上的电源插座的接地线,跟墙体里面的钢筋架子是联通的。在这个前提下,如果天线距离墙体很近,当然声音很小了。

天线如果距离墙体很近,感应到了墙体的信号,那么地线就要远离墙体,连接到其他地方才行。

不知道焦先生的地线连接在了哪里。可能没有连接在电源插座的接地线上。

网友E:
高端信号不好,是天线阻抗和矿机电路没匹配好,可以试下在天线接如口串联一个360p的可变电容来调节,就是加一级天调,当然用LC串联来调就更好了.
据我实验,天线贴墙的声音要弱不少,伸出去声音更大.
在淘宝买了根4米5的最便宜的鱼竿,20多块,晚上接根6米电线伸出去,声音比原来的大了很多,震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
网友们将天线离开墙体一米以上,声音大多了。注意,地线可能接在了墙体上的电源插座的接地线,跟 ...

我的地线是接在北面屋子里的铁管的暖气管道上,天线是另外引进来的,在面向南面的小仓库的窗户外面,光溜溜的外墙上钉一根钉子,垂下十几米线,不引起注意。如果拉离墙面,风会吹得线荡来荡去很不妥。没有窗台,也不能接杆子。一楼对面都是高大密集的树挡住空间,跨不到对面楼顶。住高楼天线不好架呀。我的楼是筒子楼结构,住屋窗外是四面围墙封闭的筒子通天结构,曾经垂下天线,信号丝毫没有,只能从南面引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端信号不好,是天线阻抗和矿机电路没匹配好,可以试下在天线接如口串联一个360p的可变电容来调节,就是加一 ...

您好,我就是串了空连当天调,但是调节它会改变电台的位置,高频没有明显的提升,不加天调声音稍大,但是混台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就是串了空连当天调,但是调节它会改变电台的位置,高频没有明显的提升,不加天调声音稍大,但是 ...

你也加了天调,那就快成功了.
我实验也是,改变天调可变电容,电台频率也会有改变,估计是天线的电容变化了,改变了矿机的谐振频率.
混台的话,最好的方法我是用两个线圈,通过调节耦合来改善,实验这样的选择性很好,和普通的收音机差不多.具体电路可以参考我的贴子"
仿造美国bc-14a矿机电路做了个矿石收音机".那些抽头都不用要,就两个300uh的线圈就可以,只要能调节它们的耦合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地线是接在北面屋子里的铁管的暖气管道上,天线是另外引进来的,在面向南面的小仓库的窗户外面,光溜 ...

噢,地线连接在暖气片上了。

接着猜测:
如果你的天线也远离了墙体,接在了平方屋顶上,有绝缘子,那么,天线就跟墙体没关系了。那就是一条天线长度不足20米、地线是暖气片、串联了一个可变电容器的天线喽。我的体会是,当可变电容器变小时,有利于接收高端信号;当可变电容器接近零时,那就是一条十几米的短波天线。如果想接受中波,这个短天线呈容抗性质,要去掉可变电容器,改为串联可变电感,我估算是0—150uh左右,就能接收500—1500khz信号,改善低端信号接受能力。如果依然要串联可变电容器,那么可变电感应该增加到0—250uh左右。这是我估算的,不一定精确。

如果天线依然贴近墙体,那么天线相当于通过大约200pf的电容连接在了钢筋架子上,地线是暖气片,于是,短波天线就消失喽,长波还行。

补充内容 (2018-1-9 13:24):
抱歉,算错了。去掉可变电容器,串联可变电感应该是260u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地线连接在暖气片上了。

接着猜测:

找了一个磁棒线圈当可调电感,串入天线,低频段几乎没有改善,但是当陷波器很有效,可以几乎消除到零。

串入后信号都被减弱,混台严重,怎么弄低频也上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个磁棒线圈当可调电感,串入天线,低频段几乎没有改善,但是当陷波器很有效,可以几乎消除到零。
...

如果因为我的瞎指挥,让焦先生操作失误,在此谨表歉意!
大概:
如果所用的电路图是图1和2,那么,串联电感应该是有效的。
如果是图3,串联电感是无效的,还是应该串联电容。
不知焦先生用的什么样的电路图。
再试试吧。折腾有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因为我的瞎指挥,让焦先生操作失误,在此谨表歉意!
大概:
如果所用的电路图是图1和2,那么 ...

客气客气,谈何歉意,都是瞎折腾玩。电路是经典的1,双回路。电感可调,在磁棒上移动,也可并可变电容。有空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客气,谈何歉意,都是瞎折腾玩。电路是经典的1,双回路。电感可调,在磁棒上移动,也可并可变电容。 ...

电路图1,如果偶合过于紧密,相当于两个线圈短路吧,再串联可变电感恐怕也不好使,我想。我也说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因为我的瞎指挥,让焦先生操作失误,在此谨表歉意!
大概:
如果所用的电路图是图1和2,那么 ...

继续折腾。

怎么弄还是那样,低频信号上不来。还是换回垂墙线,声音立马大了。

忽然想,都说垂墙线靠近墙体不好,我何不试试将它移开一些,试试效果的变化。

在墙上钉了一根钢钉,将垂线拉离墙体20---30厘米,期望能有更好的效果。

拿起耳机,一片寂静,难道哪里错了,调了调台,强台都变弱台了,信号全面大大减弱,弱爆了。

仔细看看我的天线位置,墙体上有一条从上而下垂下的粗胶皮线,似乎是楼顶的避雷地线,尽管是地线,上端也相当于天线,我的垂下线靠近它,感应了信号。地线很长,高频不好是正常的。靠近它好,索性让垂线紧紧靠近它。一不做,二不休,我再用一块铝箔包上地线,增加交联电容,感应更多信号,连接到垂线上。

哈哈,这回信号更强了。同时我把检波二极管增加到16只,没错,是16只,声音更大了,11个本地台分割清楚,强台震耳欲聋。

想起一句老话,说的是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也会打开另一扇窗,这根避雷线无意中成全了我的长天线梦,这根垂下的十多米的电线足足相当于普通的30多米长天线的效果,尽管高频差些。

长短天线之谜终于有了答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折腾。

怎么弄还是那样,低频信号上不来。还是换回垂墙线,声音立马大了。

严重祝贺!
在天线方面,你可真是幸运!以前有一个60米的强悍天线,电流达到几十ma。今天上天又赐给一个天然天线。

我赶快看看,我家周围有木有粗胶皮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折腾。

怎么弄还是那样,低频信号上不来。还是换回垂墙线,声音立马大了。

厉害,什么都能利用,还是咱矿坛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祝贺!
在天线方面,你可真是幸运!以前有一个60米的强悍天线,电流达到几十ma。今天上天又赐给一个 ...

这次也是幸运。仔细又看看,这根疑似避雷地线不知干什么用的,从楼顶引下来,楼顶未见到任何手机天线类的东西,经过我窗外,下去后并没有一直接地,而是半空中向对面楼顶水平拉去,进入一个屋顶,疑似穿过去这个楼顶,向另一座楼顶引去。就是这跟线的悬空水平部分充当了天线。

我又增加了一些铝箔和薄铝片当耦合电容引出信号,这回高频段和低频段信号都强了,足够强了。

寻找那些可能感应信号的可利用电线,管道,导体代替天线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也是幸运。仔细又看看,这根疑似避雷地线不知干什么用的,从楼顶引下来,楼顶未见到任何手机天线类的 ...

看来,这根免费的天线也比较强,很羡慕。不知道能否带动喇叭。我还记得您的“拐弯”检波电路。
这天线,通往对面楼顶不见了,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如果弄不清他的长度,似乎很难确定它的谐振频率。然而不管如何,效果很好,就一切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