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

楼主(2018-01-03):
朋友儿子的电脑坏了,请我去修,于是上门去看看。
电脑通电不启动,于是用替换法:用我的电源替换仍不凑效,换一个显卡就行了。是这个独立显卡坏了,带回家看能不能修。
今天在家拿出这个显卡,先是用表测量发现12v电源端短路,第一时间想像是芯片短路了该扔了。后来不死心拿起放大镜对着灯光细看,居然看出了问题:有四只固态电容短路了!且这四只电容是并联的,这就好办了。
用暴力方法焊掉这四只芝麻大的电容,用一只16v100u电解加一只100v0.01u电容焊上去,清洗残焊渣,上主板通电试机,正常。

下图是修好的样子,红圈处是换上的电容

网友A:
        好祝贺修好显卡,仔细一点,省了多少银子?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看的出来

网友B:
电容短路能看出来?这眼睛堪比火眼金睛

网友C:
用暴力方法焊掉这四只芝麻大的电容,
坏的应该不是固态电容,而是贴片电容吧?

网友D:
好本事,不过电容焊的不够美观

网友E:
目测楼主换的不是叫固态电容,放大图片可见被楼主换掉的是0603或者0805封装的普通贴片电容,之所以楼主能用眼睛看出来,应该是贴片电容烧黑了小圆点或者碳化了,感觉那个替换成100u的太大了,就这个尺寸的贴片电容估计就几十nF到几uF之间。

网友:
看不清   再清楚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祝贺修好显卡,仔细一点,省了多少银子?

这种有VGA ; DVI ; HDMI接口的显卡不便宜的,少说也得两、三百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态电容不如普通电解电容可靠,尤其是标着FZ的电容,见到就换。

一张显卡有一百多只固态电容,换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短路能看出来?这眼睛堪比火眼金睛

有烧焦有裂痕的电容,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暴力方法焊掉这四只芝麻大的电容,
坏的应该不是固态电容,而是贴片电容吧?

既是贴片也是固态,这类电容量大都在10 uf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本事,不过电容焊的不够美观

能用就行,其它的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楼主换的不是叫固态电容,放大图片可见被楼主换掉的是0603或者0805封装的普通贴片电容,之所以楼主能用 ...

这四只电容是uf级的,是散热风机的滤波电容。我是量了风机插座发现短路近乎为零,才细看发现的。当我把这四只电容暴力剪断后那个风机插座就正常了。
不过这设计也够奇葩,滤波电容在右上角;取电插座在左下角。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既是贴片也是固态,这类电容量大都在10 uf左右

楼主对固态电容的理解有误,固态电容属于电解电容的一种,跟普通电解电容的区别是:普通电解电容介电材料是液态,固态电解电容的介电材料是导电性高分子材料。

而一般电路板上的贴片电容(就是土黄色不印字这种)是贴片陶瓷电容,跟插件陶瓷电容特性差不多;

还有一种香蕉黄的有印字的电容是贴片钽电容(钽电容本质上也属于电解电容而且介电材料也是固态,但一般不称它为固态电容,而直呼钽电容);

一般简称“固态电容”的是指固态电解电容器

贴上俗称固态电容的真容,固态电容和贴片普通电解电容外观很相似,但正常情况下,印字黑色的是普通电解电容,印字色彩鲜艳的一般是固态电解电容(不排除造假),还有就是普通电解电容容量到一定程度后外壳就要有X形或者Y形的防爆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有VGA ; DVI ; HDMI接口的显卡不便宜的,少说也得两、三百块吧。

        这印版都是多层的吧?那电路太细了,不容易焊接。

网友:
楼主动手解决大问题,也是乐趣。目前元器件集成化程度高,许多元器件小型,微型化。电容器容量不大的都采用贴片,对于电容器也有习惯上的分法,容量小的叫电容,容量大的,有正负极的,叫电解电容。采用固态贴片形式的电容容量都不大,其中包括电解电容,目前多见几十微法。容量大的还是传统的酸性电解,为了安装焊接方便,在原来基础上加一个电容座。这个模式也有几十年了,至今没有新的突破。贴片电容器的损坏率也是很高的,一个是容量消失,我们也称为开路,一个就是短路。这也都是元器件制造过程里的缺陷。也许一时无法解决的。

网友:
厉害了,这些连厂家都不修理了,修理的费用比生产一张的费用高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对固态电容的理解有误,固态电容属于电解电容的一种,跟普通电解电容的区别是:普通电解电容介电材料 ...

解释得十分清楚,谢谢。
以下这些体积小、容量大、无极性的贴片电容,不知如何分类。我通常都把它戏称为固态无极电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释得十分清楚,谢谢。
以下这些体积小、容量大、无极性的贴片电容,不知如何分类。我通常都把它戏称 ...

这种就是贴片陶瓷电容,陶瓷的。

网友:
焊工有待加强,DIY精神可嘉

网友:
  看下来不知道怎么回复和表达,只剩“呵呵”两字了

网友:
我看应该把他电源也换了,固态电容电压一高就击穿

网友:
真羡慕楼主的技术,我的显卡有问题直接扔了不懂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对固态电容的理解有误,固态电容属于电解电容的一种,跟普通电解电容的区别是:普通电解电容介电材料 ...

本人对固态电容也是一知半解,看朋友的解释非常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释得十分清楚,谢谢。
以下这些体积小、容量大、无极性的贴片电容,不知如何分类。我通常都把它戏称 ...

主板电路中大块头的贴片一般用作滤波,小块头的用作延时,灰白色的谐振。
容量大颜色比较黄,容量小就淡些。
互换一般就按大小颜色取,个人认知有限,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楼主是怎么看出短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