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冰箱制冷问题

楼主(2018-01-03):
松下三门变频电冰箱,使用有十年,近一个月以来,一天之内液晶显示器显示各个藏室温度都大幅波动,尤以冷冻室为甚,冷冻室设定-22度,有时会看到能达到-22度,之后会长时间不能启动,直至温度上升,到-12度,温度报警字闪烁,之后又会启动,至温度到-22度。求坛内大师赐教

网友:
估计温控器有问题。

网友A:
一,温度补偿加热丝可坏吗?二,可有冬夏开关,有,你可拨到冬季上吗?三,冬天温度设置跳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温度补偿加热丝可坏吗?二,可有冬夏开关,有,你可拨到冬季上吗?三,冬天温度设置跳高些,

你好!不明白什么是温度补偿加热丝,还没有看到冬夏开关

网友B:
应该是温控或者温度补偿问题,最好查下该机图纸,国内冰箱贴有图纸,你这个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温控或者温度补偿问题,最好查下该机图纸,国内冰箱贴有图纸,你这个不知道有没有

有的,待会我看看,谢谢!

网友:
学习了  朋友家的冰箱也是不制冷 参考一下 回去帮他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温度补偿加热丝可坏吗?二,可有冬夏开关,有,你可拨到冬季上吗?三,冬天温度设置跳高些,

一般带电脑的冰箱好像没有冬夏开关

网友C(2018-06-21):
很可能是冰堵或者脏堵了,如果有电磁阀的控制这种冰箱,需要查一下控制电路和电磁阀。

网友D:
变频冰箱出现制冷不正常,不应该只简单考虑温控器问题。

网友:
先看看设置,再检查温控器

楼主(2019-01-12):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是冰堵或者脏堵了,如果有电磁阀的控制这种冰箱,需要查一下控制电路和电磁阀。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冰箱出现制冷不正常,不应该只简单考虑温控器问题。

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