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蓝魔i10S平板电脑

楼主(2018-01-04):
故障现象为不能开机,充电也没有显示,拆开后检查电池电压为2.8V,判断电池没有问题,但已经低于启动电压了,想想可能是出现故障后电池无法停止供电,一直维持到电脑自动关机,于是先拔出电池插头,给电脑断电,然后再插入试着给电池充电,发现能够充电,于是就先给电池充电再说,充满电后,终于可以开机了,但使用中按了一下电源键熄屏,电脑就再也无法开机,这时摸主芯片部位发热严重,电池掉电非常快,拔出电池插头后,电脑仍然可以启动,再按电源键熄屏,故障再次重现,说明这才是真正的故障所在。由于存在这个故障,用户在使用中只要一按电源键想熄屏待机,就会出现故障,无法启动电脑,直到电池耗尽,这印证了我的判断。而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及周边元件有问题,于是打开主屏蔽罩,发现电源管理芯片AXP288附近有一条飞线,飞线的一头有焊济没有清理干净,而对比网上搜索到的该机拆机照片是没有这条飞线的,因此判断这机应该是厂家返修机或故障机,可能是印刷线路有断线或者一路电压无输出而跨接飞线。由于电脑只要不按电源键熄屏,就能正常工作,因此怀疑是飞线的一头焊济部位在熄屏的瞬间导通导致芯片引脚短路,于是试着清除干净这片焊济,结果清除干净后再也没有出现故障,说明真是这片焊济导致的故障,至此该机修复,工作正常。

网友拆机对比图:电源芯片附近没有飞线

网友拆机照片(无飞线).jpg

网友A:
这线飞得真丑,勉强搭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线飞得真丑,勉强搭上去

是呀,这焊接水平惨不忍睹呀,看来厂家维修部也可能有靠关系混进来的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这焊接水平惨不忍睹呀,看来厂家维修部也可能有靠关系混进来的人。

不一定就是厂家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就是厂家修的吧

从外壳无任何痕迹来看,应该是厂家修无疑,只有厂家才可能换新的外壳。或者它没有出厂就检查到故障,返修后再装机出货。

网友A:
一般如果这线是厂家焊的,有可能是技术改进(技改),就是可能厂家发现原来设计PCB时这根走线太细导致缺陷(机器因为这根走线太细引起毛病),后期生产时统一给这两个点飞一跟线,如果是这种情形,把这线焊下来后测两个点之间应该也是通的,如不通,那就确实是断线了需要飞线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如果这线是厂家焊的,有可能是技术改进(技改),就是可能厂家发现原来设计PCB时这根走线太细导致缺陷 ...

也有这个可能,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电源芯片不良,导致一路电压不正常,只能从另一端接一个近似的电压过来。我听说这个电源芯片是国内一个厂家生产的,质量比较差。

网友:
焊剂漏电头次见,感谢分享

网友:
挺好  水平挺高

网友:
路过拜见能人

网友:
不错,我也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