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故障,胜利VC9806+

楼主(2018-01-04):
请教坛友。

胜利的万用表VC9806+,试过DC电压档和电阻档,症状大致如下:

1、测量的时候数字飘忽,到达稳定值的时间很长,大多数时候也稳定不下来,测电压3.3V的时候能跑到10多V去,一直在变,几个电阻档也是这样。
2、用2M和200M欧姆档,短接表笔显示正常,2M显示0,200M显示10左右比较稳定,但是200~200K的档都不在零上,几欧姆到几十欧姆。
3、电阻档测短路蜂鸣的档,短路不响了。

暂时发现这么多,其他档位没有试。上图也没用就不上了。

多谢。

网友(2018-07-20):
VC9806+图来了

网友(2018-01-06):
建议返厂修理。不但能保障质量而且还很便宜。

楼主:
集成块长啥样,牛屎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多数是牛屎的,最好上传内部照片。

VC9806+ 没有牛屎的。老版的是7129芯片、新版的是单片机的。因此如果是新版本的这个表自己是修不了的。别说是一表多病的现象;就是单一的问题也不好弄的、只有返厂。

网友:
胜利表的通病.主要表现在电阻挡和电压挡,读数漂忽不定,测量同一个电阻,或者同一个电压值,反复测量每次的读数都不一样.其实不是什么大的故障.但是很讨厌.主要问题就是档位开关接触不良,印刷电路板静触点漏电.胜利表的档位开关接触簧片弹性弱,不耐磨,抗氧化性能也不好,时间长了就会接触不良.印刷电路的静触点也是这样.此外还有,电路板受潮,磨下来的金属粉末导致的微漏电.
解决方法:拆开清理.用橡皮搽将簧片和印板静触点打磨光亮,擦干净.(不要用酒精之类的液体擦洗)

网友B:
估电路板保护二极管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电路板保护二极管击穿。.

这个二极管在一般哪里

网友C:
将簧片和印板静触点铜片擦干净!如果故障依旧的话就测试下离接表笔最近的两个二极管有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簧片和印板静触点铜片擦干净!如果故障依旧的话就测试下离接表笔最近的两个二极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2018-12-02):
福禄克17b电阻档太高,底数不降

网友(2019-04-04):
17B电阻档底数高是主板漏电造成,清洗或换板子。

网友(2021-11-17):
200~200K的档都不在零上,几十欧姆大了

网友D:
麻烦给个9806+弹片排列图,谢谢

网友E(2022-01-25):
图很清晰,谢谢,能不能再上个电路图,上面的IC3是MCP2700,实物是V1PH,查不到是什么IC,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很清晰,谢谢,能不能再上个电路图,上面的IC3是MCP2700,实物是V1PH,查不到是什么IC,

这个没有,我也找过没找到

网友:
电压显示高换电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二极管在一般哪里

三条腿的贴片二极管,电路板上标注D*或者Q* 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给个9806+弹片排列图,谢谢

网友E:
9806+的弹片图上了。MCP2700应该是个3.3V的IC,下面的三极管应该是2个二极管的1.2V稳压,整机工作电压是4.5V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9806+的弹片图上了。MCP2700应该是个3.3V的IC,下面的三极管应该是2个二极管的1.2V稳压,整机工作电压是4 ...

这个4.5位的数字表是单片机方案的,整机没有可调电阻,正常工作精度非常好。

网友:
建议查一下这俩M7二极管是不是已经被击穿

网友:
这不是跟vc890d(单片机版本)差不多的吗?

网友(2023-07-12):
引用 网友E:
这个4.5位的数字表是单片机方案的,整机没有可调电阻,正常工作精度非常好。

同款万用表,电流档不准怎么修,其他的档位都没有问题,量了下面几个采样电阻都是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