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磁环双调谐双波段场管矿石机制作详解。

楼主(2018-01-04):
应一部分坛友的要求,现在我制作的双磁环双调谐双波段场管矿石机的制作过程整理了一下,便于有兴趣的朋友动手制作。制作过程,一个是电路原理图,还有就是元件的选择,参数的设计。这个是电路图的表中也有,元件淘宝也都有现成的提供。看情况把相当的元件淘宝连接也发给大家,方便大家购买元件。另外一个就是布局设计,我制作的这个盒式矿石机,基本上利用成品盒子,几乎不加任乎改动和破坏,因为用的是四连电容,长度长一些,无法竖起安装,所以在侧面开了一个小孔,让电容转轴穿过,天线接线柱可以安装在面板上,也可以在木盒侧面开个安装孔,安装天线夹。看大家喜欢。为了在面板上减少螺丝安装孔,可以采用二层面板,把元件安装在一块小一些的板子上,再把小的板子安装到面板上,这样无论安装多少元件孔,在面板只有几个安装孔。这样面板显得干净美观大方。可以贴上一张怀旧的照片上,显得古朴一些。为了方便大家制作。画好了电路图,元件布局图,线圈安装图和实物连接图,这样对于原理不太懂的朋友来说,也能比较相对方便的进行制作完成。而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注意点就是现成的木盒只要用厚度五毫米左右的木条粘在木盒内部,然后放在面板就行,这样显得结构也简洁,整个元件都整齐安装在面板上,拿下放上几秒钟的事,对木盒和面板来说,制作改进都十分方便。用到主要工具是锯子和钻,板子可以直接在淘宝定好尺寸做就行,都不用自己加工,自己只要加工几个安装孔就行。有图有真相,大家看了就很容易明白了。

楼主:
有原理图,安装图和实物图进行对应着,应该容易明白制作过程,如果有不明白可以留言沟通,再传上实物制作完成图

楼主:
画的安装图上,没有画上滤波电容,漏掉了,不装也没有关系,依靠耳机的分布电容也能起到滤波效果。可以自己加上去。安装上画的磁环线圈主要看二端的接头连接,每个线圈有二个线头,一个是接地,一个是接到相应的元件。因为是在WORD文档里用鼠标画的矢量图,有些细节没法画得太好,不过优点是可以任意缩放和修改线条的颜色粗细等属性。所以以后要调整和修改里会很方便。

网友A:
其他都好找,那个5 连是拦路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都好找,那个5 连是拦路虎啊。

不用这个五连,淘宝上有四连可变,便宜又好,那个五连只用到四连,价格贵,要135元一只,可以买我发的这个四连电容,质量好,又便宜,只要45元到50元一只,中波双连370P,短波双连剧134P,

楼主:
主要元件图片

楼主:
按钮

相关主要元件淘宝连接。老式微安表头连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八位接线排连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416d8sl5025
                                     四连可变相关连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磁环淘宝连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场管相关连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按钮相关连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416d8sl3cf0
                                       木盒相关连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416d8sl801f

网友:
这比教课书还要详细,周全。

网友:
老师教的真仔细!

网友:
这是一本很好的矿石机鸡鸡运用资料。收录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9-02-09):
版主的奉献,值得学习

网友:
像老师的矿机

楼主:
哈哈,真的风格很象,口径大了,大家的想法会自然的想到一块。

网友B(2021-08-05):
需要接天地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接天地线吗?

磁环矿石机自身没有接收能力,需要外接天地线才行,在电台信号较强时,可能只要随便拖根线就行,在电台较远信号较弱时,就需要架设良好的天地线才能保证接收效果了,如果想不用天地线实现接收,只有大环线圈最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了,当大环线圈直径达到七八十厘米以上时,就能达到接收数十公里 甚至上百公里的电台信号了,所以,矿石机一般情况下还是需要良好的天地线作为接收效果的保证的,如果一般情况下,想矿石机不用天地线接收,是对矿石机的一种误解。

网友:
做得太好了有个问题,这几个线圈相互之间的相位有什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