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电子管也能在低电压下工作吗?

楼主(2018-01-04):
网上下的图,请各位老师分析一下工作原理,我印象当中屏压一般都是很高的,这个电压只有12V,这也能工作吗?想不明白。。。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其实 白居老师已经一语道破, 这个电路 就是利用电子管在低屏压下的绝对非线来给吉他信号加以变形,获得一种独特的波形声音, 说人话这就是吉他的效果器!!     只能说大家的见识还能有不少扩展空间,大家努力吧,  不要一见到电路就觉得是高保真的, 其实 有相当一部分的声音处理设备恰恰就是利用失真来获得所谓的效果 当然 也包括了我们听的各种发烧碟。

网友:
吉他放大器效果器有特殊需要,不能套用线性放大电路的理念,不妨试试。

网友:
工作电压也太低了,正负加起来也才33V左右。屏压和栅压过低导致电场引力不足,电子束形成的电子云聚积在阴极附近,容易产生所谓“阴极中毒”现象,而可能使阴极寿命缩短、提前失效。

网友:
应该能工作,只是电压太低,电子管工作在曲线的弯曲段,线性不太好,失真大。

网友:
用ECC88或6N11可以。

网友:
离开电子管的应用条件的放大器是没有意义的,低电压不可能改变电子管的输出阻抗,这只是个理论上的电路,灯丝消耗太大,没有经济价值。

楼主:
刚才没说清楚,这个电路是电吉他用的失真效果器,要求的就是失真,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故意把电压弄得这么低。看前级的增益调节范围很大,电子管必定失真,最大估计输出成方波了。就是不知这样对电子管的寿命有多大影响,

网友:
电子管弄这么低电压根本不能正常工作,要想正常工作必须按照规定给足屏压才行。说到失真,如果不用输出变压器那么就无法产生输出变压器特有的失真,所以这种电路当中只需要利用元件的非线性作用即可,至于是电子管还是晶体管都无所谓。

网友:
是否删除了Ⅴ+2了…………

网友:
胆管是6N1或6N2?只有灯丝电压,屏压较低。有时间试之,能有出声?

网友:
个别的电子管可以在低电压下工作的。只不过工作点不是采用常规 的选取。电子管屏极在低电压下工作,阴极与栅极间会有较密集的电子云称为空间电荷栅。要想使电子更多的飞向屏极,就要给栅极加一个相对于阴极的正电位用以消除空间电荷栅。(看看你那个12AX7电路)。
50年代有爱好者用电铃变压器(6V)半波整流供6A2屏极制作单管低电压安全收音机。其特点是把2;4;4栅都连接到屏极用以帮助屏极电子的吸收。
其道理都是设法增强飞向屏极电子流。

网友:
这个就算了吧,能低压用的常见就是2P2和13p1这两种了。而且也得24V左右。其他管子你看看曲线别说12V就是30V。能用?

网友:
谢于老哥的论述!身体安康!全家幸福!

网友:
13P1还可以用到12AX7就有点那啥了吧

楼主:
又找到一个,跟上一个差不多,加了一级跟随器。如可行,计划做一个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找到一个,跟上一个差不多,加了一级跟随器。如可行,计划做一个玩

没看到 洋字码顶头 第一行就写着  真空管失真效果器  么??

      说个难听的,别 拿着洋玩意 就当是个宝, 看清楚了 了解了 才能用有奇效。  如果不懂, 真的装成电路了 和朋友吹了个大牛, 说找到一神器宝图 装了用在音响里 要朋友过来一起把玩, 一开声各种妖魔乱吼,你说是人家电路不行还是 你手艺没到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 洋字码顶头 第一行就写着  真空管失真效果器  么??

      说个难听的,别 拿 ...

兄弟你可能没看清我的意思,我已经有几个效果器了,普通单块、综合都有,只是没有电子管的,本着“重要的在于折腾”的原则,计划尝试一下,谁让咱喜欢电子技术呢,您说不是吗 ,呵呵。
说句题外话,我觉得玩电子的人好像都有这毛病。。。

网友:
就是个变声器

网友:
五十年代出现大量可在12伏工作的汽车收音机用管,但很快便被锗管代替了,也很难再见到。但如果特别设计,6A2, 6K2, 6J23, 6N3都勉强可在12伏工作。关键是零阴阻,拥负压为电子流,做成再生机一样即可。检波改用锗二极管戈MOSFET. 但这设计,功放只十毫瓦左右,只可推舌簧喇叭。

网友:
电子管在低压下工作关键是要看电流能不能上去,如果6P1在33伏屏压下电流只有,2,3,毫安你说输出能有多大,消耗的功率只有70毫瓦,输出最大能有20毫瓦,消耗灯丝就有3瓦,效率太低,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B:
万事皆有可能,多实践会有结果的,大不了试试嘛,给你一个更简单的低压电路,输入55mv,就可以输出2V P-P ,是不是很神奇?当然失真稍微大点,如果输入15mv,输出0.5V PP失真只有0.08哦,而且频率响应非常平坦,一直到100K都差不多一样,小信号放大非常不错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事皆有可能,多实践会有结果的,大不了试试嘛,给你一个更简单的低压电路,输入55mv,就可以输出2V P-P , ...

谢谢老兄提醒,有 模拟器干嘛还要搭电路试呢

把管子换成6N1,这管好找,模拟一下试试,貌似达成目标,
这几天有空准备准备材料

楼主:
输出看不太清楚,削顶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提醒,有 模拟器干嘛还要搭电路试呢

把管子换成6N1,这管好找,模拟一下试试,貌似达成目标, ...

从模拟看做吉他效果器应该不错!

网友(2018-07-03):
以前还以为电子管只能用上百伏的电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