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集成电路74HC122N的代换型号?

楼主(2018-01-04):
各位老师好,请问一下谁有74HC122N的代换型号,能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改变电路后
121和123可以代替

网友:
这个是高速CMOS数字电路,一般只能是用同型号的,但是不同厂家的命名方式可能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电路后
121和123可以代替

您好,有74hc122的引脚图吗?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
这里查74LS122

网友:
同型号代换就好。

网友:
你查一下74LS122吧,我记得这两者的管脚是一样的,但是工作电压和工作电平是不同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a520356f1ed9ad51f01df225.html

网友:
记得74HC是高速CMOS电路,74LS是肖特基TTL电路,工作电平不一样,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
楼主,你能确认是 74HC122 吗?在资料里只能查到 123 而 不见 122.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有74hc122的引脚图吗?

看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