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士t70电位器坏了。请各位专家出招解决。

楼主(2018-01-04):
最好谁有拆机转我。感谢

网友:
没可替代的吗

楼主:
没有这个太特别了

网友A:
这是多抽头等响电位器,我是用车机音量电位器改装的,(三联电位器)

网友B:
拆全新的ALPS电位器碳膜部分,更换是个方法,前几个成功修复一个同轴双调电位器!!

补充内容 (2018-1-6 21:07):
前几天

楼主:
里面还有个塑料件不好弄

楼主:
和我这个里面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多抽头等响电位器,我是用车机音量电位器改装的,(三联电位器)

你改装后重低音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吗?功能都能完美运用吗?  你的机器也是t7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全新的ALPS电位器碳膜部分,更换是个方法,前几个成功修复一个同轴双调电位器!!

求指教没找到合适的。不知里面结构是否一样
谁拆过告知下

楼主:
内部图如下。我没拆过其他机器的请发现一样的玩友告知我买来改装。

网友C:
这个是引线的碳膜掉了?用导电银漆连过去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引线的碳膜掉了?用导电银漆连过去不行?

就是啊,只有用这个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多抽头等响电位器,我是用车机音量电位器改装的,(三联电位器)

你改装功能都能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全新的ALPS电位器碳膜部分,更换是个方法,前几个成功修复一个同轴双调电位器!!

补充内容 (2018-1 ...

前几天成功修复一个同轴双调电位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指教没找到合适的。不知里面结构是否一样
谁拆过告知下

碳膜铆钉我是这样拆下的

找一个尺寸相近的碳膜

找一个尺寸相近的碳膜

铆钉我是用2.1MM的钻头拆铆钉的

铆钉我是用2.1MM的钻头拆铆钉的

为此买了很多钻头,看看哪种钻头拆铆钉效果好,又不破坏碳膜的铆钉孔

为此买了很多钻头,看看哪种钻头拆铆钉效果好,又不破坏碳膜的铆钉孔

各种尺寸钻头

各种尺寸钻头

钻头近照

钻头近照

大约共20种

大约共20种

管脚我是用1.4MM螺丝固定的 左侧那个碳膜用螺丝固定的

管脚我是用1.4MM螺丝固定的 左侧那个碳膜用螺丝固定的

看看杂乱的工作台

看看杂乱的工作台

网友:
钻头我买了大约二十种,每种都买了10根整 ,也就是一盒或是一包,而每根大约1.5元,就是说干了大约三百元的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网友:
拆铆钉用直径1.9MM钻头都不好用,太细,拆不下来,而2.4MM钻头又太大,最终拆下铆钉后,用各种直径的钻头,往碳膜孔里插,发现碳膜上的孔直径应该是1.9MM的,就是说原厂打得孔直径是1.9MM ,具体是ALPS 的16型电位器

说实话,拆铆钉的时候,钻头直径2.0MM的钻头还是略微细了些,虽然碳膜上的孔是1.9MM的,钻完铆钉周边还是有些连接,不彻底,感觉直径2.1MM 应该效果不错,为什么用应该两个字,因为直径2.1MM的钻头是干完以后才买的,还没有来的急测试

网友:
我换的碳膜是所谓的 “”16型电位器“” 上的,当然被修复的电位器也是16型的,但两个电位器的管脚,长短不一样,所以需要拆铆钉对换管脚,不知道其他类型电位器,拆铆钉需要多大直径钻头,我买这么多钻头也是为了以后拆其他类型电位器做准备!!

网友:
螺丝是愣拧进去的,不专业 所以又从网上买的丝锥!!今天到货了

网友:
今天到的丝锥

今天到的丝锥

今天到的丝锥

三种规格 M1.4 M1.5 M1.6

三种规格 M1.4   M1.5   M1.6

网友:
我想碳膜片固定方法有两种,一种就是用 M1.4   或 M1.5 或 M1.6  ,螺栓固定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空芯铜铆钉,如果是16型电位器的话就用 M1.9的空芯铜铆钉

网友:
还有再说一下,开始我是用微型锉刀,也就是整形锉刀,很小那种,拆铆钉,效果不好,很慢,也很容易伤到 周边的 东西,比如把碳膜电路板锉了一道沟,  而用钻头拆,又快捷,又迅速,又不伤碳膜电路板原厂的孔, 前题是,只要钻头直径选的合适!!

网友:
电钻本身也不能用大电钻,我用的是微型电钻 日本 田宫 玩具电钻
如果用大钻,力度很难掌握,且很容易折断钻头。。。。。。等等

网友B:
楼主,您的电位器碳膜的背面长什么样子,可否多来些细节!
等响度电位器多出的那两个管脚,如何处理??可有些难,即使是有新的普通碳膜更换!!

一般等响度电位器都是四个管脚的占多数是 ,我也不太懂 ,是这样吗?可您这个是五个管脚 哈哈
请老师傅回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的电位器碳膜的背面长什么样子,可否多来些细节!
等响度电位器多出的那两个管脚,如何处理??可 ...

底下还有一段连线太多我就没有拿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指教没找到合适的。不知里面结构是否一样
谁拆过告知下

结构几乎不一样,您这个太早期了,  我是将 ”普通16型双联 “的碳膜拆下 来修”16型同轴双调电位器“ !! 碳膜外径一模一样,内径偏小,我用锉刀镗大就解决了!!
我的估计是八十年代产品,而您的是六七十年代的产品!!

楼主:
所以不可行了

网友:
如果不换碳膜板,只修复碳膜本身损坏部分,这个只能问问,有没有在电位器厂家上过班的坛友了,碳膜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网友B:
我看楼主这个电位器好像有什么东西碎掉了!?是哪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楼主这个电位器好像有什么东西碎掉了!?是哪部分?

锁掉的塑料 就是里面压着滑动触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膜铆钉我是这样拆下的

加下我威信我来向你单独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下我威信我来向你单独请教一下

网友A:
请问电位器修复了么?需要改装可微信,改后声色接近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位器修复了么?需要改装可微信,改后声色接近原机。

还没有哦
还没找到好方法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位器修复了么?需要改装可微信,改后声色接近原机。

你是西安的那位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