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洗衣机单片机和可控硅之间不做光电隔离

楼主(2018-01-04):
前几年玩过用可控硅控制电饭锅,因为电路简单没用单片机。现在想用可控硅控制电机,出于学习参考的目的看了几个洗衣机控制板电路,惊奇的发现单片机和可控硅之间居然没有用光耦做隔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1.一旦操作面包损坏用户操作的时候很容易触电。2.开发阶段很容易烧坏单片机的编程器。
反过来想,洗衣机厂商也不太可能没想到这些问题。求指教。

网友A:
隔着面板薄膜,怎么会电到。开发阶段和量产是不一样的电路。用光耦做隔离是为了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着面板薄膜,怎么会电到。开发阶段和量产是不一样的电路。用光耦做隔离是为了稳定。

时间长了薄膜磨损或开胶,再有水或潮气的话很容易电到吧

网友B:
全自动洗衣机的操控面板是全防水的,电脑板还用防水硅橡胶灌封了,想通过操作面板触电,得拿菜刀先砍开防水面板和电脑板防水硅橡胶。

网友:
最重要是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自动洗衣机的操控面板是全防水的,电脑板还用防水硅橡胶灌封了,想通过操作面板触电,得拿菜刀先砍开防水 ...

操作面板薄膜下面是微动开关,因为没有隔离所以微动开关是带强电的,用时间长了薄膜裂了不就漏电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操作面板薄膜下面是微动开关,因为没有隔离所以微动开关是带强电的,用时间长了薄膜裂了不就漏电了么?

你有听闻过有因为这种事触电的实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操作面板薄膜下面是微动开关,因为没有隔离所以微动开关是带强电的,用时间长了薄膜裂了不就漏电了么?

那你就设计一个使用光电隔离的电路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听闻过有因为这种事触电的实例吗?

确实没听过,所以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设计一个使用光电隔离的电路不就行了?

我只是好奇,不想抬杠

网友:
那些按键有防水的,你拆看就知道了。

网友D:
看你们就都是外行,面板下面在微动开关加长杆,加长杆是塑料的怎么会导电?你见过微动开关按键杆是铁的吗?,洗衣机外壳还是接地的

网友:
光耦一般是用来作为隔离共模干扰的手段,洗衣机这类设备无须隔离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们就都是外行,面板下面在微动开关加长杆,加长杆是塑料的怎么会导电?你见过微动开关按键杆是铁的吗? ...

如果用的时间太久了薄膜破了,恰好有水从破的地方流进去不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用的时间太久了薄膜破了,恰好有水从破的地方流进去不就。。。

拍照给你看吧
看到没,这下面打了胶的按键是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照给你看吧
看到没,这下面打了胶的按键是防水的

受教了,十分感谢。还有一个小小的疑惑:蜂鸣器右上角应该是一个带散热片的可控硅吧(假设是),看起来没有被胶完全盖住,如果薄膜有裂缝水流进来流到那个可控硅上不就连电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受教了,十分感谢。还有一个小小的疑惑:蜂鸣器右上角应该是一个带散热片的可控硅吧(假设是),看起来没有 ...

我厂改革开放初期,开发民品,就造洗衣机;这种全自动洗衣机面板薄膜,由两层制作,家电所实验,用改锥头戳开关方式操作。外皮戳到烂,内层严重变形,也没见破裂。所以不要强说会破裂。确有使用不当或修理不当渗水进去烧控制板,但没有触电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厂改革开放初期,开发民品,就造洗衣机;这种全自动洗衣机面板薄膜,由两层制作,家电所实验,用改锥头 ...

遇到行家了,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请教一下:如你所说,进水烧主板了,使用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操作,不会触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的时间太久了薄膜破了,恰好有水从破的地方流进去不就。。。

以前坛子里有人编过《帕米尔高原海啸逃生指南》有时间可以看看。。。。。。。定有帮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遇到行家了,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请教一下:如你所说,进水烧主板了,使用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操作,不 ...

从外向里是进不去水的。漏水有因电磁阀破裂进水,电磁阀与电路板之间有隔板,进水量不会大,且水在机子里面,面板外壳不漏电,电流只会:
1.从接地保护走。
2.未接.从接地保护线,沿机内向下至地面,由于水量不可能特大,水本身电阻也是较大的,到达地面时电流不大,形成的跨步电压很小,不会伤人;
   可怕的为:有人将接地保护线接在水管上,水管接头处有生料带或麻丝,导电入地不佳,一旦严重漏电,此时可能伤人。

网友:
另外,在胶面下,主电流流过处,铜箔一端会做窄,一旦内部有短路,铜箔炸断,断电。

网友:
电路板灌胶主要是用来防潮的 关于点击的问题基本不用考虑 操作面板的外壳是水电隔离设计的除非整个洗衣机泡水里不然根本不会让水接触到电路板。

网友:
胶完全盖住,防止触电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外向里是进不去水的。漏水有因电磁阀破裂进水,电磁阀与电路板之间有隔板,进水量不会大,且水在机子里 ...

我有一个想法帮斧正一下:把面板部分的pcb和其他部分的pcb分开(比如分成两块pcb),并把两者做电气隔离,这样面板pcb就只带弱电,把强电部分放到水密藏里。这样除非人为破坏,否则不可能触电。这样做除了成本是否还有其他问题。
还有,关于洗衣机防水防电这块,国家技术监督部门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
一个产品标准,1.安全,2.利润;3.适当的寿命(永远不坏,工厂岂不关门);
国家技术监督:1.GB标准;2.长城认证;3.QB标准。

网友F:
用光耦做隔离肯定是最安全的,楼主最好参考下国外知名品牌的电路(国外产的原装机),看看别人是如何做的,国内生产的外国品牌其实很多只是用了个牌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光耦做隔离肯定是最安全的,楼主最好参考下国外知名品牌的电路(国外产的原装机),看看别人是如何做的, ...

嗯嗯,我也是出于学习目的,做到心中有数,以便以后真的用的时候得心应手。像鲁迅说的那样,蜜蜂必须釆过许多朵花才能酿出蜜。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没听过,所以好奇

这就说明面板薄膜的强度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就无须特别把电脑板跟市电隔离。

网友:
产品都有个进化过程, 你会发现有些新产品设计很复杂而有些又很简单, 隋着进化, 复杂的会发现这地方设计多余没用, 简单的会发现这地放要加强, ......, 于是便有了成熟稳定的设计. 洗衣机发展了这么多年, 已经很成熟稳定了(偷工减料除外).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没听过,所以好奇

还是我来告诉你吧,微动开关也是隔离的,你接触不到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我来告诉你吧,微动开关也是隔离的,你接触不到金属。

怎么隔离的?

网友G:
微动开关的按钮是绝缘的,可接触金属部分被绝缘漆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微动开关的按钮是绝缘的,可接触金属部分被绝缘漆密封。

要是进水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