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的32点FFT程序

楼主(2018-01-04):
经过好几天的努力终于写出来了,上次写的太垃圾了。

Radix-2的算法,输入32位数,从0到31。
程序所有文件

所有小数的旋转因子先乘32768,计算完后右移15位,目的是绕开小数计算,

上次很傻居然乘10。写完才知道原来FFT的程序这么简单,都不如驱动数码管的程序复杂。

计算旋转因子的程序,比如FFT的第三步需要4个旋转因子,N就填8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void main() {
  float pi,sr,si;

  int rr,ii, n,i;
  n=8;
  pi=3.1415927;
        for(i=0;i<n/2;i++){
           sr=cos(2*pi*i/n);
           si=-sin(2*pi*i/n);
        rr=sr*32768;
        ii=si*32768;
       printf("0x%04X,0x%04X,",rr,ii);
}
        printf("\n");
}

计算器计算的

单片机计算的

从0x20000000开始到0X20000080是实部
从0X20000080开始到0X20000100是虚部

全部顺序排列

和计算器计算的大体对照下感觉差不多,单片机的输出的是十六进制,负数都是0XFFFFXXXX这样的。

FFT在CORTEX-M0单片机上的程序

        @ stm32f030f4p6 asm
        @fft 32点
         .thumb
         .syntax unified
.section .data
               .equ STACKINIT,                 0x20001000
        .equ xuanzhuanyinzi,                0x20000120
xinxi:        .ascii "fft-32dian-2018-01-04"
        .align 4
shuru:        .int 0,1,2,3,4,5,6,7,8,9,10,11,12,13,14,15
        .int 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
hudie:        .int 0,64,32,96,16,80,48,112,8,72,40,104,24,88,56,120
        .int 4,68,36,100,20,84,52,116,12,76,44,108,28,92,60,124
fft3xuanzhuanyinzi:
        .int 0x8000,0x0000,0x5A82,0xFFFFA57E,0x0000,0xFFFF8000,0xFFFFA57E,0xFFFFA57E
fft4xuanzhuanyinzi:
        .int 0x8000,0x0000,0x7641,0xFFFFCF05,0x5A82,0xFFFFA57E,0x30FB,0xFFFF89BF,0x0000,0xFFFF8000,0xFFFFCF05,0xFFFF89BF,0xFFFFA57E,0xFFFFA57E,0xFFFF89BF,0xFFFFCF05
fft5xuanzhuanyinzi:
        .int        0x8000,0x0000,0x7D8A,0xFFFFE708,0x7641,0xFFFFCF05,0x6A6D,0xFFFFB8E4,0x5A82,0xFFFFA57E,0x471C,0xFFFF9593,0x30FB,0xFFFF89BF,0x18F8,0xFFFF8276,0x0000,0xFFFF8000,0xFFFFE708,0xFFFF8276,0xFFFFCF05,0xFFFF89BF,0xFFFFB8E4,0xFFFF9593,0xFFFFA57E,0xFFFFA57E,0xFFFF9593,0xFFFFB8E4,0xFFFF89BF,0xFFFFCF05,0xFFFF8276,0xFFFFE708

.section .text
vectors:
        .word STACKINIT
        .word _start + 1
        .word _nmi_handler + 1
        .word _hard_fault  + 1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_svc_handler +1
        .word 0
        .word 0
        .word _pendsv_handler +1
        .align 2
_start:
_shizhong:                             @时钟设置
        ldr r2, = 0x40022000   @FLASH访问控制
        movs r1, # 0x32
        str r1, [r2]
        ldr r0, = 0x40021000 @ rcc
        @0x34时钟控制寄存器 2 (RCC_CR2)
        movs r1, # 0x01
        str r1, [r0, # 0x34]  @ HSI开14M时钟
_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等14M时钟稳定
        ldr r1, [r0, # 0x34]
        lsls r1, r1, # 30     @ 左移30位
        bpl _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 等待14M时钟稳定

_neicunqingling:                                 @ 0x1000的内存清零
                                         @ 1K=1024BIT=0X400
        ldr r0, = 0x20000000
        movs r1, # 0
        ldr r3, = 0x1000
_neicunqinglingxunhuan:                           @ 内存清零循环
        subs r3, # 4
        str r1, [r0, r3]
        bne _neicunqinglingxunhuan                @

_fftjisuan:
_fft1:
        ldr r0, = shuru
        ldr r1, = 0x20000000
        movs r2, # 16
        ldr r3, = hudie
_fft1xunhuan:
        ldr r6, [r3]
        ldr r7, [r3, # 0x04]
        ldr r6, [r0, r6]
        ldr r7, [r0, r7]
        adds r4, r6, r7
        subs r5, r6, r7
        str r4, [r1]
        str r5, [r1, # 0x04]
        adds r1, r1, # 0x08
        adds r3, r3, # 0x08
        subs r2, r2, # 1
        bne _fft1xunhuan

_fft2:
        ldr r0, = 0x20000000
        mov r4, r0
        adds r4, r4, # 0x80
        mov r8, r4
_fft2xunhuan:
        ldr r4, [r0]
        ldr r5, [r0, # 0x08]
        ldr r6, [r0, # 0x04]
        ldr r7, [r0, # 0x0c]
        adds r1, r4, r5
        subs r2, r4, r5
        mov r3, r6                @0r
        movs r4, # 0
        subs r4, r4, r7                @0i
        mov r5, r6                @3r
        mov r6, r7                @3i
        mov r7, r0
        adds r7, r7, # 0x80
        str r1, [r0]
        str r2, [r0, # 0x08]
        str r3, [r0, # 0x04]
        str r4, [r7, # 0x04]
        str r5, [r0, # 0x0c]
        str r6, [r7, # 0x0c]
        adds r0, r0, # 0x10
        cmp r0, r8
        bne _fft2xunhuan
_fft3:
        ldr r6, = xuanzhuanyinzi
        ldr r2, = fft3xuanzhuanyinzi
        ldr r0, = 0x20000000
        str r2, [r6]
        movs r1, r0
        adds r1, r1, # 0x80
        mov r8, r1
        mov r9, r0
        mov r10, r2
        movs r5, # 0x10
        mov r11, r5
        movs r5, # 4
        mov r12, r5
        bl _fftg
_fft4:
        ldr r6, = xuanzhuanyinzi
        ldr r2, = fft4xuanzhuanyinzi
        ldr r0, = 0x20000000
        str r2, [r6]
        movs r1, r0
        adds r1, r1, # 0x80
        mov r8, r1
        mov r9, r0
        mov r10, r2
        movs r5, # 0x20
        mov r11, r5
        movs r5, # 8
        mov r12, r5
        bl _fftg
_fft5:
        ldr r6, = xuanzhuanyinzi
        ldr r2, = fft5xuanzhuanyinzi
        ldr r0, = 0x20000000
        str r2, [r6]
        movs r1, r0
        adds r1, r1, # 0x80
        mov r8, r1
        mov r9, r0
        mov r10, r2
        movs r5, # 0x40
        mov r11, r5
        movs r5, # 16
        mov r12, r5
        bl _fftg

tingting:
        b tingting
_fftg:
        push {lr}
        movs r4, # 0
        mov lr, r4
_fftxunhuan:
        mov r0, r9
        mov r1, r8
        mov r2, r10
        mov r3, r11
        ldr r4, [r0]
        ldr r5, [r1]
        ldr r6, [r0, r3]
        ldr r7, [r1, r3]
        ldr r3, [r2]                @sr
        ldr r2, [r2, # 0x04]        @si
        push {r4,r5}
        mov r4, r6
        muls r4, r4, r3
        mov r5, r7
        muls r5, r5, r2
        subs r4, r4, r5                @r
        asrs r4, r4, # 15
        mov r5, r6
        muls r5, r5, r2
        muls r7, r7, r3
        adds r7, r7, r5                @i
        asrs r7, r7, # 15
        pop {r2,r5}
        adds r3, r2, r4    @0r
        subs r2, r2, r4    @1r
        adds r4, r5, r7
        subs r5, r5, r7
        mov r6, r11
        str r3, [r0]
        str r4, [r1]
        str r2, [r0, r6]
        str r5, [r1, r6]
        adds r0, r0, # 0x04
        adds r1, r1, # 0x04
        mov r9, r0
        mov r8, r1
        mov r2, r10
        adds r2, r2, # 0x08
        mov r10, r2
        mov r4, lr
        adds r4, r4, # 1
        mov lr, r4
        mov r7, r12
        cmp r4, r7
        bne _fftxunhuan
        movs  r4, # 0
        ldr r6, = xuanzhuanyinzi
        ldr r5, = 0x20000080
        ldr r6, [r6]
        mov r10, r6
        mov lr, r4
        mov r7, r11
        adds r0, r0, r7
        adds r1, r1, r7
        mov r9, r0
        mov r8, r1
        cmp r0, r5
        bne _fftxunhuan
        pop {pc}

_nmi_handler:
        bx lr
_hard_fault:
        bx lr
_svc_handler:
        bx lr
_pendsv_handler:
        bx lr

网友A:
其实arm都提供这个例程的,不用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ADC定时采样,FFT-128,LED或者TFT显示频谱。这样好玩些。

慢慢学,以前没接触过ADC采样显示频谱,先把用到的几个函数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arm都提供这个例程的,不用自己写的

有库,CMSIS DSP库里面有,不过我没用过不会用,等把这个库里的函数提取出来研究研究。

有现成收音机IC为啥还有这么多人做矿石机,一个道理就是玩呗。

网友:
算法很重要啊,这么肯定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库,CMSIS DSP库里面有,不过我没用过不会用,等把这个库里的函数提取出来研究研究。

有现成收音机I ...

矿坛牛人多啊

楼主:
把用到辅助小程序贴出来。

这个是生成位反转表的小程序,结果乘4因为每个数据32位。
//位反转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int aa,a2,a3,a4,a5,bb,cc,dd;

        bb=256;                                //长度
        dd=bb;
        for(aa=0;aa<bb;aa++){
                cc=1;
                a3=0;
                a4=a3;
                while(cc<dd){
                a2=aa & cc;
                a5=bb>>1;
                if(a2!=0){
                a5=a5>>a4;
                a3=a3 | a5;
}
                cc=cc<<1;
                a4=a4+1;

}
        printf("0x%04X,",a3*4);
}
        printf("\n");
}

下面这个是生成旋转因子的函数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void main() {
  float pi,sr,si;

  int rr,ii, n,i;
  n=256;
  pi=3.1415927;
        for(i=0;i<n/2;i++){
           sr=cos(2*pi*i/n);
           si=-sin(2*pi*i/n);
        rr=sr*0x8000;
        ii=si*0x8000;
       printf("0x%04X,0x%04X,",rr,ii);
}
        printf("\n");
}

上边这俩自己写的,写的不太好。

楼主:
64、128、256的都写出来了,不过好像误差很大。

下面这个是256的,输入0-255

比较开头一部分,误差有点大

256点的程序

        @ stm32f030f4p6 asm
        @fft 256点
        @2018-01-05
         .thumb
         .syntax unified
.section .data
               .equ STACKINIT,                 0x20001000
        .equ xuanzhuanyinzi,                0x20000804
        .align 4
shuru:
        .int 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

hudieweifanzhuan:
        .int 0x0000,0x0200,0x0100,0x0300,0x0080,0x0280,0x0180,0x0380,0x0040,0x0240,0x0140,0x0340,0x00C0,0x02C0,0x01C0,0x03C0,0x0020,0x0220,0x0120,0x0320,0x00A0,0x02A0,0x01A0,0x03A0,0x0060,0x0260,0x0160,0x0360,0x00E0,0x02E0,0x01E0,0x03E0,0x0010,0x0210,0x0110,0x0310,0x0090,0x0290,0x0190,0x0390,0x0050,0x0250,0x0150,0x0350,0x00D0,0x02D0,0x01D0,0x03D0,0x0030,0x0230,0x0130,0x0330,0x00B0,0x02B0,0x01B0,0x03B0,0x0070,0x0270,0x0170,0x0370,0x00F0,0x02F0,0x01F0,0x03F0,0x0008,0x0208,0x0108,0x0308,0x0088,0x0288,0x0188,0x0388,0x0048,0x0248,0x0148,0x0348,0x00C8,0x02C8,0x01C8,0x03C8,0x0028,0x0228,0x0128,0x0328,0x00A8,0x02A8,0x01A8,0x03A8,0x0068,0x0268,0x0168,0x0368,0x00E8,0x02E8,0x01E8,0x03E8,0x0018,0x0218,0x0118,0x0318,0x0098,0x0298,0x0198,0x0398,0x0058,0x0258,0x0158,0x0358,0x00D8,0x02D8,0x01D8,0x03D8,0x0038,0x0238,0x0138,0x0338,0x00B8,0x02B8,0x01B8,0x03B8,0x0078,0x0278,0x0178,0x0378,0x00F8,0x02F8,0x01F8,0x03F8,0x0004,0x0204,0x0104,0x0304,0x0084,0x0284,0x0184,0x0384,0x0044,0x0244,0x0144,0x0344,0x00C4,0x02C4,0x01C4,0x03C4,0x0024,0x0224,0x0124,0x0324,0x00A4,0x02A4,0x01A4,0x03A4,0x0064,0x0264,0x0164,0x0364,0x00E4,0x02E4,0x01E4,0x03E4,0x0014,0x0214,0x0114,0x0314,0x0094,0x0294,0x0194,0x0394,0x0054,0x0254,0x0154,0x0354,0x00D4,0x02D4,0x01D4,0x03D4,0x0034,0x0234,0x0134,0x0334,0x00B4,0x02B4,0x01B4,0x03B4,0x0074,0x0274,0x0174,0x0374,0x00F4,0x02F4,0x01F4,0x03F4,0x000C,0x020C,0x010C,0x030C,0x008C,0x028C,0x018C,0x038C,0x004C,0x024C,0x014C,0x034C,0x00CC,0x02CC,0x01CC,0x03CC,0x002C,0x022C,0x012C,0x032C,0x00AC,0x02AC,0x01AC,0x03AC,0x006C,0x026C,0x016C,0x036C,0x00EC,0x02EC,0x01EC,0x03EC,0x001C,0x021C,0x011C,0x031C,0x009C,0x029C,0x019C,0x039C,0x005C,0x025C,0x015C,0x035C,0x00DC,0x02DC,0x01DC,0x03DC,0x003C,0x023C,0x013C,0x033C,0x00BC,0x02BC,0x01BC,0x03BC,0x007C,0x027C,0x017C,0x037C,0x00FC,0x02FC,0x01FC,0x03FC
fft3xuanzhuanyinzi:
        .int 0x8000,0x0000,0x5A82,0xFFFFA57E,0x0000,0xFFFF8000,0xFFFFA57E,0xFFFFA57E
fft4xuanzhuanyinzi:
        .int 0x8000,0x0000,0x7641,0xFFFFCF05,0x5A82,0xFFFFA57E,0x30FB,0xFFFF89BF,0x0000,0xFFFF8000,0xFFFFCF05,0xFFFF89BF,0xFFFFA57E,0xFFFFA57E,0xFFFF89BF,0xFFFFCF05
fft5xuanzhuanyinzi:
        .int 0x8000,0x0000,0x7D8A,0xFFFFE708,0x7641,0xFFFFCF05,0x6A6D,0xFFFFB8E4,0x5A82,0xFFFFA57E,0x471C,0xFFFF9593,0x30FB,0xFFFF89BF,0x18F8,0xFFFF8276,0x0000,0xFFFF8000,0xFFFFE708,0xFFFF8276,0xFFFFCF05,0xFFFF89BF,0xFFFFB8E4,0xFFFF9593,0xFFFFA57E,0xFFFFA57E,0xFFFF9593,0xFFFFB8E4,0xFFFF89BF,0xFFFFCF05,0xFFFF8276,0xFFFFE708
fft6xuanzhuanyinzi:
        .int 0x8000,0x0000,0x7F62,0xFFFFF375,0x7D8A,0xFFFFE708,0x7A7D,0xFFFFDAD8,0x7641,0xFFFFCF05,0x70E2,0xFFFFC3AA,0x6A6D,0xFFFFB8E4,0x62F2,0xFFFFAECD,0x5A82,0xFFFFA57E,0x5133,0xFFFF9D0E,0x471C,0xFFFF9593,0x3C56,0xFFFF8F1E,0x30FB,0xFFFF89BF,0x2528,0xFFFF8583,0x18F8,0xFFFF8276,0x0C8B,0xFFFF809E,0x0000,0xFFFF8000,0xFFFFF375,0xFFFF809E,0xFFFFE708,0xFFFF8276,0xFFFFDAD8,0xFFFF8583,0xFFFFCF05,0xFFFF89BF,0xFFFFC3AA,0xFFFF8F1E,0xFFFFB8E4,0xFFFF9593,0xFFFFAECD,0xFFFF9D0E,0xFFFFA57E,0xFFFFA57E,0xFFFF9D0E,0xFFFFAECD,0xFFFF9593,0xFFFFB8E4,0xFFFF8F1E,0xFFFFC3AA,0xFFFF89BF,0xFFFFCF05,0xFFFF8583,0xFFFFDAD8,0xFFFF8276,0xFFFFE708,0xFFFF809E,0xFFFFF375
fft7xuanzhuanyinzi:
        .int 0x8000,0x0000,0x7FD8,0xFFFFF9B9,0x7F62,0xFFFFF375,0x7E9D,0xFFFFED38,0x7D8A,0xFFFFE708,0x7C29,0xFFFFE0E7,0x7A7D,0xFFFFDAD8,0x7884,0xFFFFD4E1,0x7641,0xFFFFCF05,0x73B5,0xFFFFC946,0x70E2,0xFFFFC3AA,0x6DCA,0xFFFFBE32,0x6A6D,0xFFFFB8E4,0x66CF,0xFFFFB3C1,0x62F2,0xFFFFAECD,0x5ED7,0xFFFFAA0B,0x5A82,0xFFFFA57E,0x55F5,0xFFFFA129,0x5133,0xFFFF9D0E,0x4C3F,0xFFFF9931,0x471C,0xFFFF9593,0x41CE,0xFFFF9236,0x3C56,0xFFFF8F1E,0x36BA,0xFFFF8C4B,0x30FB,0xFFFF89BF,0x2B1F,0xFFFF877C,0x2528,0xFFFF8583,0x1F19,0xFFFF83D7,0x18F8,0xFFFF8276,0x12C8,0xFFFF8163,0x0C8B,0xFFFF809E,0x0647,0xFFFF8028,0x0000,0xFFFF8000,0xFFFFF9B9,0xFFFF8028,0xFFFFF375,0xFFFF809E,0xFFFFED38,0xFFFF8163,0xFFFFE708,0xFFFF8276,0xFFFFE0E7,0xFFFF83D7,0xFFFFDAD8,0xFFFF8583,0xFFFFD4E1,0xFFFF877C,0xFFFFCF05,0xFFFF89BF,0xFFFFC946,0xFFFF8C4B,0xFFFFC3AA,0xFFFF8F1E,0xFFFFBE32,0xFFFF9236,0xFFFFB8E4,0xFFFF9593,0xFFFFB3C1,0xFFFF9931,0xFFFFAECD,0xFFFF9D0E,0xFFFFAA0B,0xFFFFA129,0xFFFFA57E,0xFFFFA57E,0xFFFFA129,0xFFFFAA0B,0xFFFF9D0E,0xFFFFAECD,0xFFFF9931,0xFFFFB3C1,0xFFFF9593,0xFFFFB8E4,0xFFFF9236,0xFFFFBE32,0xFFFF8F1E,0xFFFFC3AA,0xFFFF8C4B,0xFFFFC946,0xFFFF89BF,0xFFFFCF05,0xFFFF877C,0xFFFFD4E1,0xFFFF8583,0xFFFFDAD8,0xFFFF83D7,0xFFFFE0E7,0xFFFF8276,0xFFFFE708,0xFFFF8163,0xFFFFED38,0xFFFF809E,0xFFFFF375,0xFFFF8028,0xFFFFF9B9

fft8xuanzhuanyinzi:
        .int 0x8000,0x0000,0x7FF6,0xFFFFFCDC,0x7FD8,0xFFFFF9B9,0x7FA7,0xFFFFF696,0x7F62,0xFFFFF375,0x7F09,0xFFFFF055,0x7E9D,0xFFFFED38,0x7E1D,0xFFFFEA1E,0x7D8A,0xFFFFE708,0x7CE3,0xFFFFE3F5,0x7C29,0xFFFFE0E7,0x7B5D,0xFFFFDDDD,0x7A7D,0xFFFFDAD8,0x798A,0xFFFFD7DA,0x7884,0xFFFFD4E1,0x776C,0xFFFFD1EF,0x7641,0xFFFFCF05,0x7504,0xFFFFCC22,0x73B5,0xFFFFC946,0x7255,0xFFFFC674,0x70E2,0xFFFFC3AA,0x6F5F,0xFFFFC0E9,0x6DCA,0xFFFFBE32,0x6C24,0xFFFFBB86,0x6A6D,0xFFFFB8E4,0x68A6,0xFFFFB64C,0x66CF,0xFFFFB3C1,0x64E8,0xFFFFB141,0x62F2,0xFFFFAECD,0x60EC,0xFFFFAC65,0x5ED7,0xFFFFAA0B,0x5CB4,0xFFFFA7BE,0x5A82,0xFFFFA57E,0x5842,0xFFFFA34C,0x55F5,0xFFFFA129,0x539B,0xFFFF9F14,0x5133,0xFFFF9D0E,0x4EBF,0xFFFF9B18,0x4C3F,0xFFFF9931,0x49B4,0xFFFF975A,0x471C,0xFFFF9593,0x447A,0xFFFF93DC,0x41CE,0xFFFF9236,0x3F17,0xFFFF90A1,0x3C56,0xFFFF8F1E,0x398C,0xFFFF8DAB,0x36BA,0xFFFF8C4B,0x33DE,0xFFFF8AFC,0x30FB,0xFFFF89BF,0x2E11,0xFFFF8894,0x2B1F,0xFFFF877C,0x2826,0xFFFF8676,0x2528,0xFFFF8583,0x2223,0xFFFF84A3,0x1F19,0xFFFF83D7,0x1C0B,0xFFFF831D,0x18F8,0xFFFF8276,0x15E2,0xFFFF81E3,0x12C8,0xFFFF8163,0x0FAB,0xFFFF80F7,0x0C8B,0xFFFF809E,0x096A,0xFFFF8059,0x0647,0xFFFF8028,0x0324,0xFFFF800A,0x0000,0xFFFF8000,0xFFFFFCDC,0xFFFF800A,0xFFFFF9B9,0xFFFF8028,0xFFFFF696,0xFFFF8059,0xFFFFF375,0xFFFF809E,0xFFFFF055,0xFFFF80F7,0xFFFFED38,0xFFFF8163,0xFFFFEA1E,0xFFFF81E3,0xFFFFE708,0xFFFF8276,0xFFFFE3F5,0xFFFF831D,0xFFFFE0E7,0xFFFF83D7,0xFFFFDDDD,0xFFFF84A3,0xFFFFDAD8,0xFFFF8583,0xFFFFD7DA,0xFFFF8676,0xFFFFD4E1,0xFFFF877C,0xFFFFD1EF,0xFFFF8894,0xFFFFCF05,0xFFFF89BF,0xFFFFCC22,0xFFFF8AFC,0xFFFFC946,0xFFFF8C4B,0xFFFFC674,0xFFFF8DAB,0xFFFFC3AA,0xFFFF8F1E,0xFFFFC0E9,0xFFFF90A1,0xFFFFBE32,0xFFFF9236,0xFFFFBB86,0xFFFF93DC,0xFFFFB8E4,0xFFFF9593,0xFFFFB64C,0xFFFF975A,0xFFFFB3C1,0xFFFF9931,0xFFFFB141,0xFFFF9B18,0xFFFFAECD,0xFFFF9D0E,0xFFFFAC65,0xFFFF9F14,0xFFFFAA0B,0xFFFFA129,0xFFFFA7BE,0xFFFFA34C,0xFFFFA57E,0xFFFFA57E,0xFFFFA34C,0xFFFFA7BE,0xFFFFA129,0xFFFFAA0B,0xFFFF9F14,0xFFFFAC65,0xFFFF9D0E,0xFFFFAECD,0xFFFF9B18,0xFFFFB141,0xFFFF9931,0xFFFFB3C1,0xFFFF975A,0xFFFFB64C,0xFFFF9593,0xFFFFB8E4,0xFFFF93DC,0xFFFFBB86,0xFFFF9236,0xFFFFBE32,0xFFFF90A1,0xFFFFC0E9,0xFFFF8F1E,0xFFFFC3AA,0xFFFF8DAB,0xFFFFC674,0xFFFF8C4B,0xFFFFC946,0xFFFF8AFC,0xFFFFCC22,0xFFFF89BF,0xFFFFCF05,0xFFFF8894,0xFFFFD1EF,0xFFFF877C,0xFFFFD4E1,0xFFFF8676,0xFFFFD7DA,0xFFFF8583,0xFFFFDAD8,0xFFFF84A3,0xFFFFDDDD,0xFFFF83D7,0xFFFFE0E7,0xFFFF831D,0xFFFFE3F5,0xFFFF8276,0xFFFFE708,0xFFFF81E3,0xFFFFEA1E,0xFFFF8163,0xFFFFED38,0xFFFF80F7,0xFFFFF055,0xFFFF809E,0xFFFFF375,0xFFFF8059,0xFFFFF696,0xFFFF8028,0xFFFFF9B9,0xFFFF800A,0xFFFFFCDC

.section .text
vectors:
        .word STACKINIT
        .word _start + 1
        .word _nmi_handler + 1
        .word _hard_fault  + 1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_svc_handler +1
        .word 0
        .word 0
        .word _pendsv_handler +1
        .align 2
_start:
_shizhong:                             @时钟设置
        ldr r2, = 0x40022000   @FLASH访问控制
        movs r1, # 0x32
        str r1, [r2]
        ldr r0, = 0x40021000 @ rcc
        @0x34时钟控制寄存器 2 (RCC_CR2)
        movs r1, # 0x01
        str r1, [r0, # 0x34]  @ HSI开14M时钟
_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等14M时钟稳定
        ldr r1, [r0, # 0x34]
        lsls r1, r1, # 30     @ 左移30位
        bpl _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 等待14M时钟稳定

_neicunqingling:                                 @ 0x1000的内存清零
                                         @ 1K=1024BIT=0X400
        ldr r0, = 0x20000000
        movs r1, # 0
        ldr r3, = 0x1000
_neicunqinglingxunhuan:                           @ 内存清零循环
        subs r3, # 4
        str r1, [r0, r3]
        bne _neicunqinglingxunhuan                @

_fftjisuan:
_fft1:
        ldr r0, = shuru
        ldr r1, = 0x20000000
        movs r2, # 128
        ldr r3, = hudieweifanzhuan
_fft1xunhuan:
        ldr r6, [r3]
        ldr r7, [r3, # 0x04]
        ldr r6, [r0, r6]
        ldr r7, [r0, r7]
        adds r4, r6, r7
        subs r5, r6, r7
        str r4, [r1]
        str r5, [r1, # 0x04]
        adds r1, r1, # 0x08
        adds r3, r3, # 0x08
        subs r2, r2, # 1
        bne _fft1xunhuan

_fft2:
        ldr r0, = 0x20000000
        movs r4, # 1
        lsls r4, r4, # 10
        adds r4, r4, r0
        mov r8, r4
_fft2xunhuan:
        ldr r4, [r0]
        ldr r5, [r0, # 0x08]
        ldr r6, [r0, # 0x04]
        ldr r7, [r0, # 0x0c]
        adds r1, r4, r5
        subs r2, r4, r5
        mov r3, r6                @0r
        movs r4, # 0
        subs r4, r4, r7                @0i
        mov r5, r6                @3r
        mov r6, r7                @3i
        movs r7, # 1
        lsls r7, r7, # 10
        adds r7, r7, r0
        str r1, [r0]
        str r2, [r0, # 0x08]
        str r3, [r0, # 0x04]
        str r4, [r7, # 0x04]
        str r5, [r0, # 0x0c]
        str r6, [r7, # 0x0c]
        adds r0, r0, # 0x10
        cmp r0, r8
        bne _fft2xunhuan
_fft3:
        ldr r6, = xuanzhuanyinzi
        ldr r2, = fft3xuanzhuanyinzi
        ldr r0, = 0x20000000
        str r2, [r6]
        movs r1, # 1
        lsls r1, r1, # 10
        adds r1, r1, r0
        mov r8, r1
        mov r9, r0
        mov r10, r2
        movs r5, # 0x10
        mov r11, r5
        movs r5, # 4
        mov r12, r5
        bl _fftg
_fft4:
        ldr r6, = xuanzhuanyinzi
        ldr r2, = fft4xuanzhuanyinzi
        ldr r0, = 0x20000000
        str r2, [r6]
        movs r1, # 1
        lsls r1, r1, # 10
        adds r1, r1, r0
        mov r8, r1
        mov r9, r0
        mov r10, r2
        movs r5, # 0x20
        mov r11, r5
        movs r5, # 8
        mov r12, r5
        bl _fftg
_fft5:
        ldr r6, = xuanzhuanyinzi
        ldr r2, = fft5xuanzhuanyinzi
        ldr r0, = 0x20000000
        str r2, [r6]
        movs r1, # 1
        lsls r1, r1, # 10
        adds r1, r1, r0
        mov r8, r1
        mov r9, r0
        mov r10, r2
        movs r5, # 0x40
        mov r11, r5
        movs r5, # 16
        mov r12, r5
        bl _fftg

_fft6:
        ldr r6, = xuanzhuanyinzi
        ldr r2, = fft6xuanzhuanyinzi
        ldr r0, = 0x20000000
        str r2, [r6]
        movs r1, # 1
        lsls r1, r1, # 10
        adds r1, r1, r0
        mov r8, r1
        mov r9, r0
        mov r10, r2
        movs r5, # 0x80
        mov r11, r5
        movs r5, # 32
        mov r12, r5
        bl _fftg

_fft7:
        ldr r6, = xuanzhuanyinzi
        ldr r2, = fft7xuanzhuanyinzi
        ldr r0, = 0x20000000
        str r2, [r6]
        movs r1, # 1
        lsls r1, r1, # 10
        adds r1, r1, r0
        mov r8, r1
        mov r9, r0
        mov r10, r2
        movs r5, # 1
        lsls r5, r5, # 8
        mov r11, r5
        movs r5, # 64
        mov r12, r5
        bl _fftg

_fft8:
        ldr r6, = xuanzhuanyinzi
        ldr r2, = fft8xuanzhuanyinzi
        ldr r0, = 0x20000000
        str r2, [r6]
        movs r1, # 1
        lsls r1, r1, # 10
        adds r1, r1, r0
        mov r8, r1
        mov r9, r0
        mov r10, r2
        movs r5, # 1
        lsls r5, r5, # 9
        mov r11, r5
        movs r5, # 128
        mov r12, r5
        bl _fftg

tingting:
        b tingting
_fftg:
        push {lr}
        movs r4, # 0
        mov lr, r4
_fftxunhuan:
        mov r0, r9
        mov r1, r8
        mov r2, r10
        mov r3, r11
        ldr r4, [r0]
        ldr r5, [r1]
        ldr r6, [r0, r3]
        ldr r7, [r1, r3]
        ldr r3, [r2]                @sr
        ldr r2, [r2, # 0x04]        @si
        push {r4,r5}
        mov r4, r6
        muls r4, r4, r3
        mov r5, r7
        muls r5, r5, r2
        subs r4, r4, r5                @r
        asrs r4, r4, # 15
        mov r5, r6
        muls r5, r5, r2
        muls r7, r7, r3
        adds r7, r7, r5    @i
        asrs r7, r7, # 15
        pop {r2,r5}
        adds r3, r2, r4    @0r
        subs r2, r2, r4    @1r
        adds r4, r5, r7
        subs r5, r5, r7
        mov r6, r11
        str r3, [r0]
        str r4, [r1]
        str r2, [r0, r6]
        str r5, [r1, r6]
        adds r0, r0, # 0x04
        adds r1, r1, # 0x04
        mov r9, r0
        mov r8, r1
        mov r2, r10
        adds r2, r2, # 0x08
        mov r10, r2
        mov r4, lr
        adds r4, r4, # 1
        mov lr, r4
        mov r7, r12
        cmp r4, r7
        bne _fftxunhuan
        movs  r4, # 0
        ldr r6, = xuanzhuanyinzi
        ldr r5, = 0x20000400
        ldr r6, [r6]
        mov r10, r6
        mov lr, r4
        mov r7, r11
        adds r0, r0, r7
        adds r1, r1, r7
        mov r9, r0
        mov r8, r1
        cmp r0, r5
        bne _fftxunhuan
        pop {pc}
        .ltorg
_nmi_handler:
        bx lr
_hard_fault:
        bx lr
_svc_handler:
        bx lr
_pendsv_handler:
        bx lr

网友:
一大堆汇编,看的头晕

网友(2023-08-01):
我也用的DSP库搞的fft。
不过您这个真厉害!

网友C:
M3内核有ST官方汇编库(64,256,1024),但fft最好用在有硬件浮点的芯片,速度快很多,84M主频,1024点耗时不到1ms,  现在F3,F4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M3内核有ST官方汇编库(64,256,1024),但fft最好用在有硬件浮点的芯片,速度快很多,84M主频,1024点耗时不 ...

这多年下来我其实还没用过FFT做过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CMSIS里面有FFT。

2)M0没有FPU,浮点运算非常慢,CMSIS自带定点运算库。

多年下来感觉这数学计算类的程序写起来好麻烦,自己写的效果不好,速度慢、算的不准、动不动就溢出。。官方库当年也看过,看不懂具体怎么算的,人家写库的经验丰富写出来的东西确实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多年下来我其实还没用过FFT做过什么东西。。

最多的就是频谱显示了,比如sdr, 音频播放这些,我用过官方库,不过包含相关dsp文件后,代码增加很多,主要那个系数表奇大无比,增加约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