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一个奇怪现象,求解答。

楼主(2018-01-04):
    最近电脑c盘满了,重装吧,寻找了一款优盘启动软件,说是最好用大一点的优盘,想到抽屉里还有一片32g的SD卡(不是小的那种TF卡)装到了读卡器里面,替代优盘。电脑上下载了并安装了这款优盘启动软件之后, 插入优盘往优盘安装,照理两三分钟应该完成,等了差不多半小时还是原地踏步,只能退出,退出前曾有过提示,说此时停止运行有可能损坏优盘,但是也没有办法,只能停止拔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个SD卡,无法使用了,
   今天有空,又拿出来这个卡和读卡器,插在另一台电脑上,没有反应,此时,鼠标键盘都不能动了,像是电脑死机了一般,也不管它了,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回来,电脑出现了如下盘符。貌似正常了,如下图。但是仔细一看,显示容量变成为2T,我再格式化,还是一样,用电脑自带修复文件系统还是如此。试着往盘里存储文件也成功,再按规定程序拔出和插入都很快。
以上现象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以前买到过扩展优盘,是否也是这个样。我这个32g变成了2000g扩了60倍。求高人,如何把这盘还原来的真面目。

网友:
你复制一个大于32G的文件试试

网友:
分区表的问题吧,你低格试试,应该可以恢复

网友:
有时候U盘也是这个现象,是不是病毒的原因

网友:
这个应该是sd卡文件系统损坏,可以修复的,多试几个工具吧,至于说扩容盘,好像并不是这个反应。

网友:
去优盘之家,找个软件测试一下,是不是SD卡坏了,如果不是就用软件恢复一下

网友:
之前也有碰过这情况

楼主:
后来使用电脑格式化,格式化前面的快格钩子去掉,结果等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反应,就停止格了。结果又不认盘了,下载了一个diskgeniu硬盘修复软件,修复之后仍旧是2T容量,又能储存文件了。还是不甘心,把这个卡放到数码相机里面,提示格式化,结果格式了十几秒之后,出现读取文件失败,又拿到电脑里面,又进行了快格,还是2T。不管它了。想试试到底能储存多少文件,先考了一个3G多一点的大文件,考到了一大半的时候,发现剩余余量变成了26G,一直到这个文件复制后,重新用属性看了一下,为:已用3612065792字节;3.36GB;  可用:27532181504字节25.6GB      容量:31144247296字节29.0GB。说明完全恢复正常了。考入大文件之前这个盘的文件系统是exFAT;后来考入大文件之后,查看这个盘的属性系统文件变成了FAT32

网友:
你读卡器的问题吧,不稳定,导致制作启动盘的时候分区表错了。在磁盘管理里分区删了,重做就好了

网友:
有些读卡器会出现这种问题,可以先换个读卡器,再低格试一下。

网友:
不错啊!这可是世界上第一个2T的SD卡啊! 开个玩笑。
不过我也不知是何原因。以前我记得好像微软也有扩容的软件。

网友:
去优盘之家,下个软件重新格下就行了,但我觉得你这个卡有问题,或者是你的读卡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