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电子管收音机开机发出塔塔声

楼主(2018-01-04):
麻烦各位帮帮忙,今天打理一个电子管收音机机芯,焊接了电源变压器两根小铜线,还有输出变压器的一根断线,开机后一个频率调节可变能有电波声,但是到某一位置会发出塔塔的连续音,第二个频率直接塔塔声音慢慢的慢下来最后没有声音,第三个频率连续的塔塔声音,像拖拉机一样,我是小白一个,麻烦各位请问怎么回事呀

楼主:
是连续的踏踏踏声音,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管脚换了再说,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电源变压器功率不够

楼主:
好的谢谢啦,有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吗?

网友:
你要传点照片来看看机器什么样的,什么机器都不知道,怎么弄啊

楼主:
现在有电波杂音的那块频率也慢慢的开始塔塔声音,请教各位怎么解决,没有备用的变压器啊

楼主:
麻烦了,就是这样子的,没有办法视频发声音

楼主:
求求各位帮帮忙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
检查低频部分栅极电阻,AGC电路滤波电阻。

楼主: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我检查看看

楼主:
麻烦版主帮忙了,请问这两个位置在哪里啊我发投票

楼主:
麻烦版主看看是不是哪个位置,我是小白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版主看看是不是哪个位置,我是小白谢谢了

看看那中间烧焦的绿色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那中间烧焦的绿色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电阻是6P1的阴极电阻,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这个烧是没有声音的。能发张电路图,在图中给你描绘,你按描绘的零件查找就行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机芯

楼主:
谢谢大家了,现在那个电阻因为6p1管座打火引起300欧电阻冒烟,赶紧断电了,看能不能先换管座再看看

网友:
看机芯很像红灯711系列:
6P1阴极电阻为R21(300欧姆),栅极电阻为R18(470K),低放部分检查音调电位器W2、W3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哒哒声常见帘栅极滤波电容不足或失效造成震荡,重点看接6K4帘栅极的那个0.047的电容,用好电容搭接接地试试。

电源滤波电容也查查,也爱出哒哒声。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你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你们

阴极电阻,电容。先把这两个换掉。---再看看。

楼主:
好的谢谢了,换了看看

网友:
如果是“汽船声”,就是哪里有正反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连续的踏踏踏声音,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管脚换了再说,谢谢各位了

6P1的阴极电也换了吧它好不了,检查下傍路和退耦电容。

网友:
这个像是DIY仿711的机芯,可把6K4的阴极电阻加大一试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
教你一招最实用的方法:打开收音机,听到哒哒声,在不关机的状态下拔电子管。从6A2开始拔,若还有哒哒声若再拔6K4,若还有哒哒声再拔6N2,若还有哒哒声再拔6P1。这样当你拔下哪只电子管哒哒声消失了,问题就出在哪一级,再去查与这只电子管哪有关的电阻,电容。那就快多了。祝你成功!

楼主:
非常感谢试试看

网友:
电源滤波电解电容干涸失效会有嗒塔声.

网友:
楼上第四位说的和我的微胆Fm收音机一样,电源功率不够,收台会出现这样!换个大些电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