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调台时咔咔响有的说是双联坏了,只知道空气联碰片咔咔的塑料密封双联也坏吗

楼主(2018-01-04):
塑料密封联可以用酒精洗吗?

网友A:
转轴那里接触不好了  以前是焊个铜丝搭上  现在有WD40了  喷喷估计就可以了

楼主(2018-04-19):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双联电容器里进尘土或脏东西。当动时,瞬间容量大变,引起响声。电台判断主振是否工作,就是靠敲双联 ...

正解啊,谢谢回复我!

网友C(2018-01-04):
最容易坏的就是密封双联,年长了就有静电了,所以咔咔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容易坏的就是密封双联,年长了就有静电了,所以咔咔响

怎么处理一下子?

网友D:
我估计不是转轴处接触不好,以前这种情况也处理过转轴处的,不过效果不好,我估计是中间的薄膜上的问题,一个是静电的问题,另一个可能是薄膜上有了铝屑后接触上了产生的,可以把这个薄膜拆下来清洗一下试试看

网友:
可以清理的酒精

网友:
静电干扰的声音,用酒精清洗一下,干了就可以了。以前修理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打开后看一下薄膜是否有磨损现象,如果磨损了那是静电摩擦声,如果没有磨损那是动片接触不良,用酒精清洗一下接触点就好了。

楼主:
收录机的收音头双联紧凑塑料罩都不敢拆下来,需要把动片和定片焊接线焊下来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收录机的收音头双联紧凑塑料罩都不敢拆下来,需要把动片和定片焊接线焊下来吧?

要想彻底解决故障必须要拆下来,撬开密封罩,放入高浓度洗衣粉水中浸泡,每隔半个小时大幅度旋动转轴并来回搅动水。大约2小时后拿出用大量水洗净(这非常重要)烘干,卸下4个脚的铜螺丝,拿下朔料盖板清洁上面的接触片和与之相关的铜片,并适当的把接触片掰掰增大点压力,在上面加一点点优质黄油,维修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处理一下子?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想彻底解决故障必须要拆下来,撬开密封罩,放入高浓度洗衣粉水中浸泡,每隔半个小时大幅度旋动转轴并 ...

以前玩过几次残疾机的双联结果不理想罢休。哈哈!是个细致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想彻底解决故障必须要拆下来,撬开密封罩,放入高浓度洗衣粉水中浸泡,每隔半个小时大幅度旋动转轴并 ...

一个松下RX-C52F的双联电容器,调频没有问题,中波或是短波咔咔声严重,好像我是用洗洁精,清洗N遍都不好使,依然咔咔声音严重!
这样的帖子在原来的”卡座论坛”发过求助贴及清洗过程,最终还是有咔咔声,但只是中波或是短波,调频正常,不知什么道理!!时间长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也许是用洗衣粉清洗的,我也记不清了, “”卡座论坛“”现在一直数据维护中。。。。。。 打不开了!!!

网友:
能买到配件还是换新吧

网友G:
最好是换新的,各种维修都用不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松下RX-C52F的双联电容器,调频没有问题,中波或是短波咔咔声严重,好像我是用洗洁精,清洗N遍都不好 ...

我的就是松下机子呀!个个波段差不多都那个意思。同问各位双联其它破机子拆解一个可否替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个松下RX-C52F的双联电容器,调频没有问题,中波或是短波咔咔声严重,好像我是用洗洁精,清洗N遍都不好 ...

不用在看那个帖子了,我用这个方法修复了很多的半导体,收录机的双联。。。。。

网友:
这种现象是接地动片脏了或氧化造成的接触不良,不是碰片,如果能够拆开双联塑料罩,可以拆开清除干净,如果拆不开,多转动几次转轴也可减轻或者消除咯咯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不是转轴处接触不好,以前这种情况也处理过转轴处的,不过效果不好,我估计是中间的薄膜上的问题,一 ...

清洗后用一两天就不行了,还是换新的,一次性解决问题

网友H:
塑料密封双联修理是个很细致的活。你这个带调频的机器应该是4联,所以修理就更麻烦点。
能换新的当然更好,如果配不到也得死马当活马医了。
拆解前别嫌麻烦,找张纸、画个图做好记录。每一联拆下的动片定片垫圈等放在一堆,然后逐片用酒精两面擦洗,尤其的聚酯隔膜更应该仔细擦洗干净,咔咔声主要是由于隔膜上粘有铝粉所导致!

回装时预备两根大头针(减掉圆帽),插进聚酯薄膜上的2个孔里起到定位作用,能让动片排列整齐。全部回装后拧上中间螺丝、先不要拧太紧!用大头针拨动动片让他们对齐后再拧紧!用表测一下不短路说明安装没问题。
最后彻底清干净压盖中间的凹坑里面的赃物(必要时用美工刀片插入顶盖簧片的背部稍敲一下、使转轴接触更好些)!拧上4角螺丝,修理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塑料密封双联修理是个很细致的活。你这个带调频的机器应该是4联,所以修理就更麻烦点。
能换新的当然更好 ...

谢谢回复,以前这种方法我真的用过。不过现在手眼不给力呀,未老先衰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以前这种方法我真的用过。不过现在手眼不给力呀,未老先衰了!哈哈哈哈!!

我说的这个也是我30多年前这样修过,现在眼神也不行了。不过当年的记性很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在看那个帖子了,我用这个方法修复了很多的半导体,收录机的双联。。。。。

想起来了,我当时可能是用牙膏清洗的,而且用了多种品牌的牙膏,效果都不行,其中不乏沙粒感很强的牙膏,比如有一种中华牙膏都不行!!
就是没用洗衣粉实验!! 没用成功可能是因为没用用洗衣粉清洗?

网友:
1:转轴接触虚我遇到过,正确处理后确实根治了,毛病几年内再也没用犯过!!

但是2:静电假说和3:铝屑假说 ,到底都是真的吗? 恕我孤陋寡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好是换新的,各种维修都用不长了。

转轴清理后,确实能用很长很长很长时间。。。。。。甚至比新的用的时间都长!!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最容易坏的就是密封双联,年长了就有静电了,所以咔咔响

很对,就是静电引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很对,就是静电引起的。

就是说 用用的就把表面磨毛了,然后起了静电?
一开始难道有防静电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说 用用的就把表面磨毛了,然后起了静电?
一开始难道有防静电层?

开始薄膜光滑不易产生静电。

网友J:
我手里现在还有几十个薄膜被磨烂的四联,舍不得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手里现在还有几十个薄膜被磨烂的四联,舍不得丢。

可以断定你是老发烧友了。可想而知有多少机子了。

网友:
用酒精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楼主(2018-04-18):
引用 网友K:
不要用任何工具,拿一根饮料吸管,一头对准双联或四联上的小孔,一头含在嘴里不断的吹气进去,有点唾沫星最 ...

唾沫星     是啥液体?

楼主:
我知道的,故意问的,有那么简单那就好了。哈哈!

网友:
不用拆下来,就用注射器向双联内注酒精,干了就好了。我试过好多次

网友B:
主要是双联电容器里进尘土或脏东西。当动时,瞬间容量大变,引起响声。电台判断主振是否工作,就是靠敲双联听判断。您那塑料双联最好是换新的,要是空气的可清洗。

网友L(2022-06-02):
引用 网友A:
转轴那里接触不好了  以前是焊个铜丝搭上  现在有WD40了  喷喷估计就可以了

这个有效,很有效!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个有效,很有效!

主要是动片轴接地不良,看我的找根细钢丝(自行车线闸拆出)一端焊在地,另一端靠在转轴上,问题解决!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主要是动片轴接地不良,看我的找根细钢丝(自行车线闸拆出)一端焊在地,另一端靠在转轴上,问题解决!

都是高招!
给你点赞。

网友N:
这个没有必要修,我都是卸下来换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L:
都是高招!
给你点赞。

其实我也是在论坛学来的,这方法还真好用。也拆过几只密封可变都是轴尖接触氧化,清理即可。主要是拆的功夫。

网友L:
引用 网友N:
这个没有必要修,我都是卸下来换一只

有配件更换是最好的了,可是,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顺手捣鼓一下,也是一种权宜之计。
今天,遇到一台小收音机,223双联,转动咔咔响,转轴部位喷了一下,立马清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配件更换是最好的了,可是,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顺手捣鼓一下,也是一种权宜之计。
今天,遇到一台小 ...

希望能用长久

网友L:
嗨,也就一个中波收音机,能够收到的清晰的台就是540KHz,其他的几乎是噪声一片,还有603和1000.8几个台只能算可辨别声音而已,中波收音机真的只能怀旧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嗨,也就一个中波收音机,能够收到的清晰的台就是540KHz,其他的几乎是噪声一片,还有603和1000.8几个台 ...

我过去都爱听短波,夏春秋冬时间和频率都有变,中波有时当年也听,主要中央一台和经济台,再就是有好的音乐的台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我过去都爱听短波,夏春秋冬时间和频率都有变,中波有时当年也听,主要中央一台和经济台,再就是有好的音 ...

现在,我听收音机,主要就是中国之声和FM的当地台,还是中国之声听的多些。好歹这个在中波,调频、短波都能够接收到。个人喜好听着收音机休息,音量不大,定时停止。
其他的,摆弄收音机,大约也就是情怀了罢!
主要是大家能够获取信息的途径多了,电视、网络,一只手机可以囊括一切,大家都被绑在手机上了……

网友O:
塑料密封联可以用酒精洗吗?可以,在无水酒精中泡一泡,扭一扭转轴,甩干即可。不要拆散,拆散基本还原不回去,我40多年前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O:
塑料密封联可以用酒精洗吗?可以,在无水酒精中泡一泡,扭一扭转轴,甩干即可。不要拆散,拆散基本还原不回 ...

过去洗过,效果不咋滴。
也拆过,开始也有装不回去的时候,熟练了就没有问题了,不过,现在拆卸维修薄膜双联的估计很少了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现在,我听收音机,主要就是中国之声和FM的当地台,还是中国之声听的多些。好歹这个在中波,调频、短波都 ...

是的,祝你爱好多多。我这段是爱在住的楼的负3层地下室听听音乐,也就从网上用手机录下来,放u盘,插在抪放设备上,由不是听响的功放放出,即不影响阾居,那乐器声和人声太逼真了。和再玩各种电子有趣的…

网友:
薄膜双联的通病,用久了会有静电噪声。鬼子材质的好一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是的,祝你爱好多多。我这段是爱在住的楼的负3层地下室听听音乐,也就从网上用手机录下来,放u盘,插在抪 ...

每个人都是自娱自乐就好,设备不在多好,是吧。祝你玩的开心!
同时祝坛友们端午节安康!

网友:
引用 网友L:
每个人都是自娱自乐就好,设备不在多好,是吧。祝你玩的开心!
同时祝坛友们端午节安康!

祝坛友们端午节安康!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塑料密封联可以用酒精洗吗?可以,在无水酒精中泡一泡,扭一扭转轴,甩干即可。不要拆散,拆散基本还原不回 ...

早年把有机双联拆散了清洗掉塑料片上磨出的黑点,装好再用就没有了咔咔声。
又一次图省事直接整体浸入涮洗,可是没多时间根本就转不动了,仔细看才发现塑料片全部扭曲把歪的~被溶解变形了,最后拆得几个微小螺栓和黄铜片....
现在忘记了是酒精还是汽油惹了祸?

网友:
引用 网友P:
早年把有机双联拆散了清洗掉塑料片上磨出的黑点,装好再用就没有了咔咔声。
又一次图省事直接整体浸入涮 ...

酒精还是汽油惹了祸?——酒精指认汽油并表示从未干过坏事,举例说你每次把它喝下去后都是笑呵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