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液体加热器(养生壶)修理

楼主(2018-01-04):
九阳液体加热器(养生壶),K06-D02型,500W,220v。使用中突然不加热,数码指示正常,查是玻璃杯下部加热器电路里有温度保险烧断,更换后正常,某一次开机烧水爆保险管,拆开底座电路检查,

保险丝烧断了
再查双向可控硅短路,开关失效,功能失效。型号是BAT08-600C,8A,600V,手头没有合适的,换了一个BAT41-800,40A,800V,足够了。加电烧水,功能都正常了,修复。

网友A:
这东西,BAT08-600C,8A,600V,还能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BAT08-600C,8A,600V,还能烧断

可能是加热体与控制电路接口偶然短路造成的。

网友B:
看起来保险丝挺大的  是不是有线破皮了 搞到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保险丝挺大的  是不是有线破皮了 搞到短路了?

不是,保险丝断了以后才把外皮撕开观察的,保险管也不大,和一般电视机保险管差不多,4A的。

网友:
一般不进水不大容易烧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