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如何?

楼主(2018-01-05):
1B2来复式单管收音机,这个电路怎么样,准备尝试下

网友A:
这种别玩了。本来灵敏度什么的就差!
现在 城市里的中波收听的环境很不好,干扰太大!很多中波很好的机器都收不到台呢!

网友:
我严重同意楼上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别玩了。本来灵敏度什么的就差!
现在 城市里的中波收听的环境很不好,干扰太大!很多中波很好的机器 ...

之前我做的9014的单管来复式收音机取得了好的效果,不知道电子管的增益够不

网友B:
电路没问题。效果相对选择性略高,灵敏度不是太理想。来复式单管电路电子管用2P2是较好的选择,其次是1A2,然后是1K2,这个图用1B2是利用其小屏极做检波,当时晶体二极管缺少,用矿石麻烦布局也不好看。给你个容易制作的电路。还有比这效果更好加再生的来复式不过对制作要求需细致精湛一些且有一定的装机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没问题。效果相对选择性略高,灵敏度不是太理想。来复式单管电路电子管用2P2是较好的选择,其次是1A2, ...

2P2高放 1B2检波低放  2P2功率放大组合怎么样?还是想利用电子管的二极管检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2P2高放 1B2检波低放  2P2功率放大组合怎么样?还是想利用电子管的二极管检波

怎样是可以的

网友:
反正是为了折腾,值得折腾!

楼主:
订购了10颗2450纽扣电池,准备实施

楼主:
乙电已做好,就等单节的5号电池盒回来后,安装在该板子的空置位置了

网友:
你这个乙电池太奢侈了。一般来说,二极管检波用于强信号状态,弱信号状态检波效果不好。主要是灵敏度低,而且在弱信号情况下,二极管的导通特性也不是线性的,所以对于失真这块也没什么改善。再生检波器灵敏度高,装置的好失真也不大。如果能用晶体管中周改制一个振荡线圈,再把两个晶体管中周用电容耦合,1A2变频,2P2再生检波,应该能满足灵敏度和选择性的要求。一般的来复单管电路不带再生,如果做的效果较好至少做成两管的。。另外乙电建议直接购买7号背靠背电池盒,这种纽扣电池用不住,虽然电池式电子管省电不过毕竟比晶体管耗电量大。

楼主:
1节的优质5号电池盒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