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会算导磁率帮忙算下,谢谢

楼主(2018-01-05):
环形铁心重33.6斤,直径24内径是14.5高是9cm.绕好初级是170匝,通市电是80ma,导磁率是多少

网友:
1算导磁率需要知道B和H,
2 ,B根据每匝电压与铁芯截面求出。
3,H根据初级匝数,磁路长度,励磁电流求出。
4,励磁电流根据空载电流与空载功率因数得出。
5,我讲的不一定对。

网友:
得多大个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