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修理问题

楼主(2018-01-05):
上次带图给删帖了。这次不发图了。
一对90年代日本造对讲机。正常工作电流40毫安,发射时候是0.14安。发射管是 三菱m57721,发射管没有坏。但测试天线端口没有电流。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大家发表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
也许是发射管老化了……

网友:
发射电流就小。DIY个简单的场强仪一级一级查。电容失效是老对讲机最常见的情况。

网友A:
量下发射模块的供电,和键控叫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发射模块的供电,和键控叫电压是否正常!

发射管供电正常。在按一下发射键时发射管的供电腿有反应,信号输入腿好像没反应,信号输出腿有1.75伏电压。在天线接口用万能表测电流没反应。发射管是三菱m5772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射管供电正常。在按一下发射键时发射管的供电腿有反应,信号输入腿好像没反应,信号输出腿有1.75伏电 ...

你能直接在天线口用万用表测试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直接在天线口用万用表测试电流?

我连接个电阻测的电流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连接个电阻测的电流没有反应

这个用万用表是测量不了的!而且天线口电阻也不是普通电阻就可以做假负载的!

最好使用这种表配合50欧射频负载

最好使用这种表配合50欧射频负载

万用表测量至少要有这样一个探针不然什么都量不出来

万用表测量至少要有这样一个探针不然什么都量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