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4档的大旋钮 上面有47个usa精密电阻 这个能做音量电位器吗

楼主(2018-01-05):
一个24档的大旋钮  上面有47个usa精密电阻  这个能做音量电位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着吧,万一谁有需要的可以转让

收废品的认为是垃圾  在我们眼里啥都是宝  都有用  还总想着能做点什么

网友B:
如果真有24个档位就可以,看你的图片,开关似乎只有12个档位。
真要用开关来做电位器,由于体积巨大,最好放置在一个金属盒子中,避免干扰信号。

网友C:
完全可以(触点电位器),加入分配各档的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有24个档位就可以,看你的图片,开关似乎只有12个档位。
真要用开关来做电位器,由于体积巨大,最好 ...

档位是上下两层  每层有上下都有触点  实际是四层  档位转动从上面看  每次转动半格  实际就是下面触点接通  从图上看是12档  其实每层下面还有触点  也是12档  所以实际上是双24档              红色标记为下层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触点电位器),加入分配各档的电阻值!!!

电阻上面两层每个有11k多  下面两层电阻每个有60多k      红色标记为下面触点

网友D:
这个用来做音量电位器,有点浪费,况且双声道还需调整电阻接线,阻值也未必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来做音量电位器,有点浪费,况且双声道还需调整电阻接线,阻值也未必适合。

是有点浪费  但是拆了卖电阻又觉得很可惜了

网友A:
留着吧,万一谁有需要的可以转让

网友:
这些电阻不知道是不是绕线电阻,如果是绕线电阻,那还有一定的电感量,用于直流电路问题不大,用于音频不是很合适。

网友:
阻值大了哦……

楼主:
是的  12k的24个串起来还可以   那个60多k的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壮观的一件垃圾!无论是收废品的还是淘宝的都是这么看的。

网友F:
你这个东西,用作音量电位器可以,只不过不是连续可调的,是跳跃式的,有的档位阻值也不一定合适。
最合适的用途是制作万用表及其类似多档位仪表,万用表是需要精密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东西,用作音量电位器可以,只不过不是连续可调的,是跳跃式的,有的档位阻值也不一定合适。
最合适 ...

谢谢版主指导

网友:
天生一个高精度标准电阻箱!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  12k的24个串起来还可以   那个60多k的就不行了

调節音量可不是用等值电阻串联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節音量可不是用等值电阻串联那么简单。

确实不懂   以前我真以为是等用等阻值的用开关切换就行了   真不知道那个真么弄的  朋友能讲解一下怎么弄的吗  非常感谢

网友H:
作标准电阻最好,校万用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作标准电阻最好,校万用表最好。

好的  听朋友的

网友I:
就是做成 换档有冲击声。再加之音响方面没这么过于精度。一个设备最好小巧美观节能高效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做成 换档有冲击声。再加之音响方面没这么过于精度。一个设备最好小巧美观节能高效质好。

非常有道理  谢谢朋友

网友J:
引用 楼主:
确实不懂   以前我真以为是等用等阻值的用开关切换就行了   真不知道那个真么弄的  朋友能讲解一下怎么弄 ...

你可以咨询一下冯老板(fengchanghai768)见过他的一个帖子做的胆机是用继电器来调节音量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做成直流电阻的电桥臂?

网友:
早先在部队做文艺宣传时舞台灯光分组调光器里有着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咨询一下冯老板(fengchanghai768)见过他的一个帖子做的胆机是用继电器来调节音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懂   以前我真以为是等用等阻值的用开关切换就行了   真不知道那个真么弄的  朋友能讲解一下怎么弄 ...

先确定一下电位器的总阻值,然后按照指数规律将其分割成23个小单元,再用近似的标称值电阻代替这些小单元。这样就可以模拟一个指数型电位器。

如果考虑到实际听音习惯,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修改分割单元。

都用相同的电阻构成的电位器是线性规律的,不符合人耳的听觉,所以会发现调节电位器时音量不连续的现象。

网友:
音量电位器最好是先通后断型的,这个是先断后通的,换挡时会产生冲击音。
这个电阻是线绕的电感量大了点。
阻值貌似也不合适调节音量。
这个东西适合做电阻箱之类的改造。

网友K:
这的确是个好东西,拆了可惜。最佳方案是交易帖出给需要者、换钱、买优质的电位器。

网友:
留着没事拿出来看看也好!不一定要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的确是个好东西,拆了可惜。最佳方案是交易帖出给需要者、换钱、买优质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