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2的作用,去掉可以不可以

楼主(2018-01-05):
一个24-12V的DC-DC,输出端有个R2,120欧姆,1瓦。
发现这个电阻特别热,不知道输出为何加这么个电阻?去掉行不行?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最小负载,那这个负载是不是太大了?12V/120=100毫安
那么作者为何设计这么小的电阻呢?
(排除电阻失效阻值不准的情况,肯定是120R)

网友A:
输出负载电阻,避免空载毫无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负载电阻,避免空载毫无电流。

这个电阻太小了吧?特别热。可不可以取大一些?

网友:
可以把阻值取大些。

网友:
不能取消的吧

网友B:
DC-DC是靠变化脉冲宽度来调节输出电压的,在空载的时候脉宽最小而不等于零,从而造成有一个最低限制的电流需要泄放,否则输出电压会等于或接近输入电压。这个电阻就是用来进行泄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是靠变化脉冲宽度来调节输出电压的,在空载的时候脉宽最小而不等于零,从而造成有一个最低限制的电流 ...

请问这个电阻的选择应该怎么选择?
我手头的电源12V输出,用120欧1W的电阻,
电源空载的时候,这只电阻明显发热非常严重。
作者是根据什么来确定这只电阻的呢?

另外请教一下,通常电源的输出还并联一只二极管作为保护。

请问这个二极管应该怎么选择?比如24V的电源用什么样的二极管?12V5V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阻的选择应该怎么选择?
我手头的电源12V输出,用120欧1W的电阻,
电源空载的时候,这只电阻 ...

一般是最小空载电流的两倍。

空载电流是根据设计的最大功率和最小脉宽对应的电压比例决定的,不是个常数,请参考相关的开关稳压器设计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最小空载电流的两倍。

空载电流是根据设计的最大功率和最小脉宽对应的电压比例决定的,不是个常 ...

好的,谢谢

网友:
字体颜色违规了,尽快编辑下

网友:
限流电阻,

网友:
阻值不建议改,可以改同阻值功率更大的电阻,算下来这个已经是超载使用了

网友C:
没有这个电阻,空载或者低负载时,输出电压可能就不是12v了,还有那个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电阻,空载或者低负载时,输出电压可能就不是12v了,还有那个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

二极管不是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在电感的前端,功率管的输出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不是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在电感的前端,功率管的输出端。

你这图二极管不是在电感的前端/开关管的输出端?

网友:
记得上学时老师教过,开关电源不能空载。要有假负载才能使电源空载时稳定,然后我拆了100几欧的假负载,之后开关管就炸了!最后来我就不敢再拆了。

网友:
输出负载电阻,乐华士的机器上的电源部分常见

网友D:
这个电阻既是输出的负载也是输出电感的续流电阻,在MOS管关断时为电感续流。既然很热可能选的功率有点小,建议用两个240欧姆1瓦的并联,既安全又能满足功耗,这个电阻如果开路,MOS管和外电路都比较危险,有瞬间高压。

网友:
阻值确实有点小了,这是大功率电压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既是输出的负载也是输出电感的续流电阻,在MOS管关断时为电感续流。既然很热可能选的功率有点小, ...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现在渐渐明白了,我就不一一回复了。抱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阻的选择应该怎么选择?
我手头的电源12V输出,用120欧1W的电阻,
电源空载的时候,这只电阻 ...

电阻功率小了,实际功率1.2瓦已经超了电阻的额定功率。建议最少用3瓦电阻代替,或者两只240欧2瓦电阻并联代替,这样电阻不容易烧。你说的输出并的二极管一般是限压二极管,最合适的是瞬态抑制二极管,12伏输出要用13伏多至14伏多的,为了防止电源失控输出电压过高影响负载安全。有些电路用稳压二极管代替,但效果不如瞬态抑制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功率小了,实际功率1.2瓦已经超了电阻的额定功率。建议最少用3瓦电阻代替,或者两只240欧2瓦电阻并联 ...

觉得您说的有道理。这种二极管的功率也是根据输出电流的大小来确定吗?比如输出12V,我找13-14V的瞬态抑制二极管,但是这只二极管的电流应该选多大的呢?是不是根据电源的输出电流来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您说的有道理。这种二极管的功率也是根据输出电流的大小来确定吗?比如输出12V,我找13-14V的瞬态抑 ...

这个要看电源输出电流,而且电源要有过流、短路保护,因为过压时瞬态抑制二极管相当于把电源输出短路了。像TVS贴片瞬态抑制二极管 SMBJ12A-E3/52 600W 12V 参数如下:
二极管 TVS SMB 600W 12V
TVS极性: 单向
反向关态电压 Vrwm: 12V
击穿电压最小值: 13.3V
击穿电压最大值: 14.7V
钳位电压 最大: 19.9V
峰值脉冲电流: 30.2A
二极管封装类型: SMB
针脚数: 2
功耗 Pd: 600W

网友(2018-03-21):
学习了,很好的答复

网友:
电容放电用的输出12伏的话可以略取阻值大些

网友(2018-04-20):
换个2W的电阻试试

网友:
负载电阻空载时电流最大,一但电源接有附载时,它的电流变小。该电阻不易拆除,拆除会影响电压不正常,它也起到一定的稳压程度。

网友:
可以试着改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