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个灰把电脑搞坏了

楼主(2018-01-05):
今天点真背,听风扇声大,拆机吹了一下灰,结果装回去成砖头了,电源灯亮,风扇不转,屏幕点不亮,有可能是什么问题?是否因为吹灰时候风扇感性电压打坏了元件,主板还有得救吗?
机型华硕551jw,什么擦内存这种就不用在这说了

补充内容 (2018-5-2 19:45):
坟贴勿回,谢谢合作

补充内容 (2018-5-5 18:12):
从下一个回帖者开始扣分

补充内容 (2018-5-5 23:27):
若有版主看到,可以的话请帮我关闭帖子,不想再看到此帖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看能不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看能不能显示?

好的,是个办法,但只能回去试了,屏幕现在一点亮没有,背光都没有

网友B:
我也经常清灰啊!最多也就是重做个系统!你的咋弄的?不会是静电击穿U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经常清灰啊!最多也就是重做个系统!你的咋弄的?不会是静电击穿U了吧

我也很迷茫

网友:
在拆一遍,也许。。。。。

网友C:
基本上就是黑屏,第一主板自检通过了吗?第二既然,清灰,cpu和内存条是否没安好?第三前面板的几个主板插头是否插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就是黑屏,第一主板自检通过了吗?第二既然,清灰,cpu和内存条是否没安好?第三前面板的几个主板插 ...

这是笔记本…开机键亮,屏幕一片黑,完全无反应,甚至背光也没有,CPU,内存这些都没动过,风扇和光驱理应转一下的,也没有反应

网友:
把电池拿掉,断开所有电源,过五分钟再开机,说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D:
背光也没有  是不是屏线没插好

网友E:
如果手底下有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可以接上(要取下电池),看看电流多大,判断拿哪出问题了,如果待机有0.00几的电流,证明待机3v5v没问题,按开机键电流涨1A左右,就可以判断内存和cpu没问题,1.4A就判断显卡没问题,这样可以看个大概

网友F:
主板有滴声吗,一般是U,内存没插好,静电损坏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手底下有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可以接上(要取下电池),看看电流多大,判断拿哪出问题了,如果待机有0.00几 ...

手里屁没有一个,这两天还考试, 只能等放假回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有滴声吗,一般是U,内存没插好,静电损坏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

大哥…笔记本,笔记本,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光也没有  是不是屏线没插好

怀疑过,重新插了,一样,关键是开机时候风扇理应转一下的,它不转就很慌

网友:
这看你拆了那些东西,主要是各接口是否连接正常,电脑你不插错,顶多接触不好影响启动。插错通电那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过,重新插了,一样,关键是开机时候风扇理应转一下的,它不转就很慌

笔记本也不可能会静电损坏,但比台式机更容易被灰尘弄接触不良。肯定是哪里的插座被灰尘污了,和配件没接触好。仔细拆开,尽量清干净灰尘,我估计是内存金手指和CPU这些地方,手边要有些毛刷 橡皮,手持吸尘器这些东西,不要一个劲吹,吹了灰肯定会吹到卡槽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鬼知道你的主板经历了什么。
一般拿毛刷扫扫,或者那布擦擦,还能搞坏?肯定你手贱把哪里搞断路了。我的笔 ...

没那么暴力,除了吹灰使了点劲以外都小心翼翼的,也不是第一次拆了

网友:
把能插拔的再插拔一次咯,不至于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有整错的地方,再打开仔细检查下,机子应该没事

网友H:
再按部就班的重新来一次清灰,如果还是点不亮,就可以宣布死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按部就班的重新来一次清灰,如果还是点不亮,就可以宣布死亡了。

全拆全装了一边,已经在准备后事了

网友:
重新拆了,装一次,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全拆全装了一边,已经在准备后事了

好,能把好电脑弄废了,你再把所有的FPC的插头都弄一下吧,可能会有惊喜的,本本也没有是你说有这样的,一般都不会坏的,我说的你做一遍在不行,就做后事吧,祝你好运

网友I:
如果还是不行,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好吧。

网友:
不要过多的考虑静电啥啥的   成熟的设计静电导致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还是不行,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好吧。

浪费你时间来看帖还真是不好意思了

网友:
楼主还是按大家的意见重新拆装一次吧!祝你好运!

网友:
如果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就检查一下电源吧

网友:
把内存硬盘光驱等拆掉,留最小系统再开试试,开机灯亮后没反应应该是没进bios

网友J:
应该不是大事,最小系统试试,不行,拔内存看是否报警,还不行cpu重新插拔,先把板子点亮,十来块到几十块买个卡吧,这样有啥问题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不是大事,最小系统试试,不行,拔内存看是否报警,还不行cpu重新插拔,先把板子点亮,十来块到几十块 ...

总有人看帖不认真

网友K:
是不是风扇插头断线或是没插好,有的主板风扇问题也不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风扇插头断线或是没插好,有的主板风扇问题也不开机的,

有点怀疑风扇问题,因为吹灰时吹过风扇,考虑到正常开机时风扇应该启动,但现在没有动,是很有可能的
也怀疑电源可能有问题,因为屏幕背光都没有,但USB口是有电的

网友L:
这样的问题很难说,有可能是哪里没有安装好,有可能是拆装过程中不小心损坏了主板原件,最好的检测办法是用电流表 看一下开机电流,通过开机电流判断是哪里的故障,这个要专业维修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的问题很难说,有可能是哪里没有安装好,有可能是拆装过程中不小心损坏了主板原件,最好的检测办法是用 ...

这是个有风险的操作,还是扔给搞维修的吧

网友:
遇事不要慌,做事要有节奏,电子论坛出来的强者,是需要冷静的对待事物

网友(2018-04-13):
风扇不转,查供电吧

网友:
拆机有风险、有些事就是要给专业的人做、不能为了省钱自己冒风险。

网友:
还是拆了再重装下吧, 可能是哪个接插件不良,, 电脑没那么容易搞坏的,

网友:
清灰把笔记本搞点不亮了也经常发生,楼主最后好了没有

网友:
论使用电脑前洗手的重要性。(去静电)。点不亮很多原因。一般是主板电源保护了,这种情况还是请专业维修人员做个检查为好。

楼主:
坟贴勿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