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ST-3500立体声灯不亮

楼主(2018-01-05):
如题,原来灯亮有立体声,放了大概一个月没听,今天试机就发现这个问题了,立体声指示灯不亮,也没有立体声效果,各种开关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麻烦大神们帮忙看看,谢谢啦。

网友:
忘了FM的立体声编解码是怎么回事了,请老师们解惑。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立体声/单声道开关是否是在立体声位置,来回多搬动几次,看看灯有无闪动;然后检查一下天线及接收情况,信号太弱是无法进入立体声状态的。

楼主:
谢谢各位。开关已经来回拨动好几次了,故障依旧,信号基本四格或五格,很好了,我初步判断会不会是鉴频中周的问题?或者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立体声解码跟鉴频还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检查一下解码ic旁边的可调电阻看看,我以前玩过,好象是什么tda7343解码板的,就是调一下一下可变电阻,立体声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上说的调一下就好,这种情况少,我的机子干调也不行,还是大都毛病在解码之前

网友:
较严肃的,正确的方法是先测量一下中放输出的信号是否已经进入限幅电平,再看看鉴频输出的电平。想撞运气也可以试试解码电路上的半可变,但一定要记住原始位置,一次只调一个。可以检查导频信号的有无。

网友:
用啥仪器测呢,手头只有万用表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整 我的550也是这个问题 中周电容没仪器不好调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