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压带轮老化的问题

楼主(2018-01-05):
录音的压带轮老化变硬,还有点变型,有时压不住磁带。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开盘机的,大号压带轮。没发现哪里有卖的。

网友:
只能去马云家找了

网友:
曾听说用开水 煮一下有用,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
橡胶老化,真的很难恢复了!
淘宝找,或者自己设法加工,办法总比困难多……
可以找一个外径和宽度接近的,中间部分加工一个其他材质的……

网友:
很难找,现在玩这个的不多了。用开水煮看到不行,橡胶老化了

楼主:
马云家也没有     盒式机的到好配

楼主:
实在不行就得买块料车一个了

网友:
这个压带轮偏一点都会造成卡带………………

楼主:
刚刚试一下水煮, 软没软是没感觉出来 ,反正按上了就好了 能压住了

网友:
我的办法是用细砂纸打磨,然后酒精清洗,增大摩擦力。

网友A:
我是找一个橡胶圈套上去就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找一个橡胶圈套上去就管用了。

想过这个问题,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我的办法是用铣好面的细砂轮,让压带轮和它平行运转,稍微倾斜一点,马上就磨掉一层。而且很均匀,如同新的。然后再将压带轮的前进量增加点,一般应该解决了,关键是手法要熟练,先用普通的压带轮练练手。

网友B:
水煮大法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煮大法还是有用的?

应该不是,我的机器不是压带轮的问题。是收带轮的离合器太紧,硬拉着磁带跑,所以才压不住带的。调整下就好了。

楼主:
上海701  有没有想要的,不玩了,磁带太贵,不好玩。

网友:
通用的化好配,

网友:
把胶轮卸下,装车床或手电钻上,用粗砂纸或锉刀修去一层。然后找一段合适直径的硅胶管,截一段套上。要多次试验,修去的量,保证套上胶管后和原来的直径一样。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8-02-08):
引用 网友C:
橡胶老化的一个恢复的办法就是脱硫处理。方法比较麻烦,但是可以确保再用20年。
脱硫的前提是没有开裂和严 ...

这个专业,不知道谁这么做过?!

网友(2023-01-09):
在变硬的压带轮上均匀涂抹风油精后静置24小时,然后用纸巾擦干净,此时压带轮已软化,赶紧试试吧。

网友:
我在电视台技术部搞维修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是压带轮上部变形,我把压带轮上下颠倒后用正常,不知道你这个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