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移动式多电源电烙铁的制作

楼主(2018-01-05):
文中有几处打字错误,直流调压电源误打成直流高压电源,特此更正。

网友A:
楼主的这把游击队伯克枪不错。
我也打算自己diy个白光,那个插烙铁芯的空烙铁壳不错,买的成品吧,报个链接。

网友B:
LZ 自己动手改制的温控烙铁虽然不错,只是这种枪型的握持方式不太符合工程生理学。当远距焊接时尚可,而对小板进行近距离焊接时明显手把要靠近头部,手握方式将使肘部过于上台,甚是别扭和累人。
所以,常规的笔式烙铁的好处,就是只要改变握笔方式即可适应远近距离焊接。

网友:
楼主琢磨的很多,但是丢弃了T12轻便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把游击队伯克枪不错。
我也打算自己diy个白光,那个插烙铁芯的空烙铁壳不错,买的成品吧,报个链 ...

淘宝搜索“泰安小董数码”,链接已经通过消息发给你了。

网友C:
楼主DIY得不错!但最后结果与你的原意及题目差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DIY得不错!但最后结果与你的原意及题目差太远了。

可能我的理解有误,我理解是因为可以使用多种直流电源,包括稳压电源、锂电池、甚至是铅蓄电池,所以就称”移动“式电烙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的理解有误,我理解是因为可以使用多种直流电源,包括稳压电源、锂电池、甚至是铅蓄电池,所以就称 ...

T12在12V时大约为18W,可以很好地工作在很多电路板焊接上。只是因为电压较低不能使用温控电路,以及快速加热。
但12V电源很容易找到,就算你自己造一个12V的便携式电池电源也很客易做到。
其实如果是便携式我更喜欢8V电源,两节锂电池足己。8W功率焊接不大的电子元件完全可胜任。
如果用在5V可能有些不能胜任,但电源更容易找。便携充就可以了。

楼主:
电压过低加热的时间就会太长,我这个烙铁是靠按钮控制电源通断的,我测试的时候,15V电压大约10秒左右就可以化锡,13.4V时则需要15秒左右才能化锡。我猜想如果用18V或者21V供电,可能4-5秒就能化锡,这样就不影响使用了。

楼主(2018-02-22):
引用 网友B:
LZ 自己动手改制的温控烙铁虽然不错,只是这种枪型的握持方式不太符合工程生理学。当远距焊接时尚可,而对 ...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确实存在您所说的问题,尤其是用马蹄头和刀头时特别明显,使用不方便。

网友D:
楼主DIY得不错!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DIY得不错!动手能力很强。

谢谢夸奖!目前还需要解决一个功率大一点的20V左右直流电源,使用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网友:
好,我也想自己做,就是动手能力差一点

楼主:
有想法就去动手,只要动手做了才知道行不行,动手多了,能力自然就强。
用T12做便携式电烙铁的例子很多,不光本届比赛有,之前也有很多,你可以参考一下,初步了解各个做法的同异,然后确定自己的做法。如果是15V之内供电,控制板都可以省略,制作起来就更容易成功。

网友E:
笔记本电源一般(18v3A)正好用!主要是耒源广泛(滿大街都是)可考虑采用。

网友:
制作过程详实,动手又动脑.安全(低压)实用的小制作,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电源一般(18v3A)正好用!主要是耒源广泛(滿大街都是)可考虑采用。

我这个电源是15V的,也可能正常使用,如果用18V的效果会更好些。

楼主(2018-04-02):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学习一下

    这个T12烙铁加热还是比较快捷的,我的电源电压仅有15V,熔锡大约要12秒钟,如何能有20V左右的电源就更方便了,不过枪式的把柄不方便操作,还是笔式的到时候符合操作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