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投影仪开机后关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1-06):
手里一台索尼VPL-EX70投影仪正常收看中突然关机,后来再开机就出现开机一会就关机,开机后刚出现SONY字样就关机,。不知是哪里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A:
估计保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保护了吧

嗯!什么原因保护了啊?

网友B:
一般都是过热保护  该清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过热保护  该清灰了吧

过热保护,清灰的话,主要清理哪部分?谢谢

网友:
侧面或者底部有可以拆的孔状挡板,里面有过滤网,进风口的最脏容易堵,出风口有的机器有过滤有的机器没有过滤网

网友:
保护的原因有几大类,一是灯泡冷却风扇有问题。二是灯泡或灯板有问题。三是主板上的几路不同伏的电压其中一路可能存在短路。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