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电容配对

楼主(2018-01-06):
淘宝买了一对思碧0.1uf油浸电容,拿回来测量两个电容相差11nf,请问大侠们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这就是垃圾电容的弊端之一,漏电大损耗大更重要的指标,不信就测测现代的几毛钱的CBB21.22,精度和损耗绝对胜过老油浸电容

楼主:
两个电容一个106.7nf,一个95.7nf

网友A:
单从耦合来说的话,不用配对,使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从耦合来说的话,不用配对,使用没有问题。

就是耦合用,没问题就行,

网友B:
都有一定的误差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一定的误差范围

这还是卖家说给配对的

网友:
最低精度出厂合格的电容误差为±20%。

网友:
误差是正常的,误差百分之五之内算是高级的。

网友:
正常的,电容误差就是都大。

网友:
我用0.2元一个的CBB电容,质量很好。

网友:
耦合电容的大小是看你电路 有没有栅流 和后级管的栅极落地电阻大小来决定的。一般偏差丝毫不影响。所以只要容量大小选的正确。配对就毫无意义

网友:
同品牌,同一时期,同容量电容,一般误差很小。别听忽悠人的。

网友:
我也是用CBB电容,效果很好。

网友:
但端机电容配对就是个炒作概念!哄抬物价的噱头!

楼主:
受教了,我把电容换上了,没感觉什么不对,因该是没问题就是高音有点欠缺,

网友:
高音不透亮有诸多原因,建议换普通的CBB21、22耦合电容试试,说不定会让你意外收获

网友:
并一只0.01的cbb试下

网友:
我一般用0.047左右的油电容

网友(2020-02-13):
完美主义和强迫症,哪个厉害

网友C:
这俩电容你能听出区别来算你能 相较而言有源器件配对更重要 我试过一个声道插5670另一个声道6n3 声音一个大一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测试D值吗?

别问了 楼主几年没上坛了

网友:
一般电容都有误差,由于电容存在一定电感,对高频有影响,因此网友建议并联小容量电容对改善高频有益。即便是名牌WIMA也有标有10%误差,下面是0.47电容实测数据:

网友:
红威马耦合效果可以

网友:
也没必要配对,你也听不出有什么差别来,只是电容量的大小对声音有所不同!

网友:
电容都会有误差这也在正常值范围内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俩电容你能听出区别来算你能  相较而言有源器件配对更重要 我试过一个声道插5670另一个声道6n3 声音 ...

这个差异很大了,肯定能听出来了。

网友:
配对当然没错,电子管 电阻 电容 电位器等都得配对,但是即使有同样品牌容量的电容也挑不出几只容量一样的。除非是精密电容,精密电容也没有那么大容量的。音频领域要求没那么高的,新电子管同一年代,同一批次,不用配对,电阻 电容 电位器用LCR表测下,选测值基本相同的即可

网友:
像有些元件受条件限制测值有变化,因素有:温度 湿度 氧化层等。电解电容受温度影响容量变化大,拿在手里测,容量会快速上升。小体积的音频变压器也是如此。

网友:
好的品牌,误差一般好小。所以,在没有设备检测条件下选择好的品牌,还是有可靠的依赖。

网友E:
一次多买点,就可以选出尽可能相近的元件了,电容如此,电阻也如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次多买点,就可以选出尽可能相近的元件了,电容如此,电阻也如此。

把表带去商家那里慢慢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表带去商家那里慢慢选吧.

本地已经没卖元件的了,只能网购,所以每次都多买,好在下次还能用上。

网友:
误差都是有的,不过这个差别耳朵不能听出来,何况电路每个部件都有误差的,从信号输入的电位器一直到输出变压器,到音箱都是有误差,最后一点,左右耳朵也有误差

网友(2020-04-08):
老电容不见得好,用老古董有一部分怀念的成分,要是想效果好还是现在的电容,从材质到工艺进步了很多,用电桥比较新老电容的各种参数,老电容普遍存在比现代优质电容差

网友:
我是直接用,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吓得我赶紧去把我的机机里的电容都测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