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如何接线到机顶盒看电视

楼主(2018-01-06):
有一液晶19吋显示器想把他接到机顶盒上看电视,有办法吗。不想花钱买连接器。有视频即可,音频我用USB另接。谢谢。

补充内容 (2018-1-8 15:28):
不一一做答了,谢谢朋友找到高清口了。变换器淘宝买了来货后试机再说。谢谢。

网友A:
机顶盒上还有别的口吧?

网友B:
你的机顶盒上,是否有AV口?

网友C:
机顶盒只有AV输出口?显示器只有VGA接口?那就必须要转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顶盒上,是否有AV口?

第一二图圆的都是AV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顶盒只有AV输出口?显示器只有VGA接口?那就必须要转换器了

机顶盒还有二个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顶盒上还有别的口吧?

一个圆口是AV口两个USB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顶盒还有二个USB口。

USB口不顶事。按理讲机顶盒还该有其它接口,我的一个显示输出就有AV、VGA、HDMI接口

网友:
买一个转换器就可以了。我也是显示器做电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口不顶事。按理讲机顶盒还该有其它接口,我的一个显示输出就有AV、VGA、HDMI接口

没有就一个AV四头的两个USB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就一个AV四头的两个USB口

那就只能买一个AV转VGA的转换器或者给显示器换上带AV输入的驱动板。相对来讲换驱动板显示效果要稍好但麻烦,毕竟转换器多了一级模拟转换但简单

网友D:
看看这个5号,不知是CRT的还是液晶的,你问问楼主。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hlight=%B5%E7%CF%E4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机顶盒还有二个USB口。

看样子应该是移动魔百和,还得有个高清口才对呀!VGA显示器可没有扬声器!使用AV口可能就会屏蔽掉高清输出口!

网友F:
貌似只能AV转VGA~

网友:
没高清口?

网友G:
只能买一个AV转VGA的转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能买一个AV转VGA的转换器了。

机顶盒有高清插口。

楼主:
找到了有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只能AV转VGA~

谢谢领导,有一个高清在后面才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应该是移动魔百和,还得有个高清口才对呀!VGA显示器可没有扬声器!使用AV口可能就会屏蔽掉高清输 ...

用USB口接音频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5号,不知是CRT的还是液晶的,你问问楼主。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谢谢找到高清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USB口接音频不行吗

USB 一般定义为存储

现在的机顶盒一般会有hdmi口,找到就好,HDMI是复合口(音频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高清口了。

恭喜,这样看着舒服还省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USB口接音频不行吗

这个好像还真不行!USB口是读取文件的!这个盒子可以用U盘播放视频和音频文件,但是USB口安装程序被原厂给锁死屏蔽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还真不行!USB口是读取文件的!这个盒子可以用U盘播放视频和音频文件,但是USB口安装程序被原厂 ...

AV口接音频行吧。

网友:
我还真没实验过,不过原机带的AV线插到底会按下盒子里面的开关!

网友:
HDM就行了。AV就麻烦一些,得把复合信号分离才行。Y,Pr/Pb好些,容易恢复RGB信号。

网友:
我也折腾过一番,最后还是配了个电视盒才使显示器工作的,楼主搞定没有?

网友H:
我也想学习一下如何用电视机顶盒+显示器看电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顶盒有高清插口。

用个VGR转HDMI的转接头吗?

网友:
hdmi转vga就行,可以买带音频的,也可以av口输出音频,要买大牌子的,不然不好用

网友(2018-03-23):
要买个转换器才可以

网友(2018-11-13):
改的话!只能买接收器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学习一下如何用电视机顶盒+显示器看电视。

我是利用電視盒轉 換的(佳的美)自己接出AV線.

网友:
利用電視盒轉 換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是利用電視盒轉 換的(佳的美)自己接出AV線.

显示器如何改AV接头?能给个图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显示器如何改AV接头?能给个图吗?

看下下午有沒時間,照張電視盒接線圖給你!

网友:
hdmi转vga,或者用vga的液晶电视盒子,就是以前接显示器看模拟电视的玩意,上面有模拟av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下下午有沒時間,照張電視盒接線圖給你!

谢谢!等!

网友I:
现在才有时间上传图片,期实很多电视盒是有AV输入的,只是要专用连接线,那线难找啊,我只是折开机在里面直接焊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现在才有时间上传图片,期实很多电视盒是有AV输入的,只是要专用连接线,那线难找啊,我只是折开机在里面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因我的机顶盒没有显示器输岀接口,我以为可将显示器的接口改为模似的图象接口。不知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枓。

网友:
引用 网友H: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因我的机顶盒没有显示器输岀接口,我以为可将显示器的接口改为模似的图象接口。不知 ...

你好!
沒那方面資料,如要改顯示器,那工程量很大啊,如是液晶屏的只有是換驅動板了!

网友:
《电子制作》介绍过把VGA显示器改成AV信号输入 不过集成电路是个问题 一个公司的专用品 三种分辨率的微动开关  当时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不过前几年好像这个公司倒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才有时间上传图片,期实很多电视盒是有AV输入的,只是要专用连接线,那线难找啊,我只是折开机在里面 ...

天敏这点做的好 用的是标准的AV端子 只是多路显示器切换需要专门的转接线

网友(2019-02-01):
HDMI转VGA的 转换器 或者转接线就可以顺带着声音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2021-09-09):
走过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某宝买一个AV/VG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