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如何接机顶盒上看电视

楼主(2018-01-06):
朋友给一液晶19吋显示器,想把他接到电视机顶盒上看电视。有法吗。不想花钱买连接器,自己做一个行吗。哈哈谢谢。

网友A:
上淘宝买个视频转VGA转换器,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或者把显示器的驱动板换带视频输入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淘宝买个视频转VGA转换器,我就是这样用的

花多钱,来的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把显示器的驱动板换带视频输入的也可以!

那不如转换器简单呢,等高手。指导。

网友:
多数显示都是VGA插口,机顶盒多数是AV输出,所以要用转换盒,换板也不现实价格也不低,不一定改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多钱,来的链接看看。

AV转VGA转换器
才二十多到四十多元,注意与你的显示器分辨率匹配

网友:
   “不想花钱买连接器,自己做一个行吗。”
  能问出你问的这种问题的是不可能做出什么来的,老实花钱买吧

网友:
8楼的方法是实用的,其他的麻烦

网友:
拿显示器和别人换个带AV接口的小电视..或者花几十元 买个带AV,RF,HDMI,VGA的驱动板改液晶,不费事,叫卖家帮你设置好分辨配好屏线插上就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如转换器简单呢,等高手。指导。

那个板大多都带视频输入usb接口,可以插优盘播视频文件!

网友:
AV是模拟信号,VGA是数字信号,两者转换必须要用到电路,自己制作成本还不如买一个现成的。

网友:
楼主参考8楼和13楼的,只能这样解决,不花钱除了人家送或者换,没可能的

网友C:
19寸的拿电脑城100快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寸的拿电脑城100快卖了。

想玩玩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