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动态宽频响优质调幅收音机》

楼主(2018-01-06):
发现有错误的地方:

1、原理图中,K1-5 与 K1-4应当调换位置,否则,与PCB图不对应。如下图红框内所示。

2、原理图中 K1-8与PCB图怎么看都不对应,到底是原理图有错,还是PCB图有错?如下图所示。

烦请知道的老师看看!

更多的资料请参阅坛友“ymwzx”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08695-1-1.html

网友:
非常好,已加分鼓励!

楼主:
这张图有错误吗?

请知道的老师看看。

楼主:
原理图中,C20的正极端的连接与PCB图中的连接截然不同,pcb中C20的正极端与中波振荡线圈的一端连在一起,而原理图中的连接却不是这样的,
到底是原理图正确 还是 pcb正确呢??

网友:
当年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此机图纸还有几种,不妨翻一翻对比一下。您这张是在《无线电与电视》上发表的。

网友:
超动态,宽频响低干扰,才是我们需要做的。

网友A:
无线电与电视后来几期有个勘误,短波线圈接脚标错了,个别电阻电容电路图和印板上的数值也有不同。以电路板为准。

网友B:
这PCB左边大面积地和右边大面积地不相连,又没有看到有飞线。

网友C:
这机的音调电位器难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PCB左边大面积地和右边大面积地不相连,又没有看到有飞线。

左右两部分的接地是靠微调电容C18连接的,如下图红圈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PCB左边大面积地和右边大面积地不相连,又没有看到有飞线。

还的确是,两块地没有看到连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电与电视后来几期有个勘误,短波线圈接脚标错了,个别电阻电容电路图和印板上的数值也有不同。以电路板 ...

麻烦您看看这个印刷版图 是正确的吗?

楼主:
哪位老师能提供正确的原理图或印刷版图或完整的勘误资料,先谢谢了!

网友:
矿坛精技术有器材的高手有,按猫刻老虎的粉丝更是不少,TTF2-8和那个线圈架子被卖光是实情,但这个
电路比80年代后出售的双调谐高级机究竟那方面“出众”和电路存在的不足,不见有比较专业的评论,也许是没有类似级别的国产“参照物”可比较,说不清吧

网友:
哈哈;都是高手。那印版图 我带着400度的花镜看了3分钟眼就花了,接着往下看眼就厘了。惭愧啊,人老不中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PCB左边大面积地和右边大面积地不相连,又没有看到有飞线。

这PCB左边大面积地和右边大面积地是通过C2 即1.5/10p的微调电容相连的,还有c18 3/27p微调电容。

网友:
k1-8开关的印版和原理图虽不一样,但中波时等效电路是一样的,对正常工作没影响,短波时则相当于少接了c20 100uf退耦电容,实际也没啥影响。

网友D:
当年,杂志上,书上的这些印制板图是怎么产生的?难道靠手工来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杂志上,书上的这些印制板图是怎么产生的?难道靠手工来划?

我想应该是手绘的,七八十年代哪有电脑绘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应该是手绘的,七八十年代哪有电脑绘图的。

划得很工整呀,还有,杂志,书籍的插图。工笔画那种。

网友:
就算是手绘图,犯这种低级错误真是害人不浅啊,技术性的东西,这么不严谨,不校对正确就发表,等于是挖坑害人。

网友(2018-02-07):
我买过沈阳黎明无线电厂出的这个收音头,但没试机就不知让家里人给扔了还是被偷了,反正过了几年想玩的时候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的音调电位器难寻

改为多档开关加电阻

网友(2018-03-13):
引用 楼主:
这张图有错误吗?

此机高频部分我装过,印板没问题。音质确实好。

网友E:
我装的是x宝的套件,凌明渡和音质都很好。

网友(2018-06-01):
引用 网友E:
我装的是x宝的套件,凌明渡和音质都很好。

我也买了一套,焊好了还没试机呢,哈哈,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