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的矿石收音机参数,试理解阻抗匹配

楼主(2018-01-06):
自己做的“德陈氏”矿机,自己感觉不错,但不知为什么好于之前做的,因此学习置顶的麦先生的帖子“怎样制作高灵敏度的矿石收音机”,试着理解阻抗匹配
Rp=Rd=Rl
根据公式RP = 2.pi.f.L.Q (Ω)计算
我的调谐回路、检波回路是用0.04*175的利兹线绕制在15mmR40c1磁环上的,据论坛经验空载Q值轻易上千,在这里保守起见估值Q值=500.
调谐线圈电感=228uH,检波线圈17圈,其电感=69uH
频率取中间值=1000KH
的调谐线圈Rp=716k
由于二极管接在检波线圈,电路上等效于接在据调谐线圈底端17圈处抽头位置,因此Rp=216k
检波二极管BAT85,根据论坛数据,Rd=200k
因此,我的矿机Rp基本等于Rd,这也是为什么检波线圈试验到17圈灵敏度、选择性最好。
再来看Rl,由于我用了陈宪文电路,不知道该怎么计算了。
我用的提升电感是1:1电压互感器,单边线阻160欧,电感100H(100Hz),我是串联使用,线阻320欧,电感400H,高频肯定过不去,音频也过不去,只能通直流。
我的音频变压器是用2000匝电流互感器做的,初级线阻150欧,电感200H,次级用0.35漆包线绕制80圈,初级次级匝数比=25线阻等同表笔短路,因为我的万用表廉价。耳机双声道串联46欧,阻抗变换为匝数比的平方为625,因此负载阻抗为28.75k,问题是这是Rl吗?如何考虑提升电感的影响?我没有头绪。但此时声音是最好的,音调合适,高、低音丰富。我试着短路提升电感一个绕组,声音立刻明显变小,我估计提升电感在阻抗匹配中起着作用。
从电路上看,由于音频变压器次级是全耦合,耳机中没有直流,因此试着短路隔直电容,声音无变化,但不知直流通入初级是否影响变压器。以上分析共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的原理容易理解,但实际要做到完全匹配状态并不容易,实际上能做到基本上接近匹配就已经十分好了, ...

谢谢您的解答,实际试验感受到类似馒头曲线,我用多抽头矿机变压器,输入阻抗从100k-10k间调节,音量变化的确幅度不大,但有变化,有最佳值,音调变化明显。

楼主:
试过,声音明显变小,陈氏电感对强台、弱台都有效

网友:
这种实验很好啊

网友:
再用班尼电路试一下

楼主:
回头进个1M欧电位器试试

网友:
做一台好矿机,匹配非常重要。

网友A:
阻抗匹配的原理容易理解,但实际要做到完全匹配状态并不容易,实际上能做到基本上接近匹配就已经十分好了,实际使用中要根据实际经验进行设计,也要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整,通过实际收听效果才到得到接近阻抗时的实际参数。阻抗匹配不象调谐电路那样严格,一失调信号迅速衰减,而是象馒头形状的曲线,负载阻抗和信号源阻抗只要偏离不是过大,效果影响并不是太显著。理论设计也只是一种影响阻抗的各种因素分析,通过实践比较才能更真实反映出实际情况。

网友B:
估算了一下:我估计变压器1000hz频率工作中的阻抗是251kΩ。如果信号不很强大,bat85二极管呈现平方律工作状态,rd=200kΩ,那么负载阻抗同二极管rd匹配很好。你的矿机工作很好,说明是平方律工作状态,或者说,信号不很强大,天线不很强大。

如果信号很强大,bat85二极管一旦导通,那么负载太大了,影响效率提升。这时候的负载阻抗,在24k欧姆左右比较合适。

补充内容 (2018-1-11 14:31):
好像不对头,楼主的变压器2000匝,电感就能达到200亨利?是不是20亨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算了一下:我估计变压器1000hz频率工作中的阻抗是251kΩ。如果信号不很强大,bat85二极管呈现平方律工作 ...

感谢您的回复。我买的这个电流互感器,卖家标的参数是200H,磁心材料是超微晶的,百度一下这种材料电感大,传输效率高。想知道如何估算变压器的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实际试验感受到类似馒头曲线,我用多抽头矿机变压器,输入阻抗从100k-10k间调节,音量变化 ...

在制作的时候最好经常采用觉得典型合理的电路,这样在阻抗匹配上就会做到基本上差不离,如果电路经常变换,那不同的电路形式就会带来不同的匹配要求,这样适应起来就比较难一些,最好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电路,然后在参数,布局,天线,调谐电路,匹配等方面用心去探索,就容易达到综合性能的最优化,光有一二个元件质量高是没有用的,要考虑到整体的综合效果才能发挥矿石机的最大潜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买的这个电流互感器,卖家标的参数是200H,磁心材料是超微晶的,百度一下这种材料电感大 ...

抱歉我对互感器不了解。
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在电感和频率确定的情况下,阻抗可以计算出来。先连接耳机,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感,然后再按照音频1000hz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