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电机转速测试的测速表是接触式的精准还是红外线的精准

楼主(2018-01-06):
大家说说电机转速测试的测速表是接触式的精准还是红外线的精准,请大家多多指教了!!

网友:
频闪的不错,就是眼花。

网友:
红外的精准

网友:
精度差不多,红外的安全些

网友:
红外的吧  有个光栅盘那种最好了  像很多打印机都是用那种结构的

网友:
红外首选吧,还要看速度

网友:
红外脉冲计数,准;接触式的有摩擦损失,差。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8-02-07):
各有所长,看个人喜好

网友:
红外的即方便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