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德机3400高手

楼主(2018-01-06):
请教高手我旳二手 3400机不通电,交流及电池同様旡一点反应,变压器旡焼痕迹,请教高手从何着手倹查?可能什么原因?

网友A:
上电无反应的机器,可能故障不是太大的。
对于这种故障,通常的检查是先电源回路,再开关控制回路,如果供电是正常的,但就是不开机,就要检查开机电路部分。
如果供电什么的都正常,开机无反应,如果是有单片机的,就要检查单片机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通常时钟信号是不是正常?复位电路?可以人工强制复位一次看一下。时钟信号也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无反应的机器,可能故障不是太大的。
对于这种故障,通常的检查是先电源回路,再开关控制回路,如果供 ...

sunstar谢你的指教,我把电源功放板拍出再请你看看,我曾用适配器9v放在池仓在正负有何区别?本人外行,因有数保险管如 t 1.25a. t400ma. t200ma .t 1.6a. 给你微信或朋友圈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unstar谢你的指教,我把电源功放板拍出再请你看看,我曾用适配器9v放在池仓在正负有何区别?本人外行,因有 ...

还是放到论坛吧,这样大家都能看到,你要相信论坛里高手云集,大家的一句话,也可能对你就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对于看帖子的人也是一个帮助呢

网友:
既然自己是外行,如何能修这么复杂的电路?先从保险丝,整流,稳压管查起,稳压管是重点

网友:
楼主上图吧,现在等于摸象

楼主:
各位高手现将s-3400功放图拍出许多乡提出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