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来做点贡献,教大家使用Altium Designer

楼主(2018-01-06):
今天我来做点贡献,教大家使用Altium Designer
PCB绘制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平时自己做点小制作,都会用到画电路板的软件,常用的也很多比如AD、EDA、PADS等等
主要免费教大家使用Altium Designer
我所用过的PCB软件有立创EDA、AD16、AD17、我感觉最顺手的就是AD16了,好多人告诉我说他们都用PADS,但是我自己没有用过。AD怎么说吧平时自己用用做点小制作还是很不错的,所以邀请新手们来和我学习,有什么问题的可以直接回帖,我看到后会第一时间回答,最好把问题都带图。
另外
毕竟我自己水平也有限,如果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错误望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师傅,先受徒弟一拜。
AD14.1.5已经安装好,就是不知道如何添加器件,基本的电路图都没有画出来。

建议去优酷搜索一个叫“WQX-15开发板”的账号,它里面有一个播单包括15节课,讲的挺详细的,画PCB也是个繁琐的过程,我打字描述也不太方便。反正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建立工程》确定所需原件》检查所需原件在元件库里是否存在,若没有就绘制,有则进行下一步》根据要去原件的封装型号等参数选取合适的放置在原理图中,并合理连线》导入PCB》查看错误报告,有错误则排除,无错误则进行下一步》调整好规则》按照要去设置好PCB板大小(如无要求则可最后在调整)》将原件进行合理的》估算每一支路的电流从而确定走线的宽窄,通常情况下1oz厚1mm宽的线可走1A的电流》目测检查》添加泪滴(可选)此处注意!》添加覆铜(可选)此处注意》调整丝印》其他工作(比如开窗、添加logo等等)》DRC》收工。

上面泪滴和覆铜那里的注意事项:
必须先添加泪滴再添加覆铜!绝对不可颠倒添加顺序!否则会出大问题,泪滴有可能会压着覆铜铜箔,或者挨得太近导致厂家生产时难度提高而增加成本,甚至严重的生出来废品!
避免这种情况有两道保护墙:
第一道,在添加后会凸出报错(显示绿色)
第二道,DRC检测。
此处必须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我已固定在AD13了, AD141516我都试过, 一贯的德性BUG满天, 但为不记得为什么固定在13了, 好像是14以后导 ...

据我测试(用了将近半年)AD16.0.5这个版本是最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使用PL99SE,用着还行,不过Win7之后,它无法支持的库文件添加,XP系统用着凑合……

库文件可以改的,要手工改windows目录下的ADVPCB99SE.INI和AdvSch99SE.ini里面的路径。我的自制库在E盘的固定目录下,所以就复制了原先XP系统下的这两个文件,重装好WIN7和99se后就把这两个文件覆盖掉就好,库文件里的元件或封装也可以继续添加或修改。
原先一直用GHOST版的WIN7,只需要覆盖WIN安装目录下的两个文件。现在用原版的WIN7安装,发现有两个地方要覆盖。

网友D:
用99se,早前试着改用AD10,各种不适应,又回到99SE,看来真的老了

楼主:
各位也可以点击左侧我头像下方的QQ按钮和我交谈

网友B:
AD我已固定在AD13了, AD141516我都试过, 一贯的德性BUG满天, 但为不记得为什么固定在13了, 好像是14以后导出PCB4.0文件老是有问题吧, 也可能是加泪滴老出问题. AD13也不省心, 覆铜后一定要仔细检查, MD谁知道那个角落它会覆出点什么东东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99se,早前试着改用AD10,各种不适应,又回到99SE,看来真的老了

我一直使用PL99SE,用着还行,不过Win7之后,它无法支持的库文件添加,XP系统用着凑合……

网友E:
我觉得PROTEL99SE好用,本人用的是汉化版,当然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F:
正打算学呢。。。。还没找到合适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打算学呢。。。。还没找到合适的版本

稍等下我放出两个链接一个是AD16.0.5一个是AD17.0.10这两个算是比较稳定的,AD17.1不建议用漏洞太多 时不时都有错误弹窗。18也不要装,18现在还是测试版等他正式版出来之后再装,根据经验一般在正式版出来之后的第二个版本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PROTEL99SE好用,本人用的是汉化版,当然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定。

是的,因为我也只是做一些小东西自己玩,所以我用的AD,具体大公司里面用什么最多我也不清楚(听说PADS最多,我也不敢确定)

楼主:
AD吧我个人感觉有这几个有点优点(个人感觉实际优点不止这些)
很强的自动布线算法(比其他软件要好得多,但是我从来不用,实在是太S*)
很强的3D视图功能
强大的多层板绘制能力
软板(FPC)硬板结合
3D视频导出(这个最实用,可以拿着视频让客户看效果)
其他格式导出也很方便
纯属个人感觉,大神勿喷

网友G:
这种软件还是自己挑顺手的来吧,不过ad不错的

网友H:
想学,就是太复杂了,没有信心。

网友I:
版本更新好快啊,我才用6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软件还是自己挑顺手的来吧,不过ad不错的

是的朋友,还得按照自己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学,就是太复杂了,没有信心。

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版本更新好快啊,我才用6

几乎一年一个版本,这个东西没必要跟进更新步伐,甚至你跟紧了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已经加分,等楼主放AD16

链接已经置顶,12楼,可以去下载
感谢坛友的支持

网友:
现在在用9,就是个业余爱好玩一下够用了

网友:
楼主好人,有问题多多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99se,早前试着改用AD10,各种不适应,又回到99SE,看来真的老了

是的,这是思维模式的问题
我学99SE学了8年(从2002年到2009年)没学会,本质上就是不能理解这个软件的思路,书都翻烂了,各种上机,就是没有用。
后来学AD,刚开始叫做Protel DXP,然后就没看书,有疑问就GOOGLE(那个时候电子工程师的搜索引擎,后来跟GF弄翻了就撤离了),就一个项目来了一周时间原理图、库、PCB全都会了,感觉就是操作WINDOWS XP菜单什么的就跟我想的一样一样的,根本就不用学。
后来就推荐给用99SE的同事们,各种不适应,各种放弃,这才发现,这是思想路线的问题,是根本问题,不是操作上的简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我测试(用了将近半年)AD16.0.5这个版本是最稳定的

我用AD17.06做的

网友:
不错楼主,我用的是09板的

楼主:
晒几张我之前画的,有几个是AD17有几个是AD16画的,

网友K:
我这个用09版画的,3D元件上面的数值或色环都跟实际用的元件数值画的

网友L:
我也想学AD,不过想知道,使用英文版呢还是用中文版好?特别是对我这等英文盲。谢谢!

网友:
明天开始学习,先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这个用09版画的,3D元件上面的数值或色环都跟实际用的元件数值画的

不错不错,很漂亮,由于我不会使用3D软件(应该叫建模吧,我不是很清楚)画那种STEP格式的3D文件,基本的都是使用AD自带的一点一点堆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想学AD,不过想知道,使用英文版呢还是用中文版好?特别是对我这等英文盲。谢谢!

简单说一下吧。我个人不建议去专门下载那种全汉化版的,那样的软件我一贯认为是不稳定的。AD呢在设置里可以设置一个叫“使用本地资源,显示本地对话框”的设置,基本的菜单就会变成中文的。我这边几张图片希望你能明白。

网友:
跟着楼主学AD

网友:
3D建模我solidworks,这个软件很容易上手

网友:
谢谢楼主!看起来软件自带的多国语言设置比起汉化版应该好得多。我去试一试。

网友A:
楼主师傅,先受徒弟一拜。
AD14.1.5已经安装好,就是不知道如何添加器件,基本的电路图都没有画出来。

网友:
万分感谢!马上就去搜索一下。

网友:
感谢老铁,一直用AD,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