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稳压电源

楼主(2018-01-07):
偶尔用干电池电源,高的电压没有,用着不是很方便,30w变压器,洞洞板,茶叶盒,mf47表头,参照淘宝的印刷版电路,做了一个lm317稳压电源。电压1.3-16.3和1.3-35.3两档,电压表四挡5v/10v/25v/50v。工具电烙铁、手钢锯,手电钻。这次制作电源的体会1.过去偶尔做也是按照电路原理图的顺序焊接元件和电路布线,虽然简单的电路还是看着印刷版电路琢磨了许久,通过这次制作对印刷版电路的元件和电路排序有了感性认识。2.电压表是先做50μa在串联电路扩展电压表量程,5v串联可调电阻,其他量程电阻串联并联,电阻测量偏差小1%-5%没有在调整,和数字表对比误差不是很大,比较满意。

网友A(2018-03-02):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 老师的解答,我现在就是看不明白,,lq6和lq5是组成一个达林顿管子其基极通过lc7电容连接, ...

换个画法,好理解:

其实就是射极跟随,当Q1发射极对地接有负载RL时,复合管Ib走蓝色路径,Q1射极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低压输出带载稳定,高电压输出带载跌落,是吧?

若稳压电路有问题,高低压输出的表现应该 ...

谢谢指教,这两天对lm317稳压电源输入端并联指针万用表交流电压档50v,输出端串联10a数字万用表又分别测试了两段电压10v,电流0.7-1a,和电压调整到5v,电流0.7-1a,输入电压降下基本空载13v。在带负荷运行变压器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增加13v-11v多。大电流一直有冒烟糊味(开始在板底),始终没有找到热点,电压调整到5v,也出现大电流输入电压降下情况,没法测试了,怀疑扩流电路没有工作,lm317,自我保护,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
能否提供增加短路保护电路,我准备重新洞洞板做,原来是基本lm317稳压电源电路,扩展可变电阻三极管保护和扩流,电路板排布不合理。

网友A(2018-01-07):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详细的讲解,是带抽头变压器14*2V,变压器输出端连接一个一刀两投开关,一个可调电阻调压,两 ...

电位器这个接法也不100%保险,中心触头接触不实,还是会输出高电压。

贴个nn年前实际做过的供参考,增加一个三极管Q2,电位器接触不实时,输出降为1.2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 版主指教,我这边准备用1个tip41c三极管做扩流三极管最大电流6A,按老师说法1个扩流管可以不 ...

您指的是哪个图?我发的那张吗?
不是啥老师,那个图很多年前实做过,还算比较了解。

R1的作用是检测电流(电流-电压转换),当317的输出电流达到一定值时,让扩流管开始挑担子。
以图上的参数为例吧:
当输出电流小于70mA时,R1上的压降小于0.7V(0.07A*10R),驱动管Q1的导通条件不满足,扩流管不工作,所有输出电流全部来自317。
当输出电流达到70mA时,R1上的压降开始使Q1导通,扩流管开始介入,电源输出的电流会有一部分来自扩流管。
输出电流越大,流过Q1的EB节的电流越大,扩流管的输出电流也越大。电源输出的电流主要来自扩流管,而317只贡献70mA。

扩流管的介入点由R1决定,阻值越大,扩流管的介入点越靠前。

您这个配置,低压输出时扩流管功耗在30W左右,达到TIP41的最大功耗的一半了,个人感觉有点悬。散热一定要做好,TO220封装的管子背板比较小,最好涂上硅脂。还有,取样、驱动和扩流管的总HFE要注意,算算满足最大输出电流时Q1的压力是不是太大。

网友B:
分档好奇怪,既然第一档是1.3-16.3V,第二档为什么不设计成15-35V??
这种模拟稳压电源,自身功耗等于输入电压减去输出电压再乘以输出电流。所以在输出电压比较低的时候,功耗比较大。比方说假如输入电压是30V,输出电压是3V,输出电流0.5A,那么LM317上面的功耗就是:
(30-3)×0.5=13.5W
负载才用1.5W,稳压电源自身就白白消耗掉13.5W,又浪费,还发热。
而且关键是由于LM317自身的功耗一般不超过20W,这样在低电压输出的时候,输出电流达不到芯片的最大值(1.5A)它就会进入功耗限制保护模式。

所以,最好采用带抽头的电源变压器,在输出电压较低的时候,切换到电压比较低的抽头上,只要保证输入/输出压差大于2V即可。如果能设计一套继电器自动切换抽头的电路就更好了。要么就用机械分档开关控制。

网友C:
看样子楼主的电路是输出端是一个固定电阻,然后是317的地脚 与地之间接了一个可调电阻进行调压的。可能这个可调电阻上还串联了一个固定电阻进行电压分档的,这个电阻是用开关进行切换的。
要说一下,这样做的缺陷。317的稳压作用机理我就不多说了,只说 一下输出电压是与什么因素相关的就好了,317是采用的浮地,这个浮地与输出脚之间的电压是1.25V,浮地的电流也是固定的,所以,稳压电压是输出的总电阻与浮地与输出间电阻的比再乘以1.25V,也就是说,317的浮地与地之间的那个电阻越大,输出电压越高。如果是可调电阻,在有故障开路时,输出电压就会与输入电压相等,可能这时对用电器是致命的。如果要这么用的话,电位器的三个脚 一定要用上,不能只接中间脚 和一个端脚,用的时候一定要将中间脚 和一个端脚 短接,同时,中间串联的那个电阻的切换,开关的接法是短接那个电阻,不能有断开的瞬间。

楼主:
第一次照片上传没有传上去,外观粗糙了。

面板背面

面板背面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

外观

外观

楼主:
谢谢,发帖时照片没传上去,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搂主上图!317输出电流小了一点

谢谢,先解决有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档好奇怪,既然第一档是1.3-16.3V,第二档为什么不设计成15-35V??
这种模拟稳压电源,自身功耗等于输 ...

谢谢老师详细的讲解,是带抽头变压器14*2V,变压器输出端连接一个一刀两投开关,一个可调电阻调压,两档电压实测的。第二档不知道怎么设计可以15-35V,是加一个电阻,不清楚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楼主的电路是输出端是一个固定电阻,然后是317的地脚 与地之间接了一个可调电阻进行调压的。可能这个 ...

谢谢老师指教,我的是带抽头变压器14*2V,变压器输出端连接一个一刀两投开关,接2*14或1*14,可调电阻的三个脚 都用上了,10k可变电阻并了一个10k电阻,中间脚和一个端脚短接了。电压表和分压电阻是并在稳压电源输出端,调整电表档还有调整输出端连接一个一刀两投开关对稳压电源没有冲击,测试条件输出是空载,并联一个数字电压表。

楼主:
稳压电源参考的印刷电路板

参考电路板正面

参考电路板正面

参考电路板反面

参考电路板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这个接法也不100%保险,中心触头接触不实,还是会输出高电压。

贴个nn年前实际做过的供参考, ...

谢谢,指教,Q2是为了防止电位器接触不良形成高压,我见过这个电路,不知道其作用,还以为是为了更精确调整电压用的,对三极管要求不高吧,找一个手头有的加上。

电位器完好时,Q2基极通过电位器中心触点接地,Q2截至,无作用。
电位器中心触点开路时,基极由电位器提供偏流导通,317的1脚等效接地,输出最低电压。

Q2没什么特别要求,耐压高于输出电压一些即可。

另外,317不扩流的话,低压输出能力有限,AC14V,输出2V左右时电流也就几百毫安到头了。您尝试加上扩流后更实用。
澳,知道了,谢谢版主指教。

楼主:
采用的电路图

采用的原理图

采用的原理图

楼主:
请教采用三极管扩流大功率小电阻没有,我看到一个电路图是串联的二极管,两个三极管扩流,怎么弄。

扩流局部

扩流局部

原图

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这个接法也不100%保险,中心触头接触不实,还是会输出高电压。

贴个nn年前实际做过的供参考, ...

您好bg1trk版主,关于lm317扩流,大功率三极管倒是有选择,就是手头没有大功率小电阻,能否用IN5408 3A整流二极管正向连接代替限流电阻r4,r5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bg1trk版主,关于lm317扩流,大功率三极管倒是有选择,就是手头没有大功率小电阻,能否用IN5408 3A整 ...

原理上讲,不能用二极管代替电阻。
这俩电阻是均流用的,可防止两只扩流管电流不一致。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非线性的,用在那里不合适。尽管也有人这么用,但总归显得别扭。

这俩电阻阻值大小要求不严格,上下浮动一点没关系,但阻值一致性要好。网上买几个电阻吧,实在懒得买,用等规格、等长度的两段稍长的导线试试。测试时只要每个扩流管的电流相差不大就行。

不知道你要输出多大电流,如果5A以下,用一只功率足够的管子就可以了,电阻可以省。

另外,您发的那个图稳压效果差一些。此图扩流管没包含在取样反馈环路内,大电流输出时电压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讲,不能用二极管代替电阻。
这俩电阻是均流用的,可防止两只扩流管电流不一致。二极管的正向压 ...

谢谢bg1trk 版主指教,我这边准备用1个tip41c三极管做扩流三极管最大电流6A,按老师说法1个扩流管可以不用串联电阻了,变压器30w功率小电流不会太大,用2n5551三极管做保护三极管,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扩流电路图,r1电阻10欧/3w作用是什么(有的是47欧/3w),保护三端稳压管?小白一个。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指的是哪个图?我发的那张吗?
不是啥老师,那个图很多年前实做过,还算比较了解。

bg1trk版主,是您发的那张图,看讲解,知道r1的用途了,稳压电路虽然简单,电路原理还是不了解谢谢,手头也没有大的散热片,lm317,是用两小片散热片,TIP41我换成2sa1943,15a,150w,用两小片散热片散热,用时电流小点。成品散热片都比较贵。

网友E:
LM317电流小了点  应该可以并联 可以增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17电流小了点  应该可以并联 可以增大电流

谢谢,LM317也可以并联增大电流,不是很清楚。

楼主:
我是根据bg1trk版主13楼提供的图纸进行增加Q2,还准备采用用1个2sa1943功率管扩流,我看到论坛有的扩流没有小功率管,不知道采用用1个2sa1943功率管扩流,还需要Q1小功率管吗?已经买了散热片,在途中。由于变压器不大,电流应该不大于5a,散热片需要多大合适。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热情帮助,最终带扩流的电路图,取样q2用pnp管2n5041,复合管驱动管Q3选用npn管tip41c,,Q4扩流管pnp管,2sa1943,稳压电源最大电流5a,以后如果需要增加电流到10a,在增加一个复合管扩流。q1,保护三极管2n551a,增加保护三极管比较容易,扩流麻烦些,正在蜗牛速度改造中。扩流lm317稳压电源,Q4是2sa1943,仿真电路没有套用别的三极管,不会改三极管名字。仿真电路运行不收敛,不知道什么情况。软件用的不是很熟。

稳压电源用电压表

稳压电源用电压表

扩流lm317稳压电源

扩流lm317稳压电源

楼主:
变压器抽头选择波段开关更换为10a,扩流增加三极管,电压表串联电阻电路又增加了一块小电路板,手工具加工散热片比较麻烦,手快磨出泡才完成一半。lm317稳压管也换了多一点的散热片。

更换为10a波段开关

更换为10a波段开关

增加扩流三极管

增加扩流三极管

散热片手工具艰难制作中

散热片手工具艰难制作中

网友F:
放下了,还要从头学,唉,当初从了文,现在还是喜欢电子方面的知识

网友G:
R3可以用大一点的,30欧--60欧都行,这样LM317电流较小,不需要散热片。扩流管用散热片,尽量大点。
调压部分用个431更好。

扩流部分也不需要这么复杂。

没有限流保护,一旦发生输出端短路,扩流管会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下了,还要从头学,唉,当初从了文,现在还是喜欢电子方面的知识

同感,动手做的少,简单的电路也是很费周折。

楼主:
引用 网友G:
R3可以用大一点的,30欧--60欧都行,这样LM317电流较小,不需要散热片。扩流管用散热片,尽量大点。
调压 ...

谢谢,套用的bg1trk版主的电路图做的,r3电阻调大lm317可以不用散热片了,知道了,对电路图原理还是不是很熟悉。

楼主:
电源扩流改进完成,在稳压电源r1前增加一个1ufc2,是拆机小电容没注意耐压,在简单检查过程中,试了10v,0.5a,小电流,c2电容烧了,其它管子散热器都是凉的,把c2给拆了。可是不能调压了,lm317烧了?还是q2烧了。

扩流管散热片铝板1cm厚

扩流管散热片铝板1cm厚

外观

外观

盒子钻孔散热

盒子钻孔散热

内部情况

内部情况

网友G:
1u的C2怎么会烧?是耐压不够吗?还是搞错了极性?
这么小的电容,一般耐压都挺高的。
不能调压,一般来说是317坏了。

这个电路有不少人说过,容易烧317, 可能是317品质差,也可能电路存在某种未知的缺陷。
还有说烧电位器的。
用431调压能好一点。我做过几个用317的调压电源,317也是买过几家的不同批次,但都是431调压,未出现过烧317的情况。不过低压部分这样子不能太低,如需要0V这样的低压,需要在地的位置另加负电压才行。

0.1欧的电阻,可以限制最大7A电流,可根据自己需要适当取舍,如0.2欧,限制3.5A。
上边那个40欧的电阻,不知能不能带动扩流管,如不能,适当减小到20欧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感,动手做的少,简单的电路也是很费周折。

没事了做为爱好折腾折腾还可以,有空我就多看看书,把一些基础理论温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1u的C2怎么会烧?是耐压不够吗?还是搞错了极性?
这么小的电容,一般耐压都挺高的。
不能调压,一般来说 ...

谢谢指教,稳压电源还有这么多玩法,开眼界了。

楼主(2018-02-08):
今天小年给各位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事如意!不调压问题已经解决,是lm317坏了,原来实体店买的2个lm317品质太差,第一次做的一个只有电阻和可调电阻的m317稳压电源是想给风扇调整电压降噪,结果捣鼓捣鼓就不调压了,这次又是。前段网购的lm317到货更换后,10v0.7a电炉丝不热,调整1a电炉丝微热,电压降到9,初步调整电压没有反应,急着上班没有在弄,下一步想测量扩流管和lm317分别电流是多少,怎么弄合理,目前1a电流手摸几个散热片都是凉哇哇的,

楼主:
这两天对lm317稳压电源又串联10a数字万用表又分别测试了两段电压10v,电流0.7-2a(2a时间比较短,心里没底),输出电压由空载13降到8v,调整可变电阻电压上不去,电压调整到5v,电流0.7-2a,2a时间比较短,电压稳定没有变化,是不是变压器12*2,中间抽头的30w,功率太小,0-12v,功率15w,?电流大了,功率不足,输入电压降下去了。在带负荷运行没有测量变压器输出电压,没想起来。

网友H:
实测一下变压器的电压. 如果带负载时交流输出本身跌落也很大就是变压器耐压不够. 如果不是交流电压跌落造成的, 那就再查查LM317的手册, 看允许的电流和所需的最小压差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对lm317稳压电源又串联10a数字万用表又分别测试了两段电压10v,电流0.7-2a(2a时间比较短,心里没底), ...

简单的说就是低压输出带载稳定,高电压输出带载跌落,是吧?

若稳压电路有问题,高低压输出的表现应该差不多。基本上可判断为输入电压跌落了,12V2A输出时测测AC电压是多少,估计是AC输入跌落的有点多造成的。

您这电源基本上成功了,后续可以考虑增加短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测一下变压器的电压. 如果带负载时交流输出本身跌落也很大就是变压器耐压不够. 如果不是交流电压跌落造成 ...

谢谢指教,这两天对lm317稳压电源输入端并联指针万用表交流电压档50v,输出端串联10a数字万用表又分别测试了两段电压10v,电流0.7-1a,和电压调整到5v,电流0.7-1a,输入电压降下基本空载13v。在带负荷运行变压器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增加13v-11v多。大电流一直有冒烟糊味(开始在板底),始终没有找到热点,电压调整到5v,也出现大电流输入电压降下情况,没法测试了,怀疑扩流电路没有工作,lm317,自我保护,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那位老师有,lm317稳压电源电路包括可变电阻三极管保护、扩流和短路保护电路,最好有相应的印刷版电路提供,本人比较菜鸟,谢谢了。

网友I:
92年组装F30对讲机,为了调试方便,又DIY了317可调电源,(当时本地LM317单价5元)。95年开维修店,到现在还在店里服役,陪伴我25个春秋。
317一代经典 ,当之无愧。

网友:
当年修理黑白电视机,收录机,游戏机可给俺立下了汗马功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这两天对lm317稳压电源输入端并联指针万用表交流电压档50v,输出端串联10a数字万用表又分别测试 ...

没太看懂您这段话的意思,整理整理,看看理解的对不对:

1、增加了AC输入电压、DC输出电流检测,空载时AC输入电压13V。
2、分别做了两个点的测试,点一:Uout=10V、Ioutmax=1A。点二:Uout=5V、Ioutmax=1A。
3、无论是测试点一还是测试点二,带载时AC电压由13V下降到11V。
4、板上元器件出现局部过热现象,热点不确定。

以上理解对吗?如果不对,请改正。
这个帖子前前后后出现了好几种扩流管的接法,您最终用来测试的电路形式不确定,且提供的测试信息不足。最好再提供带载时DC输入电压、扩流管Ib等信息。

补足以上信息,相信会有朋友帮您解决问题。祝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I:
92年组装F30对讲机,为了调试方便,又DIY了317可调电源,(当时本地LM317单价5元)。95年开维修店,到现在 ...

您的317可调电源可是古董级宝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这个接法也不100%保险,中心触头接触不实,还是会输出高电压。

贴个nn年前实际做过的供参考, ...

你这个是很多年前在电子报发表的317集成块可调电阻增加一个三极管,避免可调电阻失灵时的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祝祝新春快乐!谢谢bg1trk版主在春节百忙中的回复,
测试电路图见本楼图,同26楼。重新做了两个输出电 ...

从您的描述看,主扩流管没工作(不知您测的是那个管的Ib,但只要任一Ib为零,主扩流管就不工作),这会造成输出的电流中317的贡献很大。
因为317前面串了个R3,317电流大的结果是R3上的压降大,从而造成317的输入电压下降,结果就是输出电压调不高。

弄了两个仿真图,传上来供参考。

PNP扩流:
317稳压

您用的是PNP扩流,照这个图试试。
这个图中变压器内阻设置为0.1欧姆,匝比220:13时,输出2A时电源最高输出电压在10V左右。匝比220:15时,输出2A时电源最高输出电压可达12V左右。
电源的最高输出电压要比主滤波电容低3-4V,而主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取决于输出电流、变压器次级电压及其内阻。电流越大,主滤波电容上的电压越低,最高稳压输出值也就越低。这些参数仿真里都可以设置,您可根据自己所用器件修改参数,这个简单的电路还是可以相信仿真结果的。参照仿真给出的结果调整您的实际电路,事半功倍。

NPN扩流:

这个图里尝试加了个限流电路,有BUG,输出短路时Q1、Q2会烧毁。实际使用时请删掉Q2、Rx,或者在这个基础上再改改。
图上的限流方法有缺陷,另一个办法是加一个负1.25V,输出电流达到限制值时下拉317的ADJ电位实现恒流,短路时ADJ拉到-1.25V,使输出为零。

317稳压 NPN扩流.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您的描述看,主扩流管没工作(不知您测的是那个管的Ib,但只要任一Ib为零,主扩流管就不工作),这会 ...

谢谢,谢谢,这么快就回复了,指出了电压不可调原因,还提出两个扩流方案,第一个扩流不用复合管,电路又简单了,我这就试试。

楼主:
做稳压电源就是想做三极管参数测量用的,在上述输出电流情况下又测量了扩流管的,vce和vbe,并计算了ic和β,a:Vce=8.2v,vbe=0.68v,b:Vce=4.5v,vbe=0.74v,Ic=65ma,β=10.8,c:Vce=3.2v,vbe=0.75v,Ic=979ma,β=97.5,d:Vce=2.2v,vbe=0.76v,Ic=1668ma,β=8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您的描述看,主扩流管没工作(不知您测的是那个管的Ib,但只要任一Ib为零,主扩流管就不工作),这会 ...

bg1trk 您好,我的仿真电路是.ms12,您上传的文件我打不开,参照您的PNP扩流电路图我对仿真电路进行修改,运行发生了仿真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望指教。

lm317稳压电源.ms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bg1trk 您好,我的仿真电路是.ms12,您上传的文件我打不开,参照您的PNP扩流电路图我对仿真电路进行修改, ...

您好,我用的是Multism13,您的仿真文件可以运行,未出现仿真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用的是Multism13,您的仿真文件可以运行,未出现仿真错误。

bg1trk 版主您好,我知道了,我的Multism12软件有问题了。我看看升级或者重新安装一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用的是Multism13,您的仿真文件可以运行,未出现仿真错误。

bg1trk 版主您好,我知道了,我的Multism12,软件有问题了。我看看升级或者重新安装一下

楼主:
仿真软件出错用助手运行完成,显示初始化参数设置后问题解决,可能是不正常关闭软件造成的。

楼主:
请教Hood 1969甲类功放,电源电路工作原理,本人正在做一套Hood 1969甲类功放,对该电源电路工作原理不明白特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Hood 1969甲类功放,电源电路工作原理,本人正在做一套Hood 1969甲类功放,对该电源电路工作原理不明白 ...

左上角的电源电路,就是普通的桥式整流加一级有源滤波。

Q5、Q6、C7组成有源滤波,C7的值等效增大了HFEq5*HFEq6倍。比如说两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分别为100、50,则有源滤波电路等效于一只容量5000*220UF的电容所取得的滤波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的电源电路,就是普通的桥式整流加一级有源滤波。

Q5、Q6、C7组成有源滤波,C7的值等效增大了HF ...

谢谢bg1trk 老师的解答,我现在就是看不明白,,lq6和lq5是组成一个达林顿管子其基极通过lc7电容连接,复合管基和极发射极偏置电压是什么情况,怎么导通,控制电流怎么走咋样保证复合管是导通状态,(实际电路lc0是1000u,)。

楼主:
我理解复合管电路图,我也上网搜搜充充电,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画法,好理解:

谢谢,换的好,这样能理解了。 感谢感谢。

楼主:
今天早对电源有源滤波器部分检查见图,交流输入Vac=21v和整流桥直流输出Vdc=25v电压,通过有源滤波器输出电压只有2v,元器件不多,手头也都有备用件,电路没有问题买的成品板子另一个声道正常,电源部分交流输入Vac=18v、整流桥直流输出Vdc=20v电压,通过有源滤波器输出电压18v,(静态电流1a)。由于lc0是35V10000uF 大电解电容,两块板子对比测量万用表电阻档读数一直在变化,想请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问题,遇到类似问题如何检查,什么顺序拆件检查省事等,是小白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8-3-3 19:42):
下午把r1和lq6拆下测量电阻9.99k,三极管管脚断了找了一个相近的c2383替代d667,测量电压vcc1=25v,vcc=2.6v,lq6基极电压3.5v发射极电压3v,另一块正常的电源vcc1=21v,vcc=18v,lq6基极电压19.5v发射极电压19v。

补充内容 (2018-3-3 19:49):
两个电源lq6基极和发射极压差都是+0.5v,不知道是不是导通状态,正常电源功放管基极和发射极电压+1v,应该是导通,有问题电源功放管基极和发射极电压-0.4v,应该是截止。拆掉电阻和lq6简单测量功放管正向导通反向不通。

补充内容 (2018-3-3 19:52):
就剩下lc7和lc0没有拆卸检查。

楼主:
今天早上对着板子看发现lC7正负极接反了,一早要上班就简单找一个420u/25v电解电容用10k档指针表加数字表正反测量电容电阻和电压,正向(黑表笔接正极)指针稳定电阻4500K电压11.30,反向(黑表笔接负极)电阻增加到50K电压3.91,随着时间增加电阻电压又开始降,电阻40k还有下降趋势就没有在测量,晚上把电容极性调整过来,看看问题是否解决。。

楼主:
lc7电容正负极已经调整正确,有源滤波已经能够正常工作,输出电压21v,用c2383替代d667用数字表的hfe测量c2383是280,d667是160,为了两个声道一致,换回d667输出电压18v和另一个声道一致。谢谢老师们的的热心指教,使我受益匪浅,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2018-03-26):
稳压电源,稳压电源将双12v变压器接线并为12v,输出电流超过2a,使用时间长散热片微微发热,变压器也微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档好奇怪,既然第一档是1.3-16.3V,第二档为什么不设计成15-35V??
这种模拟稳压电源,自身功耗等于输 ...

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