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器维修问题

楼主(2018-01-07):
显示器界面进入桌面会抖动。   哪方面问题

网友A:
屏排线插头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排线插头松了

亲,插头都砂纸砂了,故障还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插头都砂纸砂了,故障还是这样

屏排线插头那么纤细也能用砂纸打磨?厉害了,检查主电源各路的滤波电容

网友:
应该不是屏排线的问题,液晶驱动板跟液晶屏之间的数据并不是VGA或者RGB格式的,那线如果接触不行的话,直接就呈现条带故障,或者不显示。

网友B:
先更换显卡到显示器的数据线试试,还不行的话,把这显示器插别的电脑上试试。怀疑是数据电缆或者显卡不良。

网友C:
这个是屏的故障,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D:
看图,可能显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排线插头那么纤细也能用砂纸打磨?厉害了,检查主电源各路的滤波电容

心头没万用表 ,不太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可能显卡问题

不是显卡,屏幕全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屏的故障,不是屏线的问题。

不好修了吧

网友B:
如果进入桌面之前是好的,进桌面后不行的话,高度怀疑显卡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更换显卡到显示器的数据线试试,还不行的话,把这显示器插别的电脑上试试。怀疑是数据电缆或者显卡不良。

试了 显卡和数据线都换了还是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进入桌面之前是好的,进桌面后不行的话,高度怀疑显卡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 显卡和数据线都换了还是不好使

但是很可能是显示器的驱动板问题,如果有条件可以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C:
看了上一张相片,明显进桌面前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上一张相片,明显进桌面前就有问题

电源板没问题吧?

网友:
电源板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故障是显示问题,只可能出在屏上面或驱动板上面,但不建议折腾,但你要抱着学习的态度,还是值得搞搞的。

网友E:
你要确定是显示器问题还是主机问题以后再走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确定是显示器问题还是主机问题以后再走下一步。

显示器,现在就是纠结屏和驱动板它俩之间谁故障

网友F:
感觉是液晶面板坏了,你的第一图能看到垂直色带了,屏点亮之后随着时间增加,继续恶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液晶面板坏了,你的第一图能看到垂直色带了,屏点亮之后随着时间增加,继续恶化

哎 不行 不修了

网友G:
可能是屏上的矩阵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屏上的矩阵芯片坏了

好换吗这东西,大概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