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为什么还要有会回油管?

楼主(2018-01-07):
最近才知道,不但有个油管,还有个回油管,这个回油管是起什么作业用的?

网友:
油泵压力过高时回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叙述仅针对进气歧管喷射的汽油车的回油管,柴油车和缸内直喷汽油车不在此列.

回油管的作用有两个:

不是取消回油管了而是直接设计在了油泵那里了

网友:
电喷系统的必须条件, 油泵供油形成油压, 油压通过燃油压力平衡阀 进行恒定,  超压部分将通过油压阀泄压 后形成回流燃油,   现在很多车都为了减少燃油加热情况都把油压阀集成到油泵里,让油管只提供恒定油压 而不用回油。

网友:
柴油机上也有回油管 ,这个回油管同柴油机的回油管原理是一样的。就是维持喷油压力和喷油量设计的,让油泵设计的有一定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