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有交流接触器节电电路吗

楼主(2018-01-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磁铁24V交流和24V直流驱动不是一个概念, 交流有电感因素, 电流不会太大. 线圈的吸力与电流相关, 与电压无关的, 你量一下交流时的电流, 然后调直流电压至同样的电流才是此线圈在直流时的工作电压

又想起来个问题, 交流电磁电吸合前和后电感量不同, 吸合前电感量小, 电流大, 吸合后电感大电流小, 而直流则相反, 吸合前的小电感反而阻碍吸合电流的快速上升, 因此同样线圈交流和直流的吸合力度量有差别的, 为维持与交流同样的效果, 直流驱动时确实需要双电压驱动, 纯理论猜想供参考

网友:
交流接触器要保证电源在正负20%以内变化可靠吸合。

网友:
接触器之类第一要保证它们稳定工作,节电?一个电机运转几分钟就够它用一天的电了

网友:
看过380V的接触器线圈由二极管及电容组成的节能装置,24V接触器要想节电运行估计得学汽车起动机的电磁铁线圈的构造,2组线圈,1组粗线径大电流帮助吸合,到位后切换到另一组细线径匝数多的线圈小电流保持吸合的工作状态。

网友:
为楼主设计个电路, 占用接触器的一个常闭触点. 电阻大小楼主试验确定, 吸合过程中不振荡再减小一些保余量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不了解,百度不到吗?

网友:
接触器的电磁铁本来吸合后维持时要比刚吸合时耗电要大大降低,完全没必要再所谓节电改造而影响接触器可靠工作。再说现在的低压电器无论技术工艺材质节能各方面要比96年时都有很大改进。建议你查阅接触器相关的技术参数。

网友:
1.交流为电抗,吸和后电流不大,
2.直流为电阻,功率另外计算。
3.用直流控制交流接触器,会造成释放缓慢,或不能释放。

网友:
接触器节能电路是交流吸合、直流保持。没有广泛应用的。你搜一下高压真空接触器的线圈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好巧,当年我爸的小厂就是生产这个起家的,当年我还小记不清了,二极管和电容是肯定有的,还有小继电器,应该就是交流吸合+降压直流保持
说实话你别浪费时间了,当年主要卖到配电所,他们用得多,节电嘛肯定是节的,但是多个香炉多个鬼,可靠性低了,还出过供电事故,后来慢慢就没人要卖不出去了, 如果工厂什么的接触器数量少节约那么点电就更没有意义了

网友:
曾记得,以前多次替熟人修 燃气 热水器,遇到不少是用两节干电池给 点火器、电磁阀  供电的。

出于 节约用电、减少电池消耗的 考虑,其电磁阀,是双绕组 的。

一个电流大,只在 启动瞬间接通,然后断开。

另一个电流小(线径细、匝数多),气阀通气期间,一直通着电。

相比“启动”,“保持”需要的吸合的力,可以小很多。这点,楼主的思路,是对头的。

不过,17 楼所说的“多个香炉多个鬼”的道理,是存在的。事关安全。故宜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以前听说一种“磁保持继电器”,到现在也没普及开来,看来缺点不少。

“磁保持继电器”的原理,很好理解。跟  老式的  摇把子电话 里的交流电铃差不多。

这种电话里的交流电铃。如果你拆过,就一目了然了。

这种“磁保持继电器”,“保持”期间,不耗电。

但,每次转换工作状态 ,都需要脉冲电流。

如果只有一个线圈,则它来回转换时,分别需要极性相反的电流来驱动它。

用在 交流接触器  这种场合,可能不合适。

早些年,农村的电话一般是通到了大队的,公社一级的有线广播,在有的地方,是借用电话线传送的。每个“终端”,都装有闸刀,需人工切换。

大约在 1978 年,我曾设想过,可以用这种 磁保持继电器,来切换共用线路的  摇把子电话  /  有线广播。

电话和广播,都是交流信号。

可以由 总机房  /  广播站  统一控制  各个基层单位(大队)的 电话  /  广播  切换。只需短时间 在线路上 通一下直流电,就可完成。

网友:
节能继电器有好多途径来实现,机械连锁的--继电器吸合后连锁装置扣住触头,电磁铁断电;永磁铁保持的--吸合时利用磁铁吸住触头,电磁铁断电;专用吸合线圈的--比较粗而少的线圈吸合触头同时切到细而多圈的小电流保持;交直流转换的~~~~。
当年使用的套筒自动洗衣机,它的脱水离合器牵引电磁铁就是用较粗的少线圈大电流吸合,再转为细而多圈的小电流保持的直流电磁铁,但是线圈切换时线圈的自感电流会在切换触点处拉弧烧蚀接点,时间不用很长接点接触电阻急升然后发热再后就烧掉电磁铁线圈,烧了几个电磁铁后无奈就干脆用粗细圈数适当的单一线圈,再在供电电路整流前串联上并有彩色电视机里的消磁电阻的电容器,使电磁铁启动时电流经过冷态电阻几乎是0的消磁电阻直接吸合电磁铁,稍后消磁电阻阻值大增,靠电容里面通过的小电流保持电磁铁的吸合,这样改了之后电磁铁再没坏过~因为没有切换接点可烧了。
但是这样改了之后,每次电磁铁释放后需要几分钟停顿,便于消磁电阻冷却回复近0阻值状态,不然电磁铁是吸合不了的。

网友:
要想节电在机械上下功夫,给一下电,机械锁住触点,再给一下电,机械脱扣触点离开。目前液流气流电磁阀电磁铁长时间吸合开启时耗电量可观,不得不发明脉冲电磁阀。

网友:
一般来说交流接触器是大电机用的,或者大耗电设备用的,也不在乎这点电,主要是工作可靠就行了。要是不太频繁的开关电路,对耗电比较有要求建议用磁保持继电器,比如电子电度表中的那种,通入12伏就吸合通入反向12伏就释放,平时不管在哪个状态不耗电。单相的也有三相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以前听说一种“磁保持继电器”,到现在也没普及开来,看来缺点不少。

磁保持继电器没普及是因为贵,不是别的缺点,现在每个电表里都有一个。